有人用过mp2225吗,这个MPS公司的DCDC芯片能到5A吗?

楼主(2018-06-05):
有人用过mp2225吗,这个MPS公司的DCDC芯片能到5A吗?

网友:
规格书写了:Figure 15: 12VIN, 5V/5A

楼主:
恩,关键是实际上能不能达到,好多都是虚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关键是实际上能不能达到,好多都是虚标

这货5A没问题,就是你得注意散热
除了一些国内产的东西以外,我还没有见过大厂产品还虚标的

可否举例一下那些是虚标的?大家可以参考参考避免踩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关键是实际上能不能达到,好多都是虚标

输入多放几个大容量MLCC,输出电感用好点的,铜皮搞大点,输出MLCC也多放几个。只要散热好,带负载是没问题的。

注意啊,温升。在25度良好散热条件下,标称都能达到。当芯片达到100度了,它可能输出3A都顶不住了。

楼主:
散热是个问题,这货这么小身板,居然能到5A,不知道温度要到多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热是个问题,这货这么小身板,居然能到5A,不知道温度要到多少了

12V输入3.3V输出5A,根据手册的效率曲线和热阻计算,温升能煮蛋
所以一定要注意散热

楼主:
我是9.9V输入,输出5V,5A,在设计过程中应注意什么

网友:
MPS的还是很靠谱的,

楼主:
亲测3.5A温升正常,以上温度就高了,但是连续4A,工作1小时,没有问题

网友:
我们用的是MPM38222,感觉不错。

网友:
mps的东西蛮不错的只用过MPS1482很耐用

网友:
当然不行,要降额的,参见数据手册第7页

网友:
这个要看你实际工作环境温度和散热设计,比如如果你的实际工作环境温度已经去到50度,而规格书标称5A,你觉得有可能做到5A吗?规格书的标称最大输出能力什么意思?散热最理想状态、效率做的最高(如果你是一个小盒子,还要考虑整个电路效率),实际工作环境温度25度;我曾经设计过95度工作环境的DC-DC,要选规格书标称输出电流两倍的芯片,还要给芯片加散热片,这样才能保证芯片不热保护而且结温在芯片极限值以下

网友A:
空间不太受限,习惯两片并起来用,然后随便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间不太受限,习惯两片并起来用,然后随便折腾

两片怎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间不太受限,习惯两片并起来用,然后随便折腾

能说说怎么并联吗?两路电压总有电压差啊,用二极管隔离?

网友:
mps的东西蛮不错的 用过 几个dcdc

网友:
多数情况不达标,因为散热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