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批量板子出现短路现象,是否正常?

楼主(2018-06-05):
这次做了300块板子,有3块出现刻蚀短路现象,最后要用刀割破解决。板子是普通的两层板,普通的工艺要求。 售后电话解释是由于板子选择抽测,没有选择全部测试。
之前做了几千套板子,也没有全测,都没出现这种问题。感觉这种简单板子,不应该出现刻蚀问题。
请问各位有没遇到这种情况?是否以后每块板子都要选择飞针测试?

网友:
搭车同问,小批量的双面板子,个别几块板子出现大通孔正反面不通的情况,这个有可能发生吗?(因为不确定是真的板子有问题,还是有人做了手脚)

网友:
小批量短路的我也碰到过,板子不良率不到1%。
小批量没有选择全测的话JLC好像是保证良品在99%吧。

网友:
我去,都是做的正好的数量,如果出现就玩完了。建议JLC能自定义数量制板就好了

楼主:
影响到不大,只是觉得这么简单的板子出这种问题,以后4层板不敢放这里做了。

网友A:
TVS的丝印是镜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影响到不大,只是觉得这么简单的板子出这种问题,以后4层板不敢放这里做了。 ...

四层我是全测。

网友B:
可以选全测啊,简单和百分百没问题是两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的丝印是镜像的

谢谢提醒

网友:
PCB一定要选全测啊,没有测试过的就别用。要知道一但安装上元件后才发现问题,损失可比PCB贵多了

网友:
为什么要测试!
就是工艺里面避免不了这种情况。
只是比例多少而已。

网友:
这么普通的板子也出问题,在哪家做的?

网友:
我都是全测,免得折腾

网友:
抽测:成品直通率95~100%测试:全部光学AOI测试 + 飞针测试进行抽测,不收费(如果在抽测过程中发现直通率低于95%,将此批电路板全部免费飞针测试 )

按理来说这个问题AOI就可以发现的吧?

网友:
设计原因吧?加大距离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选全测啊,简单和百分百没问题是两回事

开玩笑,我500个板全测的也有一两块短路的。

网友:
已经碰到过很多次了,1000片有个两三片都正常,短路的,过孔不通,没有钻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玩笑,我500个板全测的也有一两块短路的。

没遇到过全测,然后短路没被测出来的。

网友:
之前论坛不就有人发了,

全测也照样有问题的。

网友:
个人觉得可以通过加大设计冗余量来减少短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