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7+UCOS2.9.2问题

楼主(2018-06-05):
... 发现个问题
void AppLedTask(void *para)
{
        while(1)
        {

                GPIO_ToggleBits(GPIOA, GPIO_Pin_4); (1)
                OSTimeDlyHMSM(0, 0, 0, 200);
                GPIO_ToggleBits(GPIOA, GPIO_Pin_5);  (2)
        }
}

在1,2分别打断点,全速执行,每次都停到2处,1断点没停过,此时程序不进入OS_IDLE这个任务,实验效果1,2灯都亮灭(明明没执行1语句,不知道为啥1的灯还会正常效果),如果删除2语句,
程序进入OS_IDLE,但是效果正常(1的灯亮灭),不知道是不是编译器问题。。。。
而且,把1,2放在延时函数上面,还是进入IDLE,试验效果还是正常,真不知道为啥。。。。

解决方法: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网友A:
是不是开优化了?优化设置为-O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优化了?优化设置为-O0试试。

没配置中断组,即没加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