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JGQDD]开源小功率隔离电源设计第一篇

楼主(2018-06-05):
  如何自己设计一个简单实用,性价比高的小功率隔离电源,比如只需要10mA个输出电流?这样够不够简单:

   以上系统用于MCU为阻容降压供电,通过隔离电源给红外接收头供电.:

   使用单片机的普通IO设置为推挽输出,程序当中在延时,循环等放入对2IO取反的语句,可以把部分nop命令用IO取反命令代替。以上T6的右边的线圈可以多绕2T,适当补偿右边D3,D7全波整流带来的2个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单片机使用的是5V的电压.T6的两个线圈没同名端要求,随便绕,要求输出电感量尽量大些,可以减小静态功耗.
        设计一款简单的隔离电源的起源:
          10年前刚参加工作,使用村田的1W2W隔离电源模块(基于ROYER结构):
觉得这么小功率的隔离电源卖这么贵,然后拆开来发现电路也不复杂嘛,但是线圈绕组特别多,并且有同名端的要求。多组不同颜色的线把小小的磁环绕慢了。自己试着绕线圈,调试发现效率比较低,并且体积也大了一些。后面还听到周立功的销售(周立功也有很多这种小功率,小体积的隔离电源模块)说他们的隔离产线工人大部分时间都在绕变压器。因此就放弃了这种royer结构的隔离电源。
  去年在中星电子的帮助下完整的拆解了内部,之前暴力拆解内部的磁芯都是被夹碎了。
       放弃ROYER结构后,我开始使用反激式来做小功率隔离电源,但是还是搞不清楚线圈的计算,水平比较菜,看到网上提供的计算方法不止一种,并且有些参数直接说取多少,绕组少绕一圈和多一圈效率都是比较差,使用万能的34063做的输出功率并不大,达不到1W的输出,使用内置MOS管的boost升压芯片输出能力也没好到哪里去,因此也就放下了。而且使用反激式需要增加光耦反馈温度输出电压,需要考虑反馈方面的知识,设计没那么简单就放下不搞了.
       再后来在buck电路的电感上增加一路绕组,使用肖特基二极管半波整流输出,带载能力很差,只能输出几个mA,并且空载和带载输出电压变化太大,也放弃了这个方案。当然这个方案对于降压buck在电路上使用很简单,把原来的电感再增加1个绕组+1个二极管+1个电容就可以产生1路隔离电源来说,成本低,体积相对1W的隔离电源更小,器件也是很简单的。另外后来我发现,当buck电源本身负载比较大(负载大说明开关的频繁)隔离电源的那路输出能力也会增加,提供RS485的一般5V,10mA的电源需求其实的可行的,这个以后会提到。测试从34063LM2596的电感再增加1路绕组+1个肖特基二极管整流后输出隔离电源,结果测试发现这种隔离电源输出能力很弱。
  再次回到开头的电源上去,开头的电源可以输出110mAIO取反频率低了只能1mA,频率高了输出电流会增加,但是受到IO驱动能力的限制,最大也就输出10mA左右,再大就会因为IO输出电压变小导致的输出电压也变小。IO可以看作内部是NMOSPMOS的组合,外部使用NMOS+PMOS代替原IO内部的MOS管就可以输出比较大的电压了。这个就完成了基本的小功率隔离电源,最开始的方案是4MOS管的全桥再加上1个隔直电容,隔直电容的使用使得全桥变得更安全些,要是开关停止,线圈不会变成导线短路。这个隔离电源我把它取名飞飞电源,是希望通过成熟简单的电路设计,让使用这个隔离电源变得很简单(从站在风口上,母猪都能飞而来)
   飞飞隔离电源的精髓:
       通过数字电路产生功率型方波+隔直电容+至少2组线圈产生隔离电压输出。还可以利用这个功率方波输出结合电容和二极管产生负压和自举升压等,满足运放的负压要求和驱动高端侧MOS管的电压要求。使用的多种隔直电容可以确保数字电路系统失控导致IO输出恒定状态时也不会产生线圈短路MCU电源被拉低不停复位的问题。
4个MOS管占板面积比较大,整个电路面积加起来比成品的隔离电压要大不少,再进化,把1组MOS去掉,只保留2个MOS行不行,可以。
使用小体积的贴片变压器加灵活的线圈组合,可以同时输出2组隔离电压。
以上是IO直接驱动MOS管,对于使用系统的MCU多余的TIM输出带死区的PWM来说,难免调试的时候会因为配置错误,PWM没有正确输出或PWM关掉了但是上下MOS直通的情况,然后系统电源就被拉低,MCU会不停的复位而且仿真器无法连接上改写程序.我调试STM8S003的基本DEMO板时就碰到这个尴尬问题.最后焊掉一个MOS管把时序调试正确后解决的.这个时候加入的驱动侧隔直电容可以有效减少这类问题的发生。
上图的MS80F0601FF单片机是我利用粤原点的SOT23-6封装的单片机,使用普通IO不停的输出4路PWM驱动波形,我在公司的量产产品中都是IO直接接MOS管使用。飞飞基本DEMO板上使用的STM8S003也是直接IO驱动4个MOS管。程序调试通了就可以直接连接简化电路设计,但是调试阶段碰到上下MOS直通的问题还是很麻烦的,需要把MOS管焊掉一个或把隔离电源部分的供电设计一个短接点,调试失败时断开供电才能改程序。
飞飞电源本身提供的功率型方波可以用来做多种用途,这个是成品的隔离电源模块比不了的。
以下A_SW为1路NMOS+PMOS输出的方波。
负压:
自举升压:
倍压:
负压和自举升压可以用于运放电路,解决普通运放不能轨对轨的问题:以下为4-20mA的电路,使用MOS需要运放有自举升压和负压才能更好的工作。否则电源侧需要至少串2个二极管才能输出4mA附近的电流。
使用门电路+431基准产生稳定的电压。

之前专门对比了普通的LM324运放和低VOS的运放MC33274的精度对比,发现低VOS的整体比LM324好一些,但是差距没那么大.
研究产生电压的门电路的影响:
这次看到内阻低的LVC系列是比一般的HC系列好一些.上图左边的运放使用的是LM2902,刚好这个板子的误差挺好的,4-20mA范围内比第一个图片的MC33274还好.
继续测试多块板子:
以上4个照片中,部分不能在0mA输出是因为当时的板子使用了2个二极管串联降压,而不是运放使用自举升压供电.因此不能保证从0mA开始输出.
测试0-10V输出:
继续,使用贴片的变压器做平衡充。原理是在所有电池没充满电前,使用外部电源串联充电,跟电池连的锂电池充电芯片是负责检测电池充电状态的,当某节电池达到一个电压值,锂电池充电芯片的绿灯开始亮时,这时推出集体充电状态,由每个单独的锂电池充电芯片充电。本身的5V电源+2路5V隔离电源一共可以充3接锂电池。
以上电路需要加稳压二极管对升压电压V_BOOST_V做限制。因为锂电池充电芯片反应没那么快,当后端没接电池时,上电后升压芯片输出电压太高,会把3片锂电池充电芯片烧掉的。这个电路还待完善,大家要是想要空PCB的话,留言备注下免费送。一共10多块板子送完为止。
利用DCDC升压效率比较低,充电电流在0.3A左右,不够满意,下一版本打算上MCU+QC3.0的电压可调模式控制。这样开始串联充电的充电电流打算用1A充电。
以上图片是平衡充里面的电路,高端电流检测电路以及使用自举升压来让MOS管完全导通,降低SOD4007的导通压降。SOD4007反向漏电流比肖特基小的多,防止电池不充电时的漏电电流。

楼主:
关于线圈匝数的计算
VOUT=VIN*N*T2/(4*T1)-2*VF
说明:N表示MOS管个数2或4个
        T2为输出侧匝数
        T1为输入侧匝数
        VF为肖特基在工作电流下的正向压降,回路中同时有2个肖特基整流所以X2
变压器的匝数以控制在静态功耗30mA以内合适,最好在10mA附件。匝数多了静态功耗小,但是带来的绕制麻烦,尤其是多绕组的情况下每个绕组匝数都会等比增加。
        使用磁环比EE类变压器效果好,我后面都往磁环上设计,但是绕组多了磁环绕要手工绕,比EE类磁芯麻烦。
        电感量的问题,开始我认为电感量要尽量大些,后来发现不同的磁环材质对静态功耗影响更大,对比FF0616初级电感量比贴片的要小,但是静态功耗反而是FF0616小。
        满载效率和静态功耗影响不大。相对输出电压高效率会高不少。
        输出建议加LDO稳压或DCDC提高输出效率和输出电流。现在LDO价格便宜,2毛多的SOT23封装的就可以满足输出要求,或上DCDC,几毛的价格,配合4MOS管可以实现更大的输出功率。加了LDO和DCDC可以靠芯片来实现后端短路保护。飞飞的输出功率比较大,不能像ROYER一样靠自身器件实现输出短路保护。
        MOS管可以使用便宜的2301和2302系列,1毛左右的价格不贵,但是输出过载或短路时,比如1A的输出,会造成前端的MOS管发烫厉害而烧MOS,可以考虑SO8封装的P+NMOS。不过不建议在基础飞飞电路上实现2W以上的输出,第三步我打算使用变压器驱动MOS实现同步整流设计下100W隔离输出功率的方案。

楼主:
      以上电路变压器的设计是一个麻烦的问题,现在的变压器厂家内蒙中星电子是我在上家公司认识的,上家公司行业内还算大,厂家合作还是很积极的,现在的公司规模小,一次买个一百,一千的对厂家来说实在是量太小了,不够他们塞牙缝,而我又经常叫他们打样,改进产品设计,增加新型号.因此我一直为我们使用的量太少,而定制的需求又多,厂家不乐意的问题困扰。想必很多人对变压器打样都有这个头痛的问题,变压器不是标准件,找厂家打样量少了厂家更不不鸟工程师,打样了往往也是一锤子买卖,要想后续不断的打样改进产品也很要看厂家的脸色。因此从一年多前开始我就萌发了把变压器设计的通用,可以卖给多个工程师用。我可以一次从厂家采购一定的量,保证年用量可以达到厂家乐意接受的数量。大家要是数量多,要开票,要走对公流程也欢迎直接找厂家购买。
      对于这类小功率隔离电源设计,我提供方案和改进设计,厂家就负责集中生产几种变压器,不用面对客户各类打样需求。用户也能采购到高性价比的小功率隔离变压器。做到大家的共赢。
前期第一步是推荐几款通用些的变压器,后续根据大家需求再增加新型号:
变压器:
FF0616.插件,型号命令表示1个线圈是6T,另外1个线圈是16T,2个线圈都使用三层绝缘线绕.

厂家的出厂报告:

频率和死区说明:按照飞飞基本DEMO板的设计
0X37 0X08:表示Ton和死区.STM8S跑16MHz.所以开关频率:16000000/[2*(0X37+1)]=143KHz,死区1/16000000*8=0.5us.这个频率和死区也是MS80F0601单片机的输出频率.
静态功耗和频率以及死区的关系:使用的STM8S本身有4mA的功耗,要是使用MS80F0601在1mA左右.
针对2个MOS管的情况:
        频率和死区
143K:        0X37 0X01        死区太小,电流很大,被稳压电源的100mA限流限制住了.
        0X37 0X02        17Ma
        0X37 0X03        14mA
        0X37 0X04        13mA
        0X37 0X08        13mA
200K        0X27 0X04        13mA
66K        0X78  0X08        13mA

上4个MOS管(把DEMO板的跳线打到JP2-3)
        频率和死区
400K        0X13 0X04        29mA
200K        0X27 0X04        27Ma
144K        0X37 0X08        29mA
66K        0X78 0X08        47mA

不同开关频率对静态功耗影响不大.可以根据自己单片机的情况选择合适自己的开关频率,死区时间是要有,否者电流超级大,死区时间大了输出电压在带载时会下降的多一些.
2:测试输出效率:DEMO板输出的4个肖特基实际焊接的是DSK24,选择电流大一些的肖特基可以提高效率,比起ROYER里面一个时刻只有1个二极管整流的情况来说,飞飞是2个肖特基压降.
2MOS管情况,5Vin,Iout=0.1A:
200Khz        0X27 0X08        5.86V*0.1A/(5V*0.147A)=79.7%
        0X27 0X04        5.88V*0.1A/(5V*0.149A)=78.9%
        0X27 0X02        5.95*0.1 / (5*0.154)=77.3%
143KHz        0X37 0X08        5.77*0.1 / (5*0.146)=79.04%
        0X37 0X04        5.8*0.1 / (5*0.146)=79.4%
        0X37 0X02        5.85*0.1 /( 5*0.151)=77.5%
66K        0X78 0X08         0.574*0.1 /( 5*0.146)=78.6%

继续增加输出功率
200Khz        0X27 0X04        5.41V*0.3A /( 5V*0.414A)=78.4%
        0X27 0X04        5.2*0.4/(5*0.548)=75.9%
        0X27 0X04        4.99*0.5/(5*0.681)=73.3%
        0X27 0X08        4.91*0.5/(5*0.679)=72.3%
143KHz        0X37 0X08        4.545*0.5/(5*0.679)=66.9%
        0X37 0X04        4.626*0.5/(5*0.679)=68.1%
66K        0X78 0X04         4.315*0.5/(5*0.679)=63.5%
        0X78 0X08        4.294*0.5/(5*0.679)=63.2%
从效率来说,FF0616使用200K的效率高一些.
换了一个FF0616变压器测试:
0X27 0X08 4.9*0.5/(5*0.679)=72.2%
小结:5V转5V的应用,FF0616使用200K,0.25us死区(0X27,0X04),最大输出2.5W.低负载的情况下输出的5V电压会到6V左右,使用LDO对后端供电比较好.这点成品的隔离电源输出电压波动小,这个跟飞飞输出线圈为单个线圈,需要4个肖特基组成全桥,2个肖特基串联后电流变化导致的管压降变化更大.
4MOS管情况:
200Khz        0X27 0X08        12.05V*0.2A /( 5V*0.558A)=86.4%
        0X27 0X04        12.127*0.2/(5*0.558)=86.9%
同一个变压器,通过2MOS或4MOS可以达到不同的输出电压.输出电压高了效率会高一些
测试FF0616使用3.3V供电情况
2MOS管
0X27 0X08        静态功耗10ma
0X27 0X08带载        3.356*0.2/(3.3*0.275)=74%
.
4MOS管
0X27 0X08        静态功耗17ma,8.6V输出
0X27 0X08带载        7.5*0.2/(3.3*0.547)=83.1%

FF0416:针对现在很多MCU为3.3V供电,隔离电源直接从3.3V转5V的情况

2MOS管
0X27 0X08        静态13mA,6.42V空载电压
0X37 0X08        静态13mA,6.9V空载电压
0X27 0X08        5.07V*0.2A/(3.3V*0.409A)=75.13%
0X27 0X08        4.61V*0.3A/(3.3V*0.607A)=69%
0X37 0X08        4.83V*0.2A/(3.3V*0.409A)=71.6%
0X37 0X08        4.24V*0.3A/(3.3V*0.608A)=63.3%

关于基本飞飞电源DEMO板说明:
手工贴片和焊接,主要为了快速的测试隔离电源的效率。输出负载不能短路,输出电流≤0.5A合适,否者输入侧的4MOS管很容易烧掉。DEMO板会烧好程序测试完成后发货。

原理图:
STM8SIO配置:
//以下基于STM8S003F3P6IO设计
void GpioInt(void)
{
     //1N        //PC7:AFR0
     PC_ODR_ODR7=0;
     PC_DDR_DDR7=1;
     PC_CR1_C17=1; //
     PC_CR2_C27=1;

     //2P AFR0     //PC6:推挽输出。
     PC_ODR_ODR6=1;
     PC_DDR_DDR6=1;
     PC_CR1_C16=1;
     PC_CR2_C26=1;

     //1P AFR7 //PC4:推挽输出
     PC_ODR_ODR4=1;
     PC_DDR_DDR4=1;
     PC_CR1_C14=1; //
     PC_CR2_C24=1; //

     //2N AFR7 //PC3:推挽输出。
     PC_ODR_ODR3=0;
     PC_DDR_DDR3=1;
     PC_CR1_C13=1; //推挽输出
     PC_CR2_C23=1;

}
注意要在OPTION中打开AFR0AFR7。否者输出MOS会短路发热。
PWM设置部分
void PWM_Init(u8 Ton,u8 tDTR)
{
   //配置PWM参数
   TIM1_EGR_UG=1;//初始化所有寄存器,并产生一个更新事件。
   TIM1_CR1_CEN=0;   //关闭TIM1
   TIM1_PSCRH=0x00; //预分频为0
   TIM1_PSCRL=0x00;
   TIM1_CCMR1_OC1M=6;//110 PWM模式1.
   TIM1_CCMR1_OC1PE=1;//开启TIM1_CCR1寄存器的预装载功能
   TIM1_CR1_ARPE=1;//自动重装载
   TIM1_CCER1_CC1P=1;//比较1输出极性//
   TIM1_CCER1_CC1E=1;//比较1输出使能// //这几个寄存器控制OC1的输出使能
   TIM1_CCER1_CC1NP=0;
   TIM1_CCER1_CC1NE=1;

   TIM1_CCMR2_OC2M=6;//110 PWM模式1.
   TIM1_CCMR2_OC2PE=1;//开启TIM1_CCR2寄存器的预装载功能
   TIM1_CCER1_CC2P=0;//比较2输出极性//
   TIM1_CCER1_CC2E=1;//比较1输出使能// //这几个寄存器控制OC1的输出使能
   TIM1_CCER1_CC2NP=1;
   TIM1_CCER1_CC2NE=1;
    TIM1_ARRH=0;//ARR确定频率
   TIM1_ARRL=Ton*2+1;//设置重装载定时器,16M16M/(Freq+1)
   TIM1_CCR1H=0;//CCR确定占空比
   TIM1_CCR1L=Ton;//捕获/比较寄存器设置
   TIM1_CCR2H=0;//CCR确定占空比
   TIM1_CCR2L=Ton;//捕获/比较寄存器设置
   TIM1_DTR=tDTR;//死区设置对于2N7002bss84可以使用0的设置。
   TIM1_BKR|=0X80;//主输出使能
}

源代码:

淘宝链接:
基本飞飞电源DEMO板:包括1个测试板和1个FF0616变压器和1个FF0416变压器,价格10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71026269581
FF0616变压器:价格1.5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68668066529
FF0416变压器:价格1.5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70897688889

测试:

网友:
不需要反馈?

网友:
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赞!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71116087796
https://pan.baidu.com/s/1hFmcTOqE8El5bMiVdLBvrg 密码: kncc
某宝这个隔离电源做得有意思,开放了原理图,用的是DRV8838做驱动,还有SEPIC拓扑的DC-DC,这个板子简直就是电源开发板

网友A:
用了MIC1557产生方波信号,用DRV8838电机驱动IC 驱动变压器,类似TI的SN6501变压器驱动,器件少体积小呀!

网友A:
楼主这个相当于半桥呀,输出电压会减半吧

网友B:
楼主干货不少,不错,建议对照别家的隔离电源模块参数,写出你的参数,做个对比,这样也方便以后设计是否考虑使用

网友:
干货  一直想拆了电源模块研究一下

楼主:
不需要反馈,反馈需要增加光耦,增加了体积。而且这种是1:1方波驱动,无法简单通过调整占空比来调节输出电压,我测试过使用减少开关次数来调压,负载调整率变的很差了,所以干脆放弃反馈,一直开关。一直开关静态功耗会增加。今天搜ROYER搜到金升阳的小功率隔离模块R1,R2,R3的介绍,发现R3也开始放弃靠模拟电路自身震荡的ROYER方式而开始采用芯片驱动来降低功耗了。R2静态功耗在10-20mA,R3在5mA到10mA,本文中的飞飞电源要是使用1mA的单片机驱动本身静态功耗也可以做到10mA,要是再增加初级的绕组估计5mA也是有可能的,后续我会作为提高的部分研究下去。

网友:
很想玩电源,这东西没点耐心直的玩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MIC1557产生方波信号,用DRV8838电机驱动IC 驱动变压器,类似TI的SN6501变压器驱动,器件少体积小呀! ...

我这个体积也可以做到很小的,这个是使用贴片的变压器生产2组隔离电源+负压和倍压输出用于4-20mA。

使用小封装的SOT-363的BAT54SDW肖特基二极管。
变压器里面有4绕组,改下绕组的做3路隔离输出也是可以的。自己设计变压器搭电路的好处就是很灵活。

网友:
看完了  其实TI和sumida已经有这种现成的方案,我们用来做为IGBT的驱动电源带载能力2W*2 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相当于半桥呀,输出电压会减半吧

4MOS管的是全桥,2MOS的输出电压是4MOS的1/2不到点。全桥加隔自电容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网上没看到这么加的,不过估计也有人在用只是不是主流吧。后面的2MOS就是不断的改进下发现可以简化为2MOS,减少面积和增加单个变压器的设计灵活度:通过2MOS和4MOS可以设计不同的输出电压。再把2个线圈反向这样最简单的2线圈的变压器就有4种组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4MOS管的是全桥,2MOS的输出电压是4MOS的1/2不到点。全桥加隔自电容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网上没看到这么加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71116087796
https://pan.baidu.com/s/1hFmcTOqE8El5bMiVdLBvrg 密码: kncc
就我刚发的这个,人家已经做出板子在卖了,主要是负载是确定的就好办,要是要做成通用的电源模块,估计会很困难,就连金升阳的模块都有人抱怨不电压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干货不少,不错,建议对照别家的隔离电源模块参数,写出你的参数,做个对比,这样也方便以后设计是否考 ...

这些在第三步完善,上面的内容一般是属于一个小功率电源在一些电路当中的综合应用的:负压,自举升压,高端电流采样等,已经不是单一的隔离电源模块了。而且变压器自己绕制简单是另外一大特点。拿个绿色的磁环自己按照公式算一下匝数,上电测试下基本上就是可以用了。不需要考虑很多的环节。作为一个单一的隔离电源来说,飞飞的目的就是很傻瓜化的设计。人人都可以绕制个变压器,输出自己需要的电压

楼主:
本文中的电压是在3.3V到5V范围内,已经设计了使用电容做简单隔离驱动的方案,我后续测试后在第二阶段放上来。到时候可以满足1.8V到36V之间的输入输出需求,只要通过改变压器就可以了。难点反而在如何设计变压器绕组,使得单一的变压器使用范围更灵活。要是1种电压要1种变压器,现阶段没量的情况下厂家不愿意生产的。我自己验证过的使用半桥驱动芯片实现了24V转24V,20W的电路验证。也是这么大个磁环,4MOS管方案。不过用2组半桥驱动器件就比较多了。飞飞设计的原则是简单,好上手,上手后再扩展复杂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71116087796
https://pan.baidu.com/s/1hFmcTOqE8El5bMiV ...

飞飞电源这个除了介绍一种简单的隔离电源技术外,还有一个目的是推销下变压器本身,大家都来用几种变压器增加下变压器的采购量,解决我跟厂家一起开发多款变压器后用量太少的问题,少了我后续也没法让厂家设计新的变压器了。你淘宝的产品隔离电源是为采样模块服务的,店家推销的是采样模块。我这边的目的是推销变压器的使用量,量大了就有更多的性价比高的变压器出来,也有更多的应用出来。少了我就在公司产品里面用现有的几种用用。

楼主:
关于价格,飞飞的隔离电源单路隔离在2元左右,比成品的0505隔离电源要低,性价比也是一个优势。

网友:
谢谢分享,最近也打算研究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价格,飞飞的隔离电源单路隔离在2元左右,比成品的0505隔离电源要低,性价比也是一个优势。 ...

2元不一定能做得到,慎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元不一定能做得到,慎重呀!!!!!

变压器1.5元,2个mos:0.25,2个bat54s:0.15,2个10uf:0.5左右电容涨价厉害,原来价格0.15够了。驱动使用单片机自己的2个io,价格差不多,bat54输出在100ma,要大些用4个1到2A肖特基好了。这个是纯隔离电源部分的电路了。

网友:
美味的干货,多谢楼主!

网友C:
!不错,体积有些大。回头买几个变压器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体积有些大。回头买几个变压器试下

上面的是插件的,属于粗犷风格,自己动手绕也很简单,下面这个是小体积的,4个绕组,可以做2组5V转5V/100mA输出以及平衡充电路使用,淘宝价3元,这个属于磁环里面绕满漆包线的设计,自己绕不现实,耐压2000VDC,没有插件的高。但是从我之前生产了3000套的情况看,回流焊温度要在230度以内,之前工厂2000套使用240度的回流焊有30%的产品鼓包的情况,第一批1000套没这个问题。要是大家有需求再跟厂家讨论下改进工艺。中间的变压器就是,左边的是对比。上面有介绍我们产品的照片。只从开始飞飞电源的变压器设计以后,多路隔离电源成本大大降低了。下次看来上3组隔离电源输出用于楼上有人提到的3组采样板的设计,当多组输出的时候,飞飞电源的体积不会比成品的大。
用于平衡充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的是插件的,属于粗犷风格,自己动手绕也很简单,下面这个是小体积的,4个绕组,可以做2组5V转5V/100 ...

HT7K1201   --   是否可以用这种驱动,这样就不要加10U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7K1201   --   是否可以用这种驱动,这样就不要加10UF电容?

你的意思是省外部的4个MOS管吧?左边的隔直用的电容必须要加,否者单片机一旦停下的时候一个IO输出高,一个IO输出低,这样全桥不开关了,线圈就变为一根导线了。而对电机来说,这种情况只是一直转而已。我曾经测试过电机驱动TC117HS ,频率一高芯片的静态电流就开始增大,到后面根本没法输出驱动波形,你说个这个芯片我看了下驱动能接收的最大频率有200K,我到时候测试下,要小体积我之前是使用集成NMOS+PMOS的SOT23-6封装的APM2701ACC-TRG ,这个在6毛的价格。

网友:
好东西,学习了,隔离电源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必须顶,,,很实用

网友:
楼主这个研究比较细致

网友:
很有价值,学习一下。

网友:
有一段时间,论坛没有这样的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方案有没有输出电流大点的,比如10w输出。。?

要看是几V输入,几V输出的,本身利用4MOS管的全桥输出,后面的肖特基输出1-2A的电流完全是可以的。MOS管使用DPAK以上封装的,配合半桥驱动芯片我之前做过20W输出。

网友:
这个留存一下,回头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记号,回头仔细看看,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面的是插件的,属于粗犷风格,自己动手绕也很简单,下面这个是小体积的,4个绕组,可以做2组5V转5V/100 ...

变压器是不错,能看一下绕组排布吗,如何保证耐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是不错,能看一下绕组排布吗,如何保证耐压呢

插件的从外观上就可以看出来,用三层绝缘线。我测试用6kvac打都可以。贴片的上面那款厂家给我的都是灌封的,里面就是磁环绕漆包线,厂家检验是按照2kvac.测试合格后出厂,这个就靠漆包线对漆包线的耐压了。后面还会有一款贴片的用三层绝缘线的,体积会大些,但是耐压方面会更好。

网友:
这是好东西,以前研究过电源一段时间

网友:
强贴留名,LZ太伟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是不错,能看一下绕组排布吗,如何保证耐压呢

插件的可以看到用三层绝缘线,磁环底部有黑色的胶提高机械强度 。不同批次厂家线的颜色会有差异

贴片的变压器厂家灌封的很严实,使能暴力钳开来,使用漆包线的。

飞飞电源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简单,使用磁环不管是分开绕或并饶对效率影响很小可以忽略。自己随便绕。

网友F:
这么多让我怎么看得懂

楼主:
放上使用逻辑分析仪对4个MOS管的驱动以及MOS管输出波形的数字化波形。(注意逻辑分析仪根据自己的高低电平阀值判断,跟示波器的波形有出入)。
开发板连串口助手说明:

设置频率和死区:

输出波形:

外部接线:

换SOT23-6封装的单片机代替STM8S003驱动,固定143Khz 0.5us死区

单片机已经上烧录好程序并编带,价格0.5元,已经放到我的淘宝店。我现在一般直接使用这个SOT23-6的单片机驱动,省事,面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多让我怎么看得懂

后面有考虑单独开帖就讲电源本身。自己设计隔离电源真的是很灵活的,几个器件可以设计出多个电压的输入输出组合。

楼主:
继续测试。带载输出一瓦,温度最高的是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G:
变压器既要适应5-36V输入范围,又能输出一定电流,变压器会比较浪费体积。
能否变压器就用小体积细线径,同样是带3个分离的输出绕组,电流不够就绕组并联,还是不够,就多个变压器并联。
当然需要保证每个变压器尽量一致性才好并联。

另外如果单单为了做隔离电源,为啥不用直接HC04做,2只HC04并联就能输出100mA电流来驱动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压器既要适应5-36V输入范围,又能输出一定电流,变压器会比较浪费体积。
能否变压器就用小体积细线径,同 ...

上面的设计是面向输入输出电压之比跟匝比有关的设计,不是一定范围电压输入固定电压输出的应用。
而且是面向小功率的应用,代替0505之类的定电压隔离模块,毕竟0505之类的要7元以上的价格。这个方案价格在2元左右,耐压使用三层绝缘线的变压器4.4KVAC对应0505之类的只有1KVDC到3KVDC好几倍的关系。
现在变压器的线粗细对于几W的应用来说足够了,毕竟绕的少,内阻只有几十毫欧。制约输出输出功率和效率的主要是:整流的肖特基的压降,输出电压越低输出功率一样情况下消耗在肖特基二级上的功耗越大,效率就只有70%左右了。输出电压高了可以达到80%以上。开关侧用的MOS管,以上电路图中使用的是SOT23-3封装的,针对2W输出没问题。要是10W以上的就需要换SOP8之类的功率更大,散热更好的封装了。

网友:
很是佩服楼主,好久没看到这样的帖子了

网友H:
村田那个是royer架构的吗?royer架构噪声和纹波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压器既要适应5-36V输入范围,又能输出一定电流,变压器会比较浪费体积。
能否变压器就用小体积细线径,同 ...

另外我也测试过74HC14(74HC14做方波发生器比04好用)做方波发生再推动隔离线圈,输出功耗在50mA以内,大了电压下降严重,所以后来找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高性价比和采购容易的芯片,最后选择了74LVC14,这个是我在量产产品里面用的电路,输出在50mA以内。后来我我觉得功率小了些,器件价格和面积也不少,所以后面改进使用SOT23-6封装的单片机驱动2个MOS管,更简单,输出功率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村田那个是royer架构的吗?royer架构噪声和纹波那么大?

是ROYER结构,上面没说噪声和纹波大啊。这类一直开关的次级波形没有像反激式一样有出来尖锋的,我对比测试过飞飞电源的方式和ROYER的方式纹波是差不多的,比反激式的要小。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ROYER结构,上面没说噪声和纹波大啊。这类一直开关的次级波形没有像反激式一样有出来尖锋的,我对比测 ...

看你贴出的ds中的指标,都150mV了 这个指标很垃圾了,没显示出royer的优越性啊,royer的噪声是比较低的,但效率相对也低,一般的隔离DCDC应该不用这种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贴出的ds中的指标,都150mV了 这个指标很垃圾了,没显示出royer的优越性啊,royer的噪声是比较低的, ...

这跟输出电容很有关系,输出电容加大点纹波就小。上图中就是标准的ROYER。旁边还有1个小的磁环来当串入ROYER的电感提高效率的。这类小体积电源用ROYER结构主要是电路简单,器件少,可以放到这么小的结构里面去。现在金升洋的R3系列里面也用了数字电路驱动,改天拆开来看下。上芯片估计是原来的ROYER结构绕变压器太麻烦了。人工贵了还是用芯片来代替产生驱动的线圈。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跟输出电容很有关系,输出电容加大点纹波就小。上图中就是标准的ROYER。旁边还有1个小的磁环来当串入RO ...

问一下,变压器用磁环跟用EI骨架有什么不同,感觉EI的应该比较好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一下,变压器用磁环跟用EI骨架有什么不同,感觉EI的应该比较好绕线。

我以前测试的时候EI之类的相同圈数静态功耗大的多,后来就往磁环方向发展,没考虑EI之类的骨架加磁芯了。

网友J:
干货,记号个
我们目前一直用的sn6501 做的隔离 电源,缺点没有欠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J:
干货,记号个
我们目前一直用的sn6501 做的隔离 电源,缺点没有欠压保护

几年前利尔达也来推过这个芯片,当时看了下变压器初级需要2个绕组并饶还是有些麻烦,并且价格也不便宜,所以后来没用。你们的做多少V到多少V输出?静态功耗有多少?

网友I:
再问一下,MOS的驱动波形是50%占空比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问一下,MOS的驱动波形是50%占空比这样吗。

是的。50%,不过驱动MOS管的占空比设置是50%,加上死区时间的话就是50%不到一些。一个半桥的P和N管只要驱动波形没有让2个MOS管同时导通的情况就可以。死区时间一定要加。

网友:
学习了,隔离电源

网友K:
引用 楼主:
放上使用逻辑分析仪对4个MOS管的驱动以及MOS管输出波形的数字化波形。(注意逻辑分析仪根据自己的高低电平 ...

LZ,是不是全桥驱动加隔直流电容就可以抑制变压器磁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是不是全桥驱动加隔直流电容就可以抑制变压器磁偏了?

我的理解是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的。50%,不过驱动MOS管的占空比设置是50%,加上死区时间的话就是50%不到一些。一个半桥的P和N管只要驱 ...

有没有试过淘宝上那种贴片的微型音频变压器,不知道输出功率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没有试过淘宝上那种贴片的微型音频变压器,不知道输出功率能达到多少? ...

没试过,试过TDK的几款贴片工模电感,发现静态功耗很大输出能力有限,并且绕组一般1:1的不合适就放弃找现成器件做隔离找厂家定制了。更早前测试过网口的隔离变压器,也是静态功耗比,输出能力有限而放弃了。
对比了我的方案使用MS80F0601FF+2个MOS方式+FF0616在5V输出的时候静态功耗6mA,金升阳的B0505-1WR3是5mA,B0505-1WR2为18mA.
4个MOS的情况本身的MOS上的开关功耗会比较的。
.

网友L:
引用 楼主:
没试过,试过TDK的几款贴片工模电感,发现静态功耗很大输出能力有限,并且绕组一般1:1的不合适就放弃找 ...

能否告知你说的输出能力有限是能输出多少,一般用B0505S的地方多数是485或者can,功率都比较小,有个20mA就差不多了,如果能用现成的微型变压器就比较省事了

网友M:
学习了,lz是个技术派,支持,留名!!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否告知你说的输出能力有限是能输出多少,一般用B0505S的地方多数是485或者can,功率都比较小,有个20mA ...

具体输出多少忘了,但是平时的静态功耗就有100mA以上了,静态功耗太大不行,没去详细的测试输出。你可以搭电路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学习了,lz是个技术派,支持,留名!!

卖东西的技术太差了。

楼主:
再打个广告,照片中左边三个是我再卖的变压器,左一和左三是四绕组的,可以输出两路隔离电源,也可以灵活组成除5v外的其它电压或±电源输出。左一和左二都是三层绝缘线,比漆包线的产品耐压更高。用于强电的场合的隔离摸着让人更安心些。右边2个是对比的金升阳的产品,内部漆包线绕制,打耐压就靠2层漆包线的绝缘能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输出多少忘了,但是平时的静态功耗就有100mA以上了,静态功耗太大不行,没去详细的测试输出。你可以 ...

共模电感磁芯磁导率比较高, 很容易就饱和了,你测试的静态功耗大可能是这个原因

楼主:
我以前是认为电感量要高一点,因为电感量mh级别的比uh级别电流小。可是后来的话又发现一百多uh的FF0616比300多uh的贴片FF06070714小还要小,所以我也搞不清楚啦,直接上电路测试再说。

网友:
LZ 有没有测试下以太网的变压器?看看能输出多少电流?

楼主:
上个MP174的非隔离+飞飞电源方案板子测试,测试最低输入16VDC,后续测试不同温度和芯片个体之间的差异,还是有望做到24VDC到220VAC电压统吃,用于输出1--2W的场合。做宽单位还是这个方案容易点,使用反激式做我一直做不出来﹋o﹋。变压器4KVAC以上耐压也够了。MP174性价比低了些,网上要3元以上,测试SDH8322最低输入22V,这个性价比高,最小电压高了些。后续多测试下SDH8322看。

网友:
研究的真深入,学习了

网友:
非常值得学习,不错。

网友:
楼主,非常专业,学习了

网友N:
在楼主淘宝店买了几个电感和单片机回来试试,正好需要一个5V/5V或15V/5V的隔离电路,用royer变换器试了一下,15V输入静态电流还是比较大,要功率上去以后效率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N:
在楼主淘宝店买了几个电感和单片机回来试试,正好需要一个5V/5V或15V/5V的隔离电路,用royer变换器试了一下 ...

谢谢支持,我晚上回去整理下物料,明天发货。淘宝上挂了快2个星期了没订单,后面就没注意去卖家中心看了,今天你说了下,回头看了下已经有3个订单了。

网友:
变压器有smt的吗

楼主:
现在有2款SMT的:右边小的已经在我们的产品上批量使用了(漆包线,4绕组),最近一次生产发现回流焊温度在240度时有部分鼓包情况,建议回流焊接温度230以下或手工焊接因此后续使用左边的变压器:使用三层绝缘线,四绕组。

以上2个SMT的都是4线圈的,可以做双路隔离电压输出。
右边的在我们的产品上的应用:

网友O:
上图,左边店里没看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上图,左边店里没看到呢。

左边的因为我还没批量使用所以就先不放到店里面去了。

网友:
总算有人回答问题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5%85%B1%E6%A8%A1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5%85%B1%E6%A8%A1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5%85%B1%E6%A8%A1

楼主:
的确,电路合理,驱动波形正确,并且有足够的驱动能力可以使用。使用4MOS驱动可以把共模电感作为隔离变压器用,输出电压因为2个整流二极管压降会比输入电压低1V以上。从我上图重新测试静态功耗还是很小的(使用的驱动信号源单片机MS80F0601FF只有1mA的静态电流,只驱动2个MOS,所以静态功耗只有4mA,驱动4MOS估计多增加10个左右mA的电流,因为线圈的驱动电压高了本身功耗也会加速增加)本帖子介绍的驱动方法可以让有很多2个线圈或更多线圈的电感或变压器有隔离电压输出并且静态功耗不至于过大。关于输出电压的计算上面有公式提供,大家可以多试验下自己手头的电感类器件得出自己的测试结果。

网友P:
不错,收藏了,如果能用通用电感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错,收藏了,如果能用通用电感就更好了。

通用的插件工模电感用我上面去驱动方法测试也是可以的,1:1的匝比输出电压低一些。电路很简单,上面也有基于STM8S003的原理图和源文件,可以自己搭电路测试。这些都要以实测为准。

楼主:
之前有不少网友提到了使用工模电感做隔离变压器,我这次就拿了手边的UU9.8 5mH工模电感做了下测试,测试的结果是输出能力有限,需要使用4MOS,频率不能太高,最终用62.5KHz频率,4MOS驱动,5V输入下可以做到3.6V,50mA输出。
使用基本飞飞DEMO板测试。

1:默认设置0X5A 0X27 0X04 0XA5:( 200K的开关频率)
开路电压还是很高的。
加10mA电压,直接往下跌。
加20mA,电压3.6V了。
可以看到开关频率太高了,恒流模式50mA电压直接拉到0V了。
2:频率减小,设为100K
计算方式和配置说明
100K的开关频率
可以看到50mA输出时有3V的电压了。
3:继续减小频率,设为62.5K
,0X7F是DEMO板的最小频率。
可以看到输出电压在50mA时增加到3.64V。

网友:
真正的干货!谢楼主!

网友Q:
引用 楼主:
之前有不少网友提到了使用工模电感做隔离变压器,我这次就拿了手边的UU9.8 5mH工模电感做了下测试,测试的 ...

共模电感容易饱和,用全桥去推,才会有高效率和大功率的输出,不过UF系列的体积太大了,那种磁环双线绕的比较小,9×5×3的上1W以上没问题。

死区时间要稍微长一点,否则发热大,效率急剧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共模电感容易饱和,用全桥去推,才会有高效率和大功率的输出,不过UF系列的体积太大了,那种磁环双线绕的 ...

我上面已经是全桥去推了,使用4MOS管

楼主:
一种简单的满足5V以上输入电压的FF电路形式,变压器匝数根据输入输出电压来计算。只要变压器本身的静态功耗尽量小,比如控制在10mA以上。输出电压和功率可以满足自己的要求就是一个合格的变压器设计。下图使用FF0616插件在6T侧多绕了7T改进。测试FF0616插件用的磁环的静态功耗比FF06070714贴片电感静态功耗要小,效率更高些。
电路图:

测试实物:插件的:

效率:

改贴片的FF06070714,串联06T和07T,组成13T,再利用14T组合为14:13T方案

测试结果:

网友R:
从楼主那里买了一个样品,收到了,测了一下,能带到200mA,直的不错。准备用到自已的产品上。
建义楼主做成模块成品卖,应该有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R:
从楼主那里买了一个样品,收到了,测了一下,能带到200mA,直的不错。准备用到自已的产品上。
建义楼主做成 ...

谢谢支持。你们对于隔离电源方案有哪些需求可以提下。我现在的电源方案性价比和灵活性比B0505之类的模块要有优势,但是单路的体积就比B0505之类的要大。耐压是比B0505要高的多,毕竟三层绝缘线版本的比漆包线的B0505之类要高的多。

网友S:
输出端的高压干挠通过变压器反耦合回源端,损坏单片机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S:
输出端的高压干挠通过变压器反耦合回源端,损坏单片机io口

具体测试是什么测试?是用我的demo板测试的吗?

楼主:
拿出耐压仪做了下交流耐压测试:对基本demo板打5KV交流耐压测试后正常,反复10次直接开机上5kv冲击后也正常。标准要求是缓慢加到测试电压。

网友T:
cpu 输出直接驱动半桥mos, 即使cpu内部带列区,在cpu上电或下电瞬间或者cpu异常时,会不会出现直通? 我们是从来不用DSP或者CPU内部死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cpu 输出直接驱动半桥mos, 即使cpu内部带列区,在cpu上电或下电瞬间或者cpu异常时,会不会出现直通? 我们 ...

出现直通是有可能,直通时间要是长的话系统的会被拉复位。IO直接连MOS驱动在MCU调试的时候很常见,正常运行的时候很少见到。
使用STM8S做的无线充电方案我几年前淘宝买的就是直接IO驱动MOS并加了上下拉电阻,使用4MOS方式,我想这个方案或类似的使用MCU驱动MOS管用于低电压的无线充电方案出货量估计5000万以上了,也没看见有人说有烧MOS的情况。
靠上下拉电阻在CPU上下电IO处于高阻状态的时候还是有用的。我在这个帖子开头也讲了一种提高可靠性的驱动方式:IO通过电容隔离后接MOS,并且PMOS接上拉,NMOS接下拉,这样的好处是一旦MCU死机IO输出1高1低本来会让MOS导通的状态的话或维持一个电平不变了,因为电容的隔直效果会被自己的上下拉电阻关断。合理的多增加器件可以让系统可靠性增加,就是占板面积也增加了。
另外我电路里面增加的与线圈串联的电容也是提高可靠性的一点,单纯的全桥要是MCU死机了,4个MOS管中导通的2个MOS就会通过电感线圈一直短路着,而增加的电容就不会短路了。
我现在使用的SOT23-6单片机MS80F0601FF,直接MCU驱动2个MOS已经用于公司批量产品,打5KV耐压,4KV群脉冲,8KV静电接触放电,对讲机干扰,氙气灯的触发器拉出电弧,交流接触器放旁边不断的开关等都没发现电源工作不正常。我家里也用MP174非隔离电源+FF隔离电源的控制插座来控制井水泵半年了也没发现问题。
MCU的IO控制MOS管我觉得在调试阶段因为IO和寄存器的配置不对或仿真器引起系统的暂停对MOS管控制影响是相当大,我自己在调试飞飞基本DEMO的时候也碰到这些问题了,我在基本DEMO上没加上下拉电阻更没有使用电容隔直后驱动MOS管。串口命令交互的方式就不会出这类问题。所以我现在喜欢直接用MS80F0601FF驱动,省事情。我这边的变压器一般使用143KHz,死区0.5us就可以了。

网友U:
引用 楼主:
以上电路变压器的设计是一个麻烦的问题,现在的变压器厂家内蒙中星电子是我在上家公司认识的,上家公 ...

拍了,记得发货啊,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U:
拍了,记得发货啊,大佬

谢谢支持,我晚上回去打包明天发货。

楼主:
关于贴片的4绕组隔离变压器系列我设计目的是为了实现多组隔离输出和通过各个绕组之间的排列组合实现多个电压之间的隔离输入输出这2个目的。优点是使用起来比较灵活,缺点是绕组多了价格高,并且因为变压器体积小,同侧之间因为引脚距离近,耐压只能达到2KVAC到3KVAC。 下一步的隔离电源开发板计划加上12V,24V输入等其他电压,增加灵活性。还有就是做12VDC到380VAC范围内1W或0.5W输出功率的隔离电源方案。满足我们公司一款DTU产品对不同客户使用场景的电压需求。
以下介绍下之前提到的4绕组三层绝缘线版本的变压器,先测试下耐压性能(使用耐压仪测试)和过回流焊性能(使用烤箱230度靠20min模拟测试)
本次贴片主角:

与插件的对比:

尺寸图:

开始耐压考验:样品数量5个
2侧之间打4.4KVAC

继续增加到5KVAC:

干脆再拧到最大6KV:最后耐压都是考验三层绝缘线自己的耐压能力了。

上烤箱230度烤20min

拿出来后发现20min时间还是太长了,线都发黑

楼主(2018-07-25):
继续折腾简单的飞飞隔离电源的输出能力。实验12V和24V系统下最大输出功率,新板子测试完成后改版上淘宝,资料整理后发论坛上。使用FF0616的变压器,算是变压器中的小强了,输出能力还是超过我的预想。
板子,使用了4606的MOS ,SOP8封装的,用焊锡丝飞线。原来设计是为了12V和24V输出1W应用,上面的线画的比较细。

12V空载功耗:

10W输出,效率在86%,电路本身消耗1.7W。

继续增加电压:使用24V输入,80%的效率,电路本身消耗功率在5.2W,热量太大,MOS管烧掉了。跟MOS耐压是30V的估计也有关系。24V输入,输出1W左右的小功率应用,使用2N7002和BSS84就可以了。这个是测试了下变压器最大输出能力。不建议输出10W以上的功率。

楼主:
10W输出功率,12V到24V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跟匝比和二极管压降有关。新的设计按照5CM X3CM板子大小,可以通过铜柱连接+供电,分为3种板子
1:纯隔离模块,非稳压输出。效率在85%到90%左右。输入电压高些效率也高些。4个插针处的位置按照2.54倍数设计,方便插洞洞板上使用。
2:电源输入接口模块,DC5.0接口输入,可以插12V到24V的电源,MICRO USB接口,带12V快充诱骗电路,插支持QC3.0的充电器输出12V供板子使用。
3:DCDC+锂电池充电。DCDC使用MP2303,可以用来输出稳定的电压。DCDC+隔离电源整体效率在75%左右。锂电池充电使用ME4059,DCDC充电方案,1.9A内充电电流。
以下为本次BATA版本硬件的原理图。
隔离电源本体设计了可以兼容不同输入电压和功率基本的MOS选择设计
12V到48V,1W小功率可以使用2N7002+BSS84。相应的电容耐压,LDO前端分压,隔离变压器匝比等都要相应的做改动
12V到48V,5W级别的可以使用60V耐压的4606 SOP-8封装
12V--24V,10W级别的可以使用40V耐压的WSF4012等TO-252-4封装的MOS。
      过温保护和过流保护本BATA版本硬件未使用。

     外延:使用这个基本的电路设计了一个给10W输出功放的负电压供电,本来设计使用隔离电源+LDO的方式产生稳定负压,结果发现常规正压输出的LDO在隔离电源下接成负压方式输出电压不对了,因此去掉LDO输出。这个图可以作为简单的10W隔离电源的基本原理图用。

     电源输入接口模块+DCDC+锂电池充电,使用的MT1470看重它输入电压比MP1470高,并且价格便宜,但是测试发现经常烧MP1470,不知道为什么,下一版本全部使用MP2303。里面的分立器件触发QC3.0输出12V可以参考下

楼主(2018-08-28):
今天测试了下小功率情况下24V转12V隔离情况,开关管使用2N7002和BSS84,耐压高,成本低,不过内阻大,达到欧姆基本,使用了2个MOS管并联提高内阻的方式。简化了10W的隔离电路图(本来设计就是可以兼容小功率的MOS情况的),这样看起来清爽很多:

使用了贴片的FF06041014.把14T的做初级,6T+10T做次级。这样输出电压24/2/14*16-2VF:

网友V(2018-09-29):
引用 楼主:
关于线圈匝数的计算
VOUT=VIN*N*T2/(4*T1)-2*VF
说明:N表示MOS管个数2或4个

楼主,有考虑过平面变压器吗,就是通过pcb走线代替线圈实现的变压器,很多老外的产品就用的这类变压器。这样可以标准化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有考虑过平面变压器吗,就是通过pcb走线代替线圈实现的变压器,很多老外的产品就用的这类变压器。 ...

之前拿普通的PC40的EE磁芯+漆包线绕制效率不如磁环效率高,后面就使用磁环为主,绿环绕下效率70%到90%很容易,并且静态功耗小。
现在1到10W的范围使用这种磁环方案更容易设计,后续研究下10W到100W这个范围的电源方案,需要好好测试下磁芯材料与功率的关系,手头有1块基于PCB变压器方案的180W的砖式模块可以好好研究下。
另外用PCB走线需要多层PCB才行,2层之前考虑过发现要飞线才能把绕组引线引出来不行,4层在内侧打孔可以引出来,不过耐压能力比较差了,根磁芯太近了。PCB要求4层或4层以上在一般的2层PCB系统中意味着需要单独做PCB变压器模块放到上面去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拿普通的PC40的EE磁芯+漆包线绕制效率不如磁环效率高,后面就使用磁环为主,绿环绕下效率70%到90%很 ...

一般都六层或八层  小PCB直接焊接在下面的2层板上也方便的

网友:
学习参考一下,谢谢啦

网友W:
楼主这个拓扑升压也可以吧?我想5v输入,正负12输出,打算做5w(每路2.5w),可否?用你的变压器可以吗还是自己绕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这个拓扑升压也可以吧?我想5v输入,正负12输出,打算做5w(每路2.5w),可否?用你的变压器可以吗还是 ...

可以做的,可以使用4mos管驱动2个FF0616空载输出在13v多,这个帖子前面应该有测试数据。2个输出接成正负电源形式即可。我自己的板子上有一个应用是12v输入电压再用这种电路形式,就FF0616的磁环在6T处多绕几圈输出-12v,1A的负电源。你也可以在一个磁环输出用两个绕组经过全波整流后输出±12v。这个设计对的要求很低的,基本上用绿环,匝数对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这个拓扑升压也可以吧?我想5v输入,正负12输出,打算做5w(每路2.5w),可否?用你的变压器可以吗还是 ...

很容易改装的。在这个帖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1%E7%BA%A2%E5%8C%85子的第27楼,我就改装了一个。
帖子里面的升压芯片产生负电源也是个方法,并且更简洁,我也这样有用过,只是带相同负载正负电源压差大些。
题外话,我之所以叫它飞飞电源,因为到现在为止,这个方案是成功率最高,同时改装也是最容易的。一般需要多少输出多少电压的话,改一下输出就可以了,自己随便绕一下,并且效率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容易改装的。在这个帖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8587&highlight=%E5%BE ...

还是楼主叼啊,不过你这个东西做成成品,可以搞2种方案,一种是平躲着的,适应于高度受限,一种是竖着的,适应于面积受限的,最佳的是又矮又瘦,我就不提了。。

网友:
满满的干货,MARK一下。

网友:
看完了,有点收益。

网友X(2018-11-13):
引用 楼主:
的确,电路合理,驱动波形正确,并且有足够的驱动能力可以使用。使用4MOS驱动可以把共模电感作为隔离变压器 ...

我用1812的共模电感试过,可行,不过输出电流到不了10个mA。
前面用了两个NMOS和两个PMOS开关,也遇到了上下直通的问题。

想想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是上一片sot23-6的电机驱动ic,前面可以用74lvc1g14之类搭个RC振荡器,连mcu也不需要,体积非常小。
再就是负载特性不怎么样,后级可能还需要加个ldo.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用1812的共模电感试过,可行,不过输出电流到不了10个mA。
前面用了两个NMOS和两个PMOS开关,也遇到了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0598-1-1.html?_dsign=81ee7c26
参考这个帖子的后面部分的测试,使用上MHz的开关频率,4MOS全桥驱动(串隔直电容的),加LDO后输出5V50mA没问题。最大输出100mA,电压在4.5V以上。结论使用贴片小封装的贴片共模还是可以做小体积的隔离电源的,开关频率需要上MHz才行。
之前测试过玩具上用的H桥驱动芯片SOP8封装的。测试不适合20K以上的开关频率,频率高了驱动不了。这个帖子里面也有人提出SOT23-6的驱动芯片,手册中最大开关频率200K,我也买了样品,还没测试过。
使用门电路产生方波,我之前测试的结果是:静态功耗从小到大依次为:HEF或CD4000系列(几十个uA)。74HC系列(1mA以内)。74LVC系列(几个mA到10mA)。LVC的功耗是最大的,但是小封装的一般都是LVC系列的

网友Y:
1. 好多buck芯片都可以做成隔离形式的
2. 电感体积其实可以缩小到很小
3. 加一个几毛钱的PWM控制器,比用一个几毛钱的MCU做PWM更好
4. 套个外壳灌胶,同时解决EMI问题,就是一个不错的隔离电源模组了
5. 变压器不仅不通用,认证也很麻烦,也有变压器厂家生产标准件而且带认证,这种厂家很少而且一般不会鸟小客户
    因为往往是客户量大了提出需要,厂家才会去做认证的,做一次认证大概需要几千到万把块,每年还要审厂和续证
6. 产量对产品成本的影响其实非常大,材料成本容易计算,但如果量很小,利润空间不够就亏了,利润取大了就被认为卖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1. 好多buck芯片都可以做成隔离形式的
2. 电感体积其实可以缩小到很小
3. 加一个几毛钱的PWM控制器,比用一 ...

一般使用boost做反激式比较多,buck做比较少。你说的buck是把电感加1路线圈做隔离吗?TI的FLYBUCK方案。一般的buck芯片需要带同步整流的输出带载能力会好很多,但是要是芯片侧的负载轻了输出功率也就10mA以内
性价比高,体积小的,外围简单的4MOS全桥驱动芯片不好找,尤其是需要满足3.3V供电电压的

网友X:
引用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0598-1-1.html?_dsign=81ee7c26
参考这个帖子的后面部分的测试,使用 ...

74LVC的输出电流大,要自己驱动MOS的话得用LVC,CD4000系列的驱动能力最弱。
74AHC也有小封装的,性能和LVC应该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X:
74LVC的输出电流大,要自己驱动MOS的话得用LVC,CD4000系列的驱动能力最弱。
74AHC也有小封装的,性能和L ...

门电路驱动MOS管的话,带死区控制麻烦,我之前使用6非门+二极管,电容,电阻做延时产生死区控制2个NMOS和2个PMOS做全桥,器件太多,占PCB面积太大。现在我产品上用SOT23-6的单片机直接驱动MOS管简单多了。

网友X:
引用 楼主:
门电路驱动MOS管的话,带死区控制麻烦,我之前使用6非门+二极管,电容,电阻做延时产生死区控制2个NMOS和 ...

sot23-6的单片机不错,是pic10么?

楼主:
引用 网友X:
sot23-6的单片机不错,是pic10么?

粤原点的MS80F0601 ,FLASH型单片机,仿PIC的。特点是4个IO都可以输出,其他的几个SOT23-6的4个IO只有3个可以输出。论坛上有人推荐过粤原点,他们应该是代理商。
现在我用这个方案做5V隔离输出和自举16V和负压-4V给运放供电硬件很简洁:

网友:
引用 楼主:
粤原点的MS80F0601 ,FLASH型单片机,仿PIC的。特点是4个IO都可以输出,其他的几个SOT23-6的4个IO只有3个 ...

果然一搜就搜到你的店里了~
4个io都输出的话就没法再写了吧,不过用在这里也不需要再写了

网友:
最近需要用,记录下

网友:
不错做的很好,大赞

网友Z:
引用 楼主:
之前有不少网友提到了使用工模电感做隔离变压器,我这次就拿了手边的UU9.8 5mH工模电感做了下测试,测试的 ...

用共模电感的情况下,因为漏感以及电感量大,电流上不去。可以改种模式,采用LLC模式(等效电路为L+C+R串联,LC在谐振状态时,阻抗为0),即测出共模电感的漏感,再与串联的电容匹配,达到谐振的频率与输入的频率相同即可。F=1/(2PI*SQRT(Cr*Lr))(LC串联谐振公式),F为输入的频率,单位为Hz,Cr为串联的电容,单位为F,Lr为漏感,单位为H,如果Lr太小,不好匹配,可以外部再串联一个电感。这种情况下,理论上输出电压不受负载的影响。不过要注意的是串联电容的容量很小,但耐压要很高,负载越重,电容的电压越高,负载短路时,电容电压是输入电源的好几倍(Vc=Vin*Q)。Q为谐振等效阻抗与负载阻抗的比值。
你现在采用的是C+R模式(等效电路为C+R串联,C的阻抗与频率和电容量相关,无论怎样总有阻抗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Z:
用共模电感的情况下,因为漏感以及电感量大,电流上不去。可以改种模式,采用LLC模式(等效电路为L+C+R串 ...

谢谢,你说的电源拓扑对我来说已经比较复杂了。我要学习测试下。

网友(2018-12-24):
这个单片机真好,给楼主用的物尽其用,量产的MCU 成本大概多少钱

网友:
谢谢分享  进来听听课

网友AA:
楼主,这个电源的纹波或噪声是在什么水平?我测了下 金圣阳的波模块 噪声N大,完全不能用在模拟如ADC等电源供电。
另外看你店里现在有0614双绕组的,是否可以接成+/-12V 隔离输出?

某宝上买了个模块,感觉和57楼 74LVC14 的方案比较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这个电源的纹波或噪声是在什么水平?我测了下 金圣阳的波模块 噪声N大,完全不能用在模拟如ADC等电源 ...

纹波我晚上回去测试下,我之前测试的结果是使用示波器+探头送的弹簧针测试,电源的输出加10uH的电容比100uF的固态电容纹波要小。
对外空间的辐射来说,输出线圈上并电容可以减小辐射,之前使用MP2451做的隔离电源,2MHz的开关频率,产品上做出了辐射超标了,后面输出并了330pF的电容,效率没有明显下降,但是辐射小了很多,10db以上余量。
关于做±12V,你的输出电流要多少mA?
贴片的06070714线圈分别是6T 7T 7T 14T。把6T接成4MOS形式,14T当12V输出,实际空载估计在12V,加100ma负载估计到10V多,要么把输入的5V抬高一些,要么输出从14T加大到16T.
关于±电源的输出测试可以看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8587-1-1.html   第27楼的测试,4MOS管方式,初级6T,次级2个19T。我这个电源方式特点就是驱动简单了,知道怎么算匝数和输出电压的关系,需要不同的电压自己增加或减少几圈就可以了。
减少空间辐射一般可以让驱动波形便缓慢一些,对于小功率输出来水,带来的效率损失是很小的,不明显。

网友AA:
小尺寸的变压器是难题,好像有成品是用EPA3582G做的,垃圾宝上是2.5块一个,配合sn6501估计是另外个选择,功率估计做不大。
楼主,我测了普通的DCDC隔离模块,纹波及噪声远远超出想象(几个mv级),如果你这个纹波噪声小的话,做大几W的隔离模块有福了(最起码变压器有货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小尺寸的变压器是难题,好像有成品是用EPA3582G做的,垃圾宝上是2.5块一个,配合sn6501估计是另外个选择, ...

看来你之前发的帖子,你之前的测试方法使用那么长的飞线,你使用的是电解电容,对吸收纹波没什么效果。线长了辐射到空间中的能量也大。一般小的0505之类的模块里面的电容式10uF/0603的,估计耐压式10V甚至式6.3V的,输出5V情况下等效的电容没多少了,看你后来买的模块输出的电容为1206封装的,估计在22uF以上了。滤波效果要比0603的要好,并且后面还有1级LDO+1206的电容。

网友:
0505类的如果要达到低纹波或噪声,需要做的努力不是一点点,直接可以考虑PASS了。
目前在找负电压的LDO,找到了Torex 的XC6901/2,但货源好难找。

楼主:
同一个信号对比测试开20M带宽抑制与否的区别:

楼主:
开始测试的时候发现老是出现40KHz的双尖峰,排查尖峰的干扰源,DEMO板断电,还有。示波器使用电池供电,还有。关掉稳压电源IT6120(内部是AC-DC+后端线性稳压拓扑),尖峰终于消失了。后续测试找了2节18650锂电池+7805的方式对DEMO板供电。搞播放器的工程师做着做着发现改为电池供电效果最佳,的确是使用电池供电比其他电源方式要简单并且效果好的多的多。

探头使用测试针测试

电池供电:

10uF+无负载,LDO输出波形,LDO为ME6119A50

LDO后端输出5V侧加50mA负载。测试10uF滤波电容的滤波效果,LDO输出波形

10uF贴片电容+50mA负载,LDO输入侧(也是飞飞电源全桥整流输出波形),可以看到2组波形很高低很明显,交错产生,整体频率是146K的开关频率。可以看到有2组高低不同的波形,主要是因为全桥以2个二极管为1组整流时,2组二极管压降不完全相同,原边线圈开关时开关波形和MOS内阻不完全相等照成的。

楼主:
加大电容,上之前买的100uF,10V贴片电容,分别并联在LDO输入侧的10uF和输出侧的10uF电容上
10uF+100uF 50mA负载  LDO前端波形,可以看到100uF电容大大减小了峰峰值

10uF+100uF 50mA负载  LDO后端波形

楼主:
测试用电容和并联的电容接线图

网友:
开关电源Mark

楼主(2019-01-27):
昨天接到一个坛友的方案要求40KHZ开关频率下12V转12V应用,要求静态功耗在12V,10Ma以内。频率低了线圈匝数必须要增多,否则静态功耗直线上升。
使用MS80F0601FF的1N驱动外部NMOS,2N驱动外部的2N7002再带2个电阻分压+2个BSS84并联(小功率输出使用BSS84,节电容小,要功率大就需要3904+3906组成推挽驱动大电流MOS)
做到静态10mA以内,因为还有LED灯和其他电路,纯飞飞隔离电源部分估计消耗8mA以内。
带100R负载还有11V.
变压器为初级16T,次级34T.线多了绕的比较满了,线损也大些。

网友(2019-05-24):
设计的比较小巧,实用,价格也不高

网友(2019-07-06):
很牛,我们一直在用这种隔离电源模块,成本压力大。

网友AB(2019-10-02):
引用 楼主:
测试用电容和并联的电容接线图

考虑弄一个输入12V,输出5V6A~5V8A的隔离模块,40AH动力电芯的平衡充电,有没有芯片型号方面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考虑弄一个输入12V,输出5V6A~5V8A的隔离模块,40AH动力电芯的平衡充电,有没有芯片型号方面的建议? ...

几十瓦的功率我还没做过,不考虑效率的话使用MOS驱动芯片,比如使用2个LM5109驱动4个NMOS组成全桥,输出使用大电流的肖特基整流比如20100之类的,需要加强散热。效率估计只有80%左右,效率低意味着发热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十瓦的功率我还没做过,不考虑效率的话使用MOS驱动芯片,比如使用2个LM5109驱动4个NMOS组成全桥,输出 ...

感谢建议

网友(2019-11-24):
学习了   感谢楼主整理得这么多内容

网友:
学习了,正好要用到

网友:
相当有内容的好帖,MARK。

网友(2020-01-03):
好帖子,学习很有帮助

楼主:
这个帖子关于电源原理讲的比较乱,不好理解。在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4906-1-1.html帖子中重新整理了电源的设计原理,开发板的原理图
另外打个广告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11285274862。可以方便的用于测试设计小功率隔离电源的变压器,输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