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DWIN OS代码解析大彩/威纶通的协议,你会换么?

楼主(2018-06-05):
如题如题,最近在考虑出一个迪文屏的协议对接代码,专门解析大彩的指令,还有威纶通的指令,有多少人想要呢?

网友A:
指令对应的效果呢?

网友B:
有什么用处呢?没太明白你这个应用场景?

网友C:
看不懂,解析指令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用处呢?没太明白你这个应用场景?

肯定想用迪文无缝替代大彩/威纶通,便宜点

网友D:
有协议代码?愿意一起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令对应的效果呢?

還是實現原有的功能,只是把原來的協議解析一下,替換起來更快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解析指令什么意思

就是把大彩的指令通過OS轉換成迪文的指令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协议代码?愿意一起研究

準備開始弄,搞定了分享給大家~現在就是看看有多少人想要~

网友E:
LZ你有本身把威纶安装目录下面几百种PLC的协议全写了?
我敬你是条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有本身把威纶安装目录下面几百种PLC的协议全写了?
我敬你是条汉子。

哈哈~要是需求多,就多拉幾個人咯。飯還是要一口一口吃的。

网友F:
dwin的屏如果能支持做主机 使用C开发就好了,或者屏上可以焊接一个STM32的片子提供给用户编程,使用这个STM32来做用户的业务逻辑和通讯,这样下位机的压力就小点,可以直接升级之前的PC和下位机这种结构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F:
dwin的屏如果能支持做主机 使用C开发就好了,或者屏上可以焊接一个STM32的片子提供给用户编程,使用这个STM ...

現在的迪文屏就可以做主機來用了,T5 CPU的兩個核一個跑DGUS(GUI),一個跑OS (二次開發代碼),只不過還是只能用匯編語言來開發,沒法用C。STM32估計不現實,迪文肯定不願意幫STM32冲銷量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現在的迪文屏就可以做主機來用了,T5 CPU的兩個核一個跑DGUS(GUI),一個跑OS (二次開發代碼),只不過 ...

汇编就太扯了,现在谁还用那玩意,目前很多HMI都支持C的脚本

网友G:
威纶通就是modbus 你要兼容他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威纶通就是modbus 你要兼容他干嘛??

方便替换嘛,迪文的价格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替换嘛,迪文的价格还可以。

你是迪文的人吧。。我只有只有出快速demo才会用。一般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汇编就太扯了,现在谁还用那玩意,目前很多HMI都支持C的脚本

也是没办法呀,上次迪文技术来给培训了一下汇编,发现其实也挺简单的,现在慢慢也用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替换嘛,迪文的价格还可以。

比大彩贵过了,你还要兼容大彩》》???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你有本身把威纶安装目录下面几百种PLC的协议全写了?
我敬你是条汉子。

我估计看起来是很多协议,其实可能大部分就是ModBus协议,只不过,寄存器地址和偏移量不同,就像台达的plc

网友:
大彩串口协议比迪文的简单,你应该把迪文的解析成大彩的。呵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没办法呀,上次迪文技术来给培训了一下汇编,发现其实也挺简单的,现在慢慢也用上了 ...

底层可以是汇编,但用户使用还是C吧,如果不支持额外的通用MCU,那就自己做个编译器吧,能支持C代码能省去很多事,原来PC和下位机架构的 只要PC端是使用的C相关的语言的,基本不用怎么更改业务逻辑就能移植到MCU上,能省去很多事了

网友:
能支持C编程的串口屏才是好用的串口屏。

网友H(2018-07-20):
引用 网友F:
dwin的屏如果能支持做主机 使用C开发就好了,或者屏上可以焊接一个STM32的片子提供给用户编程,使用这个STM ...

请问你的想法是直接在板上焊个SMT32,但需要STM32引出些什么样的脚位给用户做扩展,打算按这种思路升级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的想法是直接在板上焊个SMT32,但需要STM32引出些什么样的脚位给用户做扩展,打算按这种思路升级一 ...

对,是这个想法,我的想法就是要个MCU的最小系统+外置一个flash片子就可以了,让这个MCU来复位界面的切换和刷新,以及一些业务逻辑。这样的结构就是类似于上下位机的形式,把之前的PC和下位机的工作方式改为这种结构就非常方便,起码下位机不用更改,上位机使用HMI替代就可以了,协议还能根据自己的需求自己定义更方便。
免得使用HMI时还是下位机为主机,下位机还负责检测等业务逻辑处理,在大数据传输时还会出现界面显示和下位机不同步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对,是这个想法,我的想法就是要个MCU的最小系统+外置一个flash片子就可以了,让这个MCU来复位界面的切换 ...

请看理解是不是这种框图。
想了解,FLASH可能的用途,请建议是用SPI FLASH还是IIC FLASH(容量一般是会需要多大)。
另外,一般场合是否需要GPIO引出,如需要,一是:建议多个GPIO合适,二是是否需要增强端口的驱动能力。
外挂一个小MCU实际成本并不会增加多少,STM32F103C8T6也只是几块钱,这样即不会改变串口屏整机系统,又便于用户把串口屏作为一个完整的终端来运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请看理解是不是这种框图。
想了解,FLASH可能的用途,请建议是用SPI FLASH还是IIC FLASH(容量一般是会需 ...

对,我个人是这个意思,使用SPI flash会比较方便,用于存储一些数据,速度也会比较快
对于我而言,因为我是上下位机的形式,所以我的GPIO用下位机的即可,反而个人觉得既然上了MCU可以再多预留一个串口,用于外接小票打印机类的设备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对,我个人是这个意思,使用SPI flash会比较方便,用于存储一些数据,速度也会比较快
对于我而言,因为我 ...

这样的话,仍然还是用10PIN的FFC插座作为连接接口,管脚可定义如下:Vin、Vin、Rx1、Tx1、Rx2、Tx2、Rx3、Tx3、Gnd、Gnd
MCU与SPI FLASH选择:STC8F2K16S4+W25Q32
STC8F2K16S4有四个串口,一个给到与串口屏通讯,三个引出到用户使用(但其中一个如序号1必须是232模式且可选TTL232或RS232,其它两个串口用户自行定义是作为串口还是普通IO)。
STC8F2K16S4内部有48K EEPROM,如果要存储的数据量不大,可以直接存储在此处,外面的SPI FLASH可以不用。
此方案不知是否满足运用条件,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样的话,仍然还是用10PIN的FFC插座作为连接接口,管脚可定义如下:Vin、Vin、Rx1、Tx1、Rx2、Tx2、Rx3 ...

个人建议还是使用类似于STM32或牛皮糖的这种MCU,毕竟位宽在那,还能搞些算法,例如矩阵求解等,毕竟是替代上位机,上位机的ram会比较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个人建议还是使用类似于STM32或牛皮糖的这种MCU,毕竟位宽在那,还能搞些算法,例如矩阵求解等,毕竟是替 ...

没有问题,STM32中串口有3或4个不知有合适的推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问题,STM32中串口有3或4个不知有合适的推荐,谢谢!

这个你查手册吧

网友H:
嗯,查看到stm32f103c8t6带有3个串口,这样可以满足产品自用一个串口,伸出两个给到用户。
使用这个芯片,将伸出SWD debug接口,另外引出一组共6个GPIO接口,备有需要做些外部逻辑控制之用。
接口1:Vin、Vin、Vin、Rx1、Rx2、Tx2、Tx1、Gnd、Gnd、Gnd
接口2(含debug):Vin、IO1~IO6、Gnd、SWCLK、SWD
两个连接器都是10PIN,从使用便利与可靠来看,建议哪种规格的会方便,如:FFC插座、PH连接器、XH连接器或其它。
其它看是否还有建议,多谢!

网友I:
价格便宜,直接替换,立即会换

网友H:
考虑出一个迪文屏的协议对接代码,专门解析大彩的指令,还有威纶通的指令,有多少人想要呢?
-------如果能实现把迪文的DGUS屏或是指令屏直接对接威纶屏(即两屏可以互换),经评估我们会有此需求,楼主可以出IC或方案给我们。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价格便宜,直接替换,立即会换

请问,您是讲楼主的方案,还是上楼提到的增加一颗MCU实现取代PC端上位机的方案(先前做好的下位机无须改动)。
如果是增加一颗MCU的方案在7寸屏上面成本影响不会很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嗯,查看到stm32f103c8t6带有3个串口,这样可以满足产品自用一个串口,伸出两个给到用户。
使用这个芯片 ...

之前dwin屏上用的那种连接器就可以,不要用FPC了吧,延长不方便,IDC插座线太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之前dwin屏上用的那种连接器就可以,不要用FPC了吧,延长不方便,IDC插座线太细 ...

好的,那种是PH系列,谢谢!
请问你一般是用那个尺寸的,如果是7寸或以下的屏,我们按你的尺寸改板免费提供一个样品给你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好的,那种是PH系列,谢谢!
请问你一般是用那个尺寸的,如果是7寸或以下的屏,我们按你的尺寸改板免费提 ...

请问你是哪家的,如果不方便公布可以PM我,我之前做的那个产品用的dwin是下位机做主机的,后来也找过大彩,我把思路告诉他,人家不鸟我,所以就那样用的,很难受的,但那个产品已经定型了,我是用的7寸的,你发我试用那也要等到下个项目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是哪家的,如果不方便公布可以PM我,我之前做的那个产品用的dwin是下位机做主机的,后来也找过大彩 ...

你好!
我们也是做串口屏的,不便在坛里公布,怕违反坛规。
PM不了你,提示“抱歉,该用户只接收好友发送的短消息”
我的腾号:2049171032,你看是否加我联系,到时寄给你,谢谢你的建议!

说明1:定7寸的规格,一般样品都会同时做几个,理应可以共寄出3个免费样品,如果其他坛友有实际产品能用上这种方案的可在贴里跟进一下(如果只是想了解学习使用串口屏,建议不要跟进),按顺序还有两个样品可相送。
说明2:这种方案按marshallemon的建议只是在传统的串口屏增加上MCU+FLASH,用来替代上位机的功能(即:上位机的显示用串口屏作界面,上位机中的一些逻辑及算法交给串口屏中嵌入的MCU来完成,这样原先下位机就无需修改软硬件;可把电脑直接去掉换上这种串口屏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
我们也是做串口屏的,不便在坛里公布,怕违反坛规。
PM不了你,提示“抱歉,该用户只接收好友发送 ...

已加,麻烦确认下

网友J:
我们用arm linux做。直接用c,c++开发逻辑代码了。

网友:
迪文的确实难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考虑出一个迪文屏的协议对接代码,专门解析大彩的指令,还有威纶通的指令,有多少人想要呢?
-------如果能 ...

因PM不了楼主你,楼主看到帖子后看有没有兴趣做这种解析协议。:)

网友K(2018-08-29):
迪文的  软件的项目界面如果能多重视重视搞搞好  再说吧,太难用了,界面像小学生的水平(因为这个,至少好几个项目,没敢用你们的屏(手上的屏吃亏了好几年了),加上神资料,我也是醉了),操作难度明显大很多,目前至少我用HMI   很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们用arm linux做。直接用c,c++开发逻辑代码了。

量应该不小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迪文的  软件的项目界面如果能多重视重视搞搞好  再说吧,太难用了,界面像小学生的水平(因为这个,至少好 ...

最近刚买了个,真要命,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文档也是乱的一逼,软件,下载方式蛋疼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我们用arm linux做。直接用c,c++开发逻辑代码了。

arm linux的屏有推荐的吗? 如果价格太高,对比串口屏就没优势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最近刚买了个,真要命,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文档也是乱的一逼,软件,下载方式蛋疼啊 ...

现在还这么差?我记得8年前,他们送的屏还在吃灰,据我其他朋友说好一些了,不清楚&不关心

网友:
不至于吧,不是说出新版的了吗,应该有长进不,了解的兄弟可以说说

网友(2018-10-10):
引用 网友M:
arm linux的屏有推荐的吗? 如果价格太高,对比串口屏就没优势了

可以在X宝上搜我们的SuperView ,我们的Linux 串口屏低至69元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最近刚买了个,真要命,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文档也是乱的一逼,软件,下载方式蛋疼啊 ...

为什么不试试大彩?都可以不买屏先写测试程序  软件虚拟一个屏。可以了再买屏。上手半小时。很爽的

网友:
绝对不会

网友L: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不试试大彩?都可以不买屏先写测试程序  软件虚拟一个屏。可以了再买屏。上手半小时。很爽的 ...

前年都买了大彩的,是好用,价格贵啊,将近一倍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现在还这么差?我记得8年前,他们送的屏还在吃灰,据我其他朋友说好一些了,不清楚&不关心    ...

一个鸟样,感觉文档一直老样子,麻痹的摸索一下午SD卡座都插坏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一个鸟样,感觉文档一直老样子,麻痹的摸索一下午SD卡座都插坏了

好吧  无语了   很好奇   怎么存活下来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好吧  无语了   很好奇   怎么存活下来的

价格便宜这是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价格便宜这是真理

不见得   研发成本 不是钱吗?单算硬件成本    做项目要吃亏的

网友:
不过话讲回来   好像充电桩很少有看到用大彩的   HMI的居多些   不清楚 大彩这块是不重视还是产品高低温不达标?  搞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不试试大彩?都可以不买屏先写测试程序  软件虚拟一个屏。可以了再买屏。上手半小时。很爽的 ...

大彩怎么好用法?很好奇,这么多人说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前年都买了大彩的,是好用,价格贵啊,将近一倍

这么好用法?

网友:
电脑端软件界面友好,很容易上手,直接在电脑上做界面,然后软件自带模拟仿真,最后单片机程序写好了还可以与keil一起联调,搞好了再买屏接上去就行了
下载也方便,平时连接USB,下载进去就好了,批量可以用SD卡

网友:
迪文的好难用,大彩的好用多了

网友:
今天刚接到客户通知,迪文屏工作一晚上花屏死机。。。准备换大彩试试,发现大彩居然有和迪文直接替换的,只不过得改代码了。

网友O:
忘记说了,跟迪文售后沟通,他们说重启后恢复了屏幕就没问题,真特么服了。还工业级的,实际在实验室环境使用。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用了大彩,感觉迪文就是垃圾

网友K(2019-01-25):
引用 网友O:
忘记说了,跟迪文售后沟通,他们说重启后恢复了屏幕就没问题,真特么服了。还工业级的,实际在实验室环境使 ...

呵呵   有这么差吗?    看来DW的王BOSS  还是没重视这种品控(精力都在埋头搞IC了,据说DW开始自研CPU了,号称全汇编,据说已量产)

网友:
可靠性达标,价格合适考虑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呵呵   有这么差吗?    看来DW的王BOSS  还是没重视这种品控(精力都在埋头搞IC了,据说DW开始自研CPU了 ...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硬件问题,不过他说重启了能恢复就不是屏幕问题就有点过分了。我看我现在用的这个屏幕主控芯片咋这么像全志的F1C100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硬件问题,不过他说重启了能恢复就不是屏幕问题就有点过分了。我看我现在用的这个屏幕主 ...

据迪文业务说   老王总   早就开始布局自研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