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开源个小玩意,网络摄像头之TCP版,稳定不死机

楼主(2018-06-05):
说明:
0、此贴纯开源,含上位机和下位机。
1、例子是两年前做的,一直没有顾上整理出来,今天特地整理出来,开源出来给大家玩。
2、上位机是emWin模拟器开发的,大家估计很难猜到,所以你会emWin话的,就可以轻松制作上位机。做些通信和控制类上位机,比使用C#之类的方便程度一点不差,而且你仅会C语言就可以。
3、并且成功将emWin人性化,可以做些Windows系统上的小应用了,基本完全看不出是emWin做的,而且生成的软件很小,因为是WIN32 API实现的,直接调用win socket api,还是非常爽的。Win32 API编写的软件,最大的好处就是微软的各个系统版本都兼容,而且发布时软件比较小,仅仅一个exe小软件。
4、花式玩转网络摄像头之VNC远程摄像头也实现了,后面整理后也开源出来给大家玩。

下位机:

上位机:

exe小软件:

截图效果:

纯RGB格式数据,上传速度2MB/S左右,下面是动态GIF。

网友A:
emwin哪里能下载到?

网友:
这个666,要是能手机看就好了

网友B:
用手机看的话,要压缩图片,要不网络受不了,除非你在WIFI下用

网友:
这个厉害了,666

网友:
爱心麻麻,呵护全家666

网友:
这个可以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C:
楼主用什么方案?  什么mcu 摄像头  wifi模块

网友D:
你模拟器的窗口是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哪里能下载到?

上位机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机看的话,要压缩图片,要不网络受不了,除非你在WIFI下用

可以使用输出jpeg格式的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什么方案?  什么mcu 摄像头  wifi模块

F407IGT6,使用的内置mac加外置phy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模拟器的窗口是怎么改的?

这个修改外形稍麻烦,建议直接使用原始模拟器即可。在lcdconf.c可以修改任意大小

网友:
这个好,感谢!!

网友E:
直接控制摄像头的么。摄像头跑的什么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控制摄像头的么。摄像头跑的什么协议?

对,跑的 tcp

网友F:
厉害,如果帧缓冲好再刷屏幕,就能更稳定不闪了

网友:
这个,如果可用emWin做界面上位机的话,那可要好好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修改外形稍麻烦,建议直接使用原始模拟器即可。在lcdconf.c可以修改任意大小 ...

这个牛比了,用EMWIN来作软件的GUI界面。。眼前一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如果帧缓冲好再刷屏幕,就能更稳定不闪了

实际效果挺好的,这个是截图GIF滤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牛比了,用EMWIN来作软件的GUI界面。。眼前一亮啊。。

emWin上位机做USB,网络,串口等常用通信都没问题。

网友:
感谢,膜拜硬汉大神

网友H:
厉害啊,我对楼主如何使用的emWin很感兴趣

网友:
支持,论坛技术贴才是王道

网友:
不错。stm能完成这样~~

网友:
mark一个,emWin不错的选择。

网友:
真是大神啊,emwin搞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厉害啊,我对楼主如何使用的emWin很感兴趣

后面emWin上位机搞USB和网络通信出两期教程供大家参考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后面emWin上位机搞USB和网络通信出两期教程供大家参考

那太好了,期待你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太好了,期待你的教程

网友I:
感谢分享,希望能出详细教程啊

网友J:
一直在关注大神的公众号以及“专题”系列,硬货满满。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谢分享,希望能出详细教程啊

后面就出两期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直在关注大神的公众号以及“专题”系列,硬货满满。

网友:
大神级的又来一枚

网友:
震惊,楼主竟然用emwin做了这种事

网友:
佩服这个,感谢分享。

网友K:
请教楼主,这个emWin有教程么?

网友:
哇,这个必须66666,Mark了~

网友:
硬汉一直这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楼主,这个emWin有教程么?

度娘 emWin教程 即可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就很牛

网友:
上位机眼前一亮

网友:
可以!你很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谢楼主分享的好帖呀

网友:
吃完上去看看,emwin

网友:
Mark 网络摄像头

网友M:
上位机 那个用 vs2013 编译不过啊
出现如下错误:
错误        30        error LNK2001: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GUI_FontHZ_SimSun_1616        网络摄像头之TCP版上位机\网络摄像头之TCP版上位机\GUIDEMO_Start.obj        SimulationTrial
错误        29        error LNK2001: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GUI_FontFontTimesNewRoman23        网络摄像头之TCP版上位机\网络摄像头之TCP版上位机\GUIDEMO_Start.obj        SimulationTrial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上位机 那个用 vs2013 编译不过啊
出现如下错误:
错误        30        error LNK2001: 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_GUI_FontHZ_ ...

仅支持VC6.0。

网友:
好玩的东东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N:
确实比较省资源。不过现在的电脑也不差这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确实比较省资源。不过现在的电脑也不差这点了。

是的,其实使用这个方式开发的好处就是方便只要懂C的用户就可以做一些网络和USB的通信。

对于懂emWin的用户可以很方便的上手。

网友:
楼主6666666 ,太帅了!

网友O:
玩EMWIN玩的炉火纯青。

网友:
66666 6的不行

网友:
有电路图就更好了

楼主:
有,主要看外置以太网PHY即可,其它部分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O:
玩EMWIN玩的炉火纯青。

谢谢。

网友P:
好帖 公众号是多少呢

网友:
玩的轻巧!第一次听说EMWIN也能做上位机!

网友:
楼主思路新颖,满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好帖 公众号是多少呢

见私信

网友Q:
这个和openmv是不是用的差不多的硬件

网友Q:
为啥win10自带杀毒软件报毒?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和openmv是不是用的差不多的硬件

带个摄像头就行: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为啥win10自带杀毒软件报毒?

杀毒关了,放心打开,就是一个简单的exe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R:
好东西呀!

谢谢支持。

网友S:
果然是个好东西,要mark一下

网友T:
看了下头像,这么熟悉,不就是安福来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看了下头像,这么熟悉,不就是安福来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果然是个好东西,要mark一下

网友:
总有新东西出来

网友:
真不错,找个时间玩玩。

网友U:
期待emWin搞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U:
期待emWin搞上位机

好的,后面有精力了就搞起。

网友:
还可以用emWIN做上位机,厉害

网友V:
好想自己做个东西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V:
好想自己做个东西出来

有什么想做的,欢迎交流

网友W:
楼主 牛 可否共享下原理图  或者你有成品我买一块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 牛 可否共享下原理图  或者你有成品我买一块也行

所有资料都在这里,就是用的我们自己的F407板子搞的: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资料都在这里,就是用的我们自己的F407板子搞的:链接

ok,谢谢了。

网友X:
楼主的签名不错,RTX指的是intervalzero的那个实时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的签名不错,RTX指的是intervalzero的那个实时核吧

对,就是这个

网友X:
正好咨询下大神,RTX是挺好用,不过支持的C++库太少了,开发不太方便;有用过其他windows上的实时核吗?

网友:
学习了,一级棒

楼主:
引用 网友X:
正好咨询下大神,RTX是挺好用,不过支持的C++库太少了,开发不太方便;有用过其他windows上的实时核吗? ...

这些还真没有研究过。

网友Y:
需要的带宽不小,2MBytes/s

楼主:
引用 网友Y:
需要的带宽不小,2MBytes/s

这个是RGB原始数据,所以比较大,改成用JPEG格式输出的摄像头就好了。

网友Z:
对用 “emWin模拟器” 开发上位机 感兴趣, 有相关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Z:
对用 “emWin模拟器” 开发上位机 感兴趣, 有相关教程吗

后面有时间了就搞两期专题。

网友AA:
谢谢分享,期待后面的教程。

网友:
牛逼,下次我试试用littlevGL做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谢谢分享,期待后面的教程。

争取近期就先搞一期出来。

网友:
想不到enwin也可以做上位机,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B:
引用 楼主:
争取近期就先搞一期出来。

keil5编译有很多不是错误的错误。
          "SNTP璇锋眰宸茬粡鍙戦€佹垚鍔?",
..\..\emWin\emWinTask\MainTask.c(66): error:  #8: missing closing quote
          "澶辫触, SNTP鏈氨缁垨鑰呭弬鏁伴敊璇?",
..\..\emWin\emWinTask\MainTask.c(245): error:  #8: missing closing quote
                          TEXT_SetText(hItem, "SNTP瀹㈡埛绔幏鍙栫姸鎬侊細鎴愬姛锛屽け璐?");
..\..\emWin\emWinTask\MainTask.c(250): error:  #18: expected a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1);
..\..\emWin\emWinTask\MainTask.c(252): error:  #8: missing closing quote
                          TEXT_SetText(hItem, "閫氳繃SNTP鏈嶅姟鍣↖P锛?182.16.3.162 鑾峰彇鏃堕棿鍜屾棩鏈?");
..\..\emWin\emWinTask\MainTask.c(257): error:  #18: expected a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2);
..\..\emWin\emWinTask\MainTask.c(273): error:  #8: missing closing quote
                          TEXT_SetText(hItem, "2016-2020 姝︽眽瀹夊瘜鑾辩數瀛愭湁闄愬叕鍙? 鐗堟潈鎵€鏈?");
..\..\emWin\emWinTask\MainTask.c(274): error:  #18: expected a ")"
                          TEXT_SetTextAlign(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emWin\emWinTask\MainTask.c(282): error:  #8: missing closing quote
                          TEXT_SetText(hItem, "IP鍦板潃锛?");
..\..\emWin\emWinTask\MainTask.c(284): error:  #18: expected a ")"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TEXT_7);
..\..\emWin\emWinTask\MainTask.c(290): error:  #8: missing closing quote
                          TEXT_SetText(hItem, "瀹夊瘜鑾卞祵鍏ュ紡缃戠粶VNC鏈嶅姟鍣ㄨ繙绋嬭闂?");
..\..\emWin\emWinTask\MainTask.c(291): error:  #18: expected a ")"
                          TEXT_SetTextAlign( hItem, GUI_TA_HCENTER | GUI_TA_VCENTER );
..\..\emWin\emWinTask\MainTask.c: 0 warnings, 12 errors
".\Flash\Obj\output.axf" - 12 Error(s), 4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10

网友AB:
引用 网友AB:
keil5编译有很多不是错误的错误。
          "SNTP璇锋眰宸茬粡鍙戦€佹垚鍔?",
..\..\emWin\emWinTask\MainTask ...

库有点老,加了个--no-multibyte-chars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库有点老,加了个--no-multibyte-chars就好了

你这个编译的好像是另一个帖子的例子。

忘了在帖子里面说明下,MDK5编译的话要注意UTF8编码问题,重新另存下那个文件编码就行。

网友AC:
资料很硬,想问下这个行业真的已经落到开源了吗?上次也见到论坛另外一个兄弟退出ipc行业。

网友:
好东西,值得学习,谢大牛无私奉献!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资料很硬,想问下这个行业真的已经落到开源了吗?上次也见到论坛另外一个兄弟退出ipc行业。 ...

你对开源的理解,我表示震惊。

有机会了可以上hackaday,开拓下视野,领略下真正的开源精神。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网友AD:
请教一下楼主,如果DMA用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2_Stream3, DMA_FLAG_TCIF3) == RESET);等待传输完成,
不是也需要死等在那里吗,这和直接用cpu传输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D:
请教一下楼主,如果DMA用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2_Stream3, DMA_FLAG_TCIF3) == RESET);等待传输完成 ...

这个问题问的好,这个时候就体现出RTOS的优势了,GUI任务优先级设置为除了空闲任务以外的最低优先级,这样就充分的发挥了DMA的优势。

网友AE:
视频传送通过什么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E:
视频传送通过什么协议?

纯TCP方式。

网友AF:
mark 不错 本身tcp摄像头就是个很好的参考设计了,还额外知道了emwin也可以做win界面开发

网友:
好东西啊,做个玩玩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F:
mark 不错 本身tcp摄像头就是个很好的参考设计了,还额外知道了emwin也可以做win界面开发 ...

emWin模拟器做网络,USB类的上位机还是挺方便的。

楼主(2018-07-13):
更新,近期将抽时间做个上位机设计方法。

网友:
速度可以。。

楼主:
是JPEG格式摄像头,速度更嗨

网友(2018-09-07):
NXP也在用emWin

楼主:
是的,这些厂家都已经免费授权

网友:
新思路 顶一个~

网友:
厉害了,666,膜拜

网友(2018-11-07):
MARK,很好的资料,之前一直在为WINDOWS上面做软件发愁

楼主:
引用 楼主:
更新,近期将抽时间做个上位机设计方法。

对应的USB上位机也已经发布:

【开源】基于emWin的USB BULK上位机手册,仅需C,简单易实现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01432-1-1.html

网友(2019-11-29):
楼主可否出一个UDP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