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曲线运动控制的单独应用

楼主(2018-06-05):
最近上阿莫比较多,翻开几年前发的帖子“步进电机真S曲线控制效果视频”,发现可以把这个算法做成单独的模块,单轴的点对点运动控制。
截止目前,还没有接触到加减速度性能比这个好的算法或者产品,不管是运控卡还是设备,一个都没见过(不知道是不是我见识少),之前的算法是把加减速的时间控制做到了单脉冲,也就是说,即便是2MHz的脉冲输出,加减速短可以做到单个脉冲时间是不同的,完全按照S曲线。
所以,假如把这个算法做成一个485或者232的单轴或者双轴运动控制模块,通过命令发送几个曲线参数,就可实现点到点的运行,价格几十一百块,这样不知道能不能造福一些人。

另外说明一点,S曲线网上都有很多,很多曲线看起来是S型,但其实不是真S曲线,应用于运动控制需要的是3次函数,一次是线性加减速(加速度是恒定的),即标准T型,二次是加速度是T型,这时已经是S曲线了,三次是变加速度是T型,这时加速度已经是S曲线的了,所以这才是理想的S运行曲线。不知道是不是需要画个图才能说明清楚。(偷懒,先不画了)。

发个之前的帖子的链接,有视频,各位看官观摩观摩。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S%E6%9B%B2%E7%BA%BF

楼主:
又是即将沉了的帖子,自己顶一下吧,再沉,那就悠然得沉下去吧

网友A:
S曲线加减速做得好的还没见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S曲线加减速做得好的还没见到过。

还记得我不,几年前在你那测试过的,就是那个算法

网友:
vf算法用s启动会更好吗 现在用的是多点vf s启动优势在哪

网友B:
早就有了 控制器 都是S曲线的, 只是你能做到100块钱的控制器  就牛了

好好看看  http://www.szleadtech.com.cn/goods/show-530.html

网友C:
现在的控制器不带s曲线加减速的不多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记得我不,几年前在你那测试过的,就是那个算法

记得记得!一晃几年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就有了 控制器 都是S曲线的, 只是你能做到100块钱的控制器  就牛了

好好看看  http://www.szleadtech.c ...

做单轴控制,带一个编码器,数个IO应该也在100块上下了,其实重点是S的算法,很多S形的曲线其实不是真S形,所以在高速点对点运行其实没能达到最优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控制器不带s曲线加减速的不多了吧?

嗯,我主要想做单轴的,串口或者485接口的,这样简单易用,单片机,PLC,PC,等都能用,需要多轴就用多个就好,重点是要把S曲线做好

网友:
强悍,都是牛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我主要想做单轴的,串口或者485接口的,这样简单易用,单片机,PLC,PC,等都能用,需要多轴就用多个 ...

多轴用多个,是不是插补运算受影响?不太理解,瞎说的,哈哈,可以指导我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轴用多个,是不是插补运算受影响?不太理解,瞎说的,哈哈,可以指导我一下啊 ...

这个只做点到点的平稳运行算法,不做插补的,这个跟插补不一样,插补是走坐标或者划线的,G代码之流,CNC,雕刻机等等,点到点就是贴片机,点胶机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力支持楼主!

您觉得会有人会为这样的东东买单吗,比如一个模块120块。

网友:
你需要业务员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觉得会有人会为这样的东东买单吗,比如一个模块120块。

性能稳定的话,应该没问题。

网友:
做个PiD,指拿走哪的呢,有市场吗

网友F:
楼主可以了解下优爱宝和韦恩斯这两个驱动器,不过你要真卖个一百多的话还是很有市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了解下优爱宝和韦恩斯这两个驱动器,不过你要真卖个一百多的话还是很有市场的 ...

嗯,谢谢关注哦!

楼主(2019-07-20):
引用 网友G:
大锅,你的独立控制器,好几年了,出来了么

SO抱歉,因为是业余做,所以就断断续续的,板子是调试了好几版了,找个时间发个帖子分享一下

网友(2019-12-30):
引用 楼主:
SO抱歉,因为是业余做,所以就断断续续的,板子是调试了好几版了,找个时间发个帖子分享一下 ...

楼主什么时候分享

网友H(2020-08-16):
哈哈,我也同问大锅,你的独立控制器,好几年了,出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我也同问大锅,你的独立控制器,好几年了,出来了么

感谢各位的关注,这个案子出于各种考虑,仅仅做了测试板子,遗憾没能商品化。经过深思熟虑,这个板子优点比较局限,仅仅在于完美的S曲线,但是其他的几乎........有没有大神出来鼓励下小弟

网友:
可以开放下思路,做成开发板卖,跟开源触摸屏控制器,开源快充之类一样

网友I:
这东西单独做个产品没啥优势(ps:单轴控制器一大堆)            另外话说,常见的Velocity Profile:Trapezoidal Profile , S-Curve Profile    都是属于基础规划,谈不上竞争力(ps:可以再针对Jerk 连续做一些处理  即加加速度连续)  国产的控制器很多都支持            说回正题,T/S规划的基础是加速度限制,也就是必须指定最大加速度,然后用该期望值进行规划       但是实际上使用串行多轴(ps:如串联结构),在空间不同构型下最大加速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设置大了或小了都无法是最佳参数           需达到最理想状态,故不会使用T/S规划

网友(2023-09-17):
引用 网友I:
这东西单独做个产品没啥优势(ps:单轴控制器一大堆)            另外话说,常见的Velocity Profil ...

15段的S曲线规划吧.我觉得直接用y=b+k/(1+e((-x+a)/n))的函数简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