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PC双面焊接BGA是否可行?

楼主(2018-06-06):
现在遇到个问题,有块板子上BGA封装的CPU没有引出PCIE,因此我想做个FPC软排线,将它夹在CPU和PCB之间重新焊接,将PCIE管脚通过FPC引出,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谢谢各位

网友A:
fpc不行,然而普通pcb可以的。但是你要确保每个ball都有一个过孔以增强热稳定性,然后要工人先植珠,然后焊基板,然后焊bga。

网友B:
楼上可行,
另外见过有用细银线(铜线),引出的,可以临时用一下,有焊接技术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c不行,然而普通pcb可以的。但是你要确保每个ball都有一个过孔以增强热稳定性,然后要工人先植珠,然后焊 ...

感谢,PCB也是我第一个想到的方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可行,
另外见过有用细银线(铜线),引出的,可以临时用一下,有焊接技术的话 ...

嗯 我先用PCB试试,谢谢

网友:
理论上可以fpc  bga转接板。首先你吹bga技术要好才能任性。当然这个转接只能简单的bga要是点多个就放弃吧,bga需要 pad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