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 CDBUS 这个带仲裁的 RS485 怎么样?跟 CAN 比呢?

楼主(2018-06-06):
RS485 的 CDBUS 协议可以使用独立控制器实现按位仲裁,跟 CAN 的原理一样,但性能、易用性貌似都比 CAN 要好很多,至少可以达到 10Mbps,而且兼容传统软件方式控制的 RS485 设备,同样的数据包格式也可以直接用在普通的串口,这样的话整个产品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只用维护一套协议就可以了。但 CAN 的话更老牌,可是用起来比较麻烦,譬如产品对外接口用 CAN 的话,普通客户不一定能顺利用的起来,电脑端访问也比串口类的麻烦很多。而且一个包只能传 8 个字节,很多情况都不够用。拆包的话就更复杂了。大家给点意见吧,感谢。

这个 IP 核是开源的:github.com/dukelec/cdbus_ip

网友A:
现在高端的现场总线通讯都是一网到底,低端的基本的485,can已经够用了,还有各个厂家的私有总线,这个作为学术研究还可以,推广起来有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高端的现场总线通讯都是一网到底,低端的基本的485,can已经够用了,还有各个厂家的私有总线,这个作为 ...

请问 什么是一网到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 什么是一网到底?

一根网线从头用到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根网线从头用到尾

中间节点怎么连?

网友D:
RS485 的 CDBUS 协议可以使用独立控制器实现按位仲裁,跟 CAN 的原理一样,但性能、易用性貌似都比 CAN 要好很多,至少可以达到 10Mbps

这话是吹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高端的现场总线通讯都是一网到底,低端的基本的485,can已经够用了,还有各个厂家的私有总线,这个作为 ...

真的够用的话,坛子里面就不会有那么多帖子问一些 RS485 主动上报如何实现的帖子了。

当然这些帖子里面有部分人会建议用 CAN, 核心就是 CAN 支持仲裁。那么如果本来就通用的 RS485 也支持仲裁的话呢?又如何选择呢?

我所说的 CAN 没有 串口 通用易用也是事实,高阶的很多用以太网或 EtherCAT 我知道,CAN 的势头貌似就是被工业以太网搞死的。
所以低阶层反而求一个简单易用。

而且以太网的实时性是相对较差的,布线也是要经过交换机转发避免冲突的,哪怕是 EtherCAT 它的一个转发一个的做法,需要去反推每个节点的时间抖动,反而把很多问题搞的太复杂,很多情况下必要性不大,特别是内部总线。对外远程控制,不求实时性的场合,用标准的以太网倒是不错的选择。

对于 RS485, 哪怕是单个从机的情况下,都没法做到数据自由收发,之前朋友为洗衣工厂定制的一套设备,虽然只是一台设备接电脑,但他们希望把 RS485 当成 RS232 来用,最后他们工程师选的就是 CDBUS.
另一个某国产 7 轴机械臂的公司,他们嫌 EtherCAT 太笨重,CAN 的速率和包大小又太小(当然有考虑过 CAN FD,看了 Microchip 出的一款独立控制器,用起来真心太麻烦了),最后选的也是 CDBUS.

楼主:
引用 网友D:
RS485 的 CDBUS 协议可以使用独立控制器实现按位仲裁,跟 CAN 的原理一样,但性能、易用性貌似都比 CAN 要 ...

看距离,做内部总线使用就可以达到很高的速率。

而且 RS485 的接口芯片很多公司譬如 Analog 貌似都出到 100Mbps 了,10 Mbps 也不算很夸张其实。

这有个测试视频,是用 CDBUS 来传摄像头视频的:v.youku.com/v_show/id_XMzUxNzA5NjkzNg.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够用的话,坛子里面就不会有那么多帖子问一些 RS485 主动上报如何实现的帖子了。

当然这些帖子里面 ...

这个你要分清什么是伪需求,什么是y用户真正的痛点。
工业现场总线发展那么多年了,优胜劣汰,能够存活下来的基本都是经过验证的。
不是说CDBUS不好,我是说如果市场能够接受,那就是一款成功的总线。

网友A:
另外,我看了一下资料,觉得CDBUS的部署成本太高,甚至比以太网的成本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看了一下资料,觉得CDBUS的部署成本太高,甚至比以太网的成本都高。 ...

这个不用太担心,有人愿意用格价就会下来,毕竟现在开芯片没什么门槛。。。
目前的话格价和 CAN 的独立控制器差不多,2 个美金左右的样子(样片是 3 个美金,100 pcs: 2 美金,1k: 1.5 美金,5k: 1.23 美金)。。。
如果用 PFGA 的产品,直接用开源 IP 核还是免费用。。。

EtherCAT 需要去反推每个节点的时间抖动貌似的确是伪需求,很多大厂不过是借此宣传自家技术做的叼,很多领域都有追求高大尚的习惯,方便卖好价钱而已。但我更倾向 K.I.S.S.

学术就更别提了,那些个机械臂,传几个字节那都必须上光纤才行的。他们的研究方向一定会是基于量子力学的光纤通讯,RS485 这么 LOW 的东西真心没有学术研究价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用太担心,有人愿意用格价就会下来,毕竟现在开芯片没什么门槛。。。目前的话格价和 CAN 的独立控 ...

厂家认为:“有人愿意用价格就会下来”
用户认为:“价格下来我才愿意用”

结果,,,死翘翘!

网友B:
独立控制器是什么意思,就是需要一个芯片来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独立控制器是什么意思,就是需要一个芯片来实现吗?

没错,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无论你用换哪家的 MCU, 芯片都是一样的用法,不用重复学习;坏处就是没有集成的低价。

CDBUS 这个协议也可以运行在普通的 RS485、UART 等串口设备,纯软件的传统用法(没有仲裁功能),也可以 MCU  去软件模拟同样的仲裁功能,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硬件仲裁的情况下,如果网络中有一台不带仲裁的传统 RS485 设备存在的话,把传统设备的优先级设置为最高,这样其它硬件控制器会主动避让传统的这个节点,依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避免冲突发生。

如果产品选择 CDBUS 硬件增强,也不要求用户也非得使用硬件增强,客户可以选择传统的串口助手这些调试工具就可以测试使用,如果有性能要求,再给他配硬件增强。

网友F:
看着觉得不错,但是使用FPGA可能好点,单片机估计够呛,光要处理这些就要占不少时间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用太担心,有人愿意用格价就会下来,毕竟现在开芯片没什么门槛。。。目前的话格价和 CAN 的独立控 ...

2美金??

现在很多集成CAN控制器的Cortex-M0单片机价格都低于2美金,,甚至低于1美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觉得不错,但是使用FPGA可能好点,单片机估计够呛,光要处理这些就要占不少时间 ...

是的,如果你的产品本来就有用 FPGA, 那么直接用开源免费的 IP 核就好。
如果是 MCU 用,需要实现仲裁的话,可以考虑使用现成的 CDCTL-B1 控制器,支持 I2C 和 SPI 接口,非常小巧,集成了晶振等器件。

单片机软件模拟仲裁我之前有写过代码,基于 STM32F103, 有人需要的话也可以开放出来,只能是要求不高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G:
2美金??

现在很多集成CAN控制器的Cortex-M0单片机价格都低于2美金,,甚至低于1美金 ...

2 美金还包含晶振等周边器件,目前量大还可以更低的(1k: 1.5 美金,5k: 1.23 美金),以后就不说了,肯定会便宜很多。
你可以查一下独立的 CAN 控制器什么格价。

我知道目前这个价钱还是很受限制,只能是部分成本没那么抠的场合先用起来,只要有一部分人用,资本方面就好谈。
当然又会有先有鸡后有蛋的问题,我也会想办法抽时间写点商业计划书,主动出击把成本降下来,还请大家不要吝啬的告诉我,如果用的话,目标用量和价格是多少,我好写入 BP。
谁有兴趣也有能力把格价降低的话也欢迎一起合作。当然,其它合作也欢迎。

楼主:
我做这个事情,主要是本着开源分享的目的,很多公司都搞开源,他们很多开放的都是非核心的部分,而我反而是开放最核心的部分,定的格价也只是成本价,因为是开源,大家也不用担心哪一天这个项目会死掉。。。

网友H:
在国内,开源就是死路!人家拿来稍微改改,然后比你更低的价格就做了。

网友I:
有EtherCAT 的开源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国内,开源就是死路!人家拿来稍微改改,然后比你更低的价格就做了。

没太所谓,反正这也不是我的主营业务,真有哪家公司做出低价的 CDBUS 控制器,倒也算是了了我的一桩心愿。
我的心愿是推广这个协议而已,这个协议的名字是纪念一个 C 开头的女生与我(Duke) 在 BUS 站一起等车的那个夜晚。(技术联想的话可以考虑 Collision Det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EtherCAT 的开源核吗

当然没有,就算以后有人写出来,因为版权问题,你也没法商用。CAN 也一样道理。

楼主:
刚做了一个动图,工作方式:

前 3 个字节分别是:源地址、目标地址、数据长度;
然后是用户数据;
最后两个字节 CRC 硬件自动处理。

网友J:
个人觉得,价格是硬伤

网友K:
^_^,等我有了钱,我支持一把。

网友L:
LZ,现在CDCTL-B1 控制器,支持 I2C 和 SPI 接口,这个转换IC具体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M:
LZ,比较感兴趣,有资料等东西共享下么,我开发一个东西正好可以用到,就是嫌CAN太啰嗦!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现在CDCTL-B1 控制器,支持 I2C 和 SPI 接口,这个转换IC具体是什么型号呢

主芯片是一颗 FPGA (Lattice 的 ICE40UL1K-CM36A), 这里有其原理图及 PCB 图: github.com/dukelec/cdpga/tree/master/cdpga_b/files

因为 FPGA 是 BGA 封装,比较小,直接用可能不方便,所以建议使用模组,模组体积也非常小,相当于普通芯片的大小,且不需要什么外围器件。
所以 CDCTL-B1 就是这个模组的型号。

(这个模组当普通 FPGA 开发板用的时候,使用的是另外一个型号:CDPGA-B1, 做以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M:
LZ,比较感兴趣,有资料等东西共享下么,我开发一个东西正好可以用到,就是嫌CAN太啰嗦! ...

给你一个资源入口,文章最下面有很多资源连接:github.com/dukelec/cdbus_doc/blob/master/intro_zh.md

顺便把小转换模组的 Datasheet 复制一个过来方便你查看:

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随时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个人觉得,价格是硬伤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N:
我觉得cdbus基于rs485,那么还是canbus好用,哈哈

网友J:
引用 楼主:
英雄所见略同。。。

你的动图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动图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首先是用画矢量图的开源工具 Inkscape 画好每一帧,每一帧只要 copy 上一帧然后加以修改就可以,最后用一个命令转成 gif:

convert -resize 100% -density 160 -quality 80% -delay 300 -loop 0 *.svg operation.gif

convert 命令是 Linux 比较常用的图片转换命令,属于 imagemagick 这个软件。

每一帧及转换命令的脚本都有上传 git 库:github.com/dukelec/cdbus_ip/tree/master/docs/img/operation.gif_src

本来是计划用高级一点的动画制作软件,譬如叼炸天的开源软件 blender, 后来想想太费事,且过多效果导致生成的动图太大便作罢。
我比较喜欢用各种优秀的开源软件,无论是画机械 (FreeCAD),还是画电路 (KiCad),还是搞 FPGA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觉得cdbus基于rs485,那么还是canbus好用,哈哈

RS485 不好吗?RS485 不妙吗?大家最先接触的就是串口类的 RS485,为何要狠心抛弃 RS485?

楼主:
引用 网友K:
^_^,等我有了钱,我支持一把。

提前感谢,大家的回帖已然是很棒的支持。

网友N:
引用 楼主:
RS485 不好吗?RS485 不妙吗?大家最先接触的就是串口类的 RS485,为何要狠心抛弃 RS485?  ...

我可能不一样吧,当时做项目选总线的时候,横向比较了一下,然后选了canbus,倒是没有串口,rs485,canbus,这种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可能不一样吧,当时做项目选总线的时候,横向比较了一下,然后选了canbus,倒是没有串口,rs485,canbu ...

做为工程师,至少会用到串口调试打印吧?

(我觉得串口这种最基础通用的东西被淘汰的可能性非常小,而 CAN 就不好说了,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做为工程师,至少会用到串口调试打印吧?

恩,你说的串口应该是USART吧

另外串口打印调试感觉不一样啊

RS485和CANBUS 用的地方和USART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恩,你说的串口应该是USART吧

另外串口打印调试感觉不一样啊

串口通讯完整是 异步串行通信,英文是 Asynchronous Serial Communication;
USART 是 UART 的所谓高级版本,多了一些不常用的功能,通用款的 UART 的缩写是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

RS485 只是电气规范,只是大家默认都是用来跑 异步串行通信 的协议(例外:早期 CAN 协议用的也是 RS485 接口芯片)。

异步串行通信 只定义了单个字节如何传输,最简单的格式为 8N1(一个起始位,8 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
所以你可以用来调试打印(传字符串),或二进制的其它任意排列的数据。

RS485 只是把普通 UART 的电平转换为半双工的差分数据而已,你也可以通过 RS485 来打印调试,有的时候还是满有用的,譬如总线上某一台设备工作不太正常,你可以远程使能这台设备的打印输出,以便你在监控端就可以看到打印调试,这种方法一来你不用跑很远去单独接串口调试,二来是很多产品调试用的串口不会引出来,不拆开外壳是没办法调试的,还有运动中的设备譬如机械臂关节或末端工具也没办法接串口调试。

总之,用 RS485 灵活性很高,无论是自动分配地址、远程代码升级、打印调试、私服电机 电流环 速度环 位置环 数据实时上传以便绘制曲线调节 PID 什么的都不在话下;
而 CAN 因为其 8 个字节数据大小和 1Mbps 的限制导致很多事情都不要想了(更不用说代替网线上网看视频这些开脑洞的想法)。

CAN 当年野心很大,整了一堆自以为很叼的功能,譬如口口声声说的取代传统设备地址,代之消息号,然而用的最广的 CANOpen 并不买它账,还是把 ID 用来装源地址和目标地址。
又比如,CAN 帧最后有一个 ACK 位,当有多个接收者的时候就失去了意义,就算是单个接收者,万一接收者没有收到数据(譬如掉电),ACK 处恰巧遇到干扰,发送方会误以为数据成功送达。
而且,CAN 帧传相同字节数,数据内容不同帧长度也不同,这样会导致抖动,譬如主机以 50ms 周期发送数据,接收者收到数据一下提前一下推后,不是均匀的 50ms.
CAN 还有一个我不喜欢的功能,当某一节点接收出错的时候,它会发错误帧阻止所有节点通讯,万一整个总线,只有一台最低优先级的不重要的设备安装的比较远,信号不是太好,会因为它的接收出错,导致本可以正常接收的关键节点不能及时的接收指令。
……
所以 cdust 说的 CAN 太啰嗦 很贴切。

网友O:
楼主是台湾工程师? 很不错的idea,欢迎多交流啊

网友P:
profibus-DP,也是基于485,速率上去布线成本也要考虑。以太网用的广,成本巳经下来,缺点是星形链接

网友Q:
CAN的总线是线与,总线冲突时显性电平有效,485的总线冲突是短路,虽说不会烧芯片,不过总线状态成了未知数,这就麻烦了

LZ的仲裁arbitration 段用的是CAN总线模式,利用外拉电阻和TX de实现线与,仲裁后还是用低阻的485通信,设计的非常很巧妙的

如果我去设计硬件,我会选用EFM8BB21F16A-QFN20 激光打磨丝印
或者使用stc,不过感觉卖不上价了{捂脸哭}

楼主:
引用 网友Q:
CAN的总线是线与,总线冲突时显性电平有效,485的总线冲突是短路,虽说不会烧芯片,不过总线状态成了未知数 ...

这个坛子的朋友都满有水准,一下就定位到核心设计。

没错,核心思想就是 低速仲裁 + 高速通信,我 09 年参加一个校企联合项目,做煤矿用皮带机综合保护器的时候想到并测试可用的。
低速部分通常不超过 1Mbps, 如果需要兼容传统设备,那么两个部分的波特率设置相同即可。(片子也可以配置为传统模式,不开仲裁,这样可以在冲突概率不高的情况下实现全高速。)

CAN FD 的原理也是如此,但它有一个错误帧的机制(另见 40 楼对此机制的评论),所以即使是高速通讯部分,也不可以使用推挽输出,所以 CAN FD 说是能到 12Mbps, 实际顶多顶多 5、6Mbps.

用 MCU 去模拟 CDBUS 协议性能不够,做不到很高的速率,且功耗会比较高。
我本来是可以用某国产 FPGA 来代替 Lattice 的器件,可以便宜一些,但它没有 Lattice 的器件小巧,而且我最开始用的是 Lattice 的 SWG16 封装的同型号的片子,只有 16 个脚的 BGA, 片子大小 1.409 x 1.409 mm, 小到没朋友,不过它没有 PLL 所以弃用。
我不仅没有打磨丝印,还把原理图和 PCB 开放出来了(见 29 楼)。。。
接下来的降成本分两步走,第一步开一颗自己的芯片,第二是跟 MCU 公司合作,让他们集成 CDBUS 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P:
profibus-DP,也是基于485,速率上去布线成本也要考虑。以太网用的广,成本巳经下来,缺点是星形链接 ...

Profibus DP 是基于令牌的方式实现多主的,令牌的方式比较繁杂,且实时性会比较差,因为要等令牌。

以太网是很方便,但通常是最高层使用,最低层的通讯需要实时性比较好,譬如一些闭环控制,用传统总线更适合,所以搭配使用的情况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是台湾工程师? 很不错的idea,欢迎多交流啊

我老家是在安徽宣城,鍾意廣府文化,南下來到深圳,所在公司是台湾合资的。

喜欢的话还请多多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万分感谢。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老家是在安徽宣城,鍾意廣府文化,南下來到深圳,所在公司是台湾合资的。

喜欢的话还请多多分享给有需 ...

可以考虑集成risc-v 速度如果够高,能用在linux CNC上就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可以考虑集成risc-v 速度如果够高,能用在linux CNC上就更好

你这个说的是我在 44 楼最后提到的第二步了,我也看好 RISC-V, 但并不打算自己去组装 SoC, 你现在就可以用现有的 RISC-V 芯片搭配 CDCTL-B1 控制器来使用。
Linux CNC 用当然没问题啦,你想用在哪都可以,一切有线通讯场合都有机会用到(数据量太大的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分清什么是伪需求,什么是y用户真正的痛点。
工业现场总线发展那么多年了,优胜劣汰,能够存活下 ...

市场成功的不一定代表技术上和可靠性是最优秀的。只能说是当前开发维护和偷懒成本是比较低的。

网友:
原来这个协议是楼主设计的,看起来不错, 景仰一下

网友R:
dukelec,有否考虑过隔离?或者将物理层编码改为曼彻斯特编码(Manchester Encoding),一来提高抗扰度,另外也能过网络变压器,以此达到隔离的目的。

网友S:
这个好!43楼的“LZ的仲裁arbitration 段用的是CAN总线模式,利用外拉电阻和TX de实现线与,仲裁后还是用低阻的485通信”没看懂,是不是一直收数,将本机发出的数据与同时收到的数据相比较,如果不同就发生了总线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R:
dukelec,有否考虑过隔离?或者将物理层编码改为曼彻斯特编码(Manchester Encoding),一来提高抗扰度,另 ...

這只是控制器,是否隔離由 PHY 接口芯片決定,譬如你可以用光耦隔離,也可以用 485 專用隔離芯片,譬如:

開源軟硬件:https://github.com/dukelec/cdbus_bridge

要是改为曼彻斯特编码就不再兼容 485 了。。。
曼彻斯特编码只是爲了降低異步時鐘對同步性的要求,沒太多好處,也抗不了干擾。。。

如果想用網絡變壓器,還是再加一級載波電路比較好,我還打算用 CDBUS 協議構建電力載波傳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好!43楼的“LZ的仲裁arbitration 段用的是CAN总线模式,利用外拉电阻和TX de实现线与,仲裁后还是用低 ...

只有第一个字节(发送方地址)需要按位回读检测(半驱),过了第一个字节就不再回读检测,切换为传统推挽输出,以便高速传输数据。

你仔细看 1 楼波形图,只看红色线就够了,注意看它有两个幅度,第一个字节是弱 1 强 0,其后是强 1 强 0.

网友S:
引用 楼主:
只有第一个字节(发送方地址)需要按位回读检测(半驱),过了第一个字节就不再回读检测,切换为传统推挽 ...

谢谢解释,但是没看出来半驱是如何做到的。485的/RE引脚一直接地,所以后面的数是否校验,本身发送的数据还会出现在485芯片的RO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厂家认为:“有人愿意用价格就会下来”
用户认为:“价格下来我才愿意用”

经典,大多数东西都死在这个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S:
谢谢解释,但是没看出来半驱是如何做到的。485的/RE引脚一直接地,所以后面的数是否校验,本身发送的数据 ...

半驱 指的就是 弱 1 强 0:
  • 弱 1 由 A B 线上的电阻提供,此时 DE 脚为低电平不使能输出即可(DI 虽然给的是数据 1,但无论何值都不会影响总线状态);
  • 强 0 对应 DE 脚为 1 使能输出,DI 数据为 0,A B 线上的逻辑 0 信号由接口芯片提供。

输入一直使能,控制器其实会保存接收到的所有数据,见 24 楼或 GitHub 页面动图,控制器的接收和发送是比较独立的,控制器的 接收功能块 在一帧数据结束后再决定是忽略还是保留。

仲裁其实是 发送功能块 自己处理的,发送首字节的时候,每发一个位,在该位中间靠后的位置读一下 RX 数据,判断是否与 TX 数据相同,相同则继续,否则就退出发送(稍后会自动重新发送)。
发之后字节的时候,不去读 RX 数据做比较而已。

顺便提一下,接收功能块 给 发送功能块 提供的关键信息其实是「何时允许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S:
谢谢解释,但是没看出来半驱是如何做到的。485的/RE引脚一直接地,所以后面的数是否校验,本身发送的数据 ...

给你一个实际控制接口芯片发送数据的时序图:

第一个 bus_a 对应的总线 A 的信号,黄色对应默认状态弱 1(电阻上拉), 否则就是强 1 或强 0.

后面 3 个分别对应的是 MAX3485 等接口芯片的 RO、DI 和 DE 脚的信号。

网友T:
如果能推广还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内部总线就是采用的RS485方式,主要是CAN速率通信速率太低,由于485没有仲裁,我们采用了分时复用的方式。而且理论上485抗干扰性能应该强于CAN。
对于推广来说还有一个难点,工业应用场合一般不会轻易换上一个没有广泛应用的新东西,因此必须联合有实力的厂家进行更广泛的应用,这样才能更好的推广。

楼主:
引用 网友T:
如果能推广还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内部总线就是采用的RS485方式,主要是CAN速率通信速率太低,由于485没有仲 ...

是的,目前还有一种方式去兼容别家的设备,无论是 ModBus 还是私有协议都可以通过 CDBUS Bridge 透传来解决,譬如我做的这个虚拟串口的场景:

话说,你们的分时复用怎么做的?时间片?令牌?还是检测空闲才发送?

网友T:
引用 楼主:
是的,目前还有一种方式去兼容别家的设备,无论是 ModBus 还是私有协议都可以通过 CDBUS Bridge 透传来解 ...

时间片,定时查询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T:
时间片,定时查询发送

好吧,有大厂资源的话还麻烦推荐一下哦。。。

设备也可以考虑把 MODBUS 打包进 CDBUS 传输,这样对外宣传就依然是标准协议了。。。
反正 MODBUS via TCP/IP、MODBUS via CAN 等等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自己内部用可以看一下我设计的 CDNET 这个上层协议,比较简洁,该有的功能也都有。
https://github.com/dukelec/cdnet
http://blog.dukelec.com/rs485-fl ... e-data-integrity-zh

网友U:
can 已经足够便宜和稳定了,类似总线机会不大

网友V:
引用 楼主:
好吧,有大厂资源的话还麻烦推荐一下哦。。。

设备也可以考虑把 MODBUS 打包进 CDBUS 传输,这样对外宣 ...

是否有linux上驱动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U:
can 已经足够便宜和稳定了,类似总线机会不大

1. 许多人不愿意用 CAN, 嫌麻烦;
2. CAN 的性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V:
是否有linux上驱动应用?

我目前开发都是 Linux 先行,平时工作生活都是用 Linux, 一直用 Gentoo 这个发行版。

Linux 端目前是通过 USB 转 CDBUS 来通讯,也就是上面提到的 CDBUS Bridge,USB 端是虚拟串口,不用设置波特率就可以用的那种,bridge 协议是这样的:

与电脑通讯也可以简单的使用 FT232H 等 USB 转 I2C/SPI 的 Adapter 直接接 CDCTL-Bx 模组,但速度比较慢。

马上会推出 M-PCIe 的 4 路 CDBUS 板卡,到时候不走 TTY 框架,直接与用户程序对接,配合 Linux PREEMPT-RT 补丁还可以实现比较高的实时性。
型号是 CDCTL-MP, 主控芯片是 EP4CGX15F14.

网友:
在用ethercat总线。
通信是内部总线,就可选择多些。
如是多个不同外部设备再上总线,就用大家都用的总线吧。
USB总线吧,主机硬件,主机驱动软件,设备硬件,设备驱动软件。中断传输,块传输,周期传输,设备初始化等等。
完善的硬件基础,更多的是软件框架。硬件要跑的动,软件能做,做了哪些才是最关键的了。

网友N:
哈哈,问个愚蠢的问题,支持树莓派么,我觉得有机会可以拿来做毕设

楼主:
引用 网友N:
哈哈,问个愚蠢的问题,支持树莓派么,我觉得有机会可以拿来做毕设

当然支持,我的传摄像头的场景就是基于 Raspberry Pi Zero 的,直接连 SPI 口,用户空间访问,都不用写驱动。。。
场景介绍:https://github.com/dukelec/cdbus_doc/blob/master/intro_zh.md

你可以参考这个代码和脚本:
https://github.com/dukelec/cdnet ... cdctl_bx_wrapper.sh
https://github.com/dukelec/cdnet ... /cdctl_bx_wrapper.c

网友:
前段时间还在淘宝上看到你的模块,今天就见到真人了

网友:
技术贴!标记!

网友:
厉害想法独特!

网友:
火钳刘明,期待早日推广开

网友:
LZ这套协议确实不错,值得收藏学习

网友:
这套 CDBUS 协议,,,学习了

网友:
CDBUS
标记下,虽然不大可能用到!

网友W:
引用 楼主:
我老家是在安徽宣城,鍾意廣府文化,南下來到深圳,所在公司是台湾合资的。

喜欢的话还请多多分享给有需 ...

你好!我也是安徽的。很好的创意,这几天也在研究瑞士的Dupline通信总线,我们公司的一款带急停对位的矿用电话里用到。市场上好像只有他们一家在做。这家公司从硬件到软件都是独立设计,还自己开发了芯片封闭了起来。http://www.dupline.com/scheletro.asp?Language=UK&Page=4

网友X:
看了楼主的高论,真是受益匪浅,
这么好的东西, 好想用, 什么时候可以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W:
你好!我也是安徽的。很好的创意,这几天也在研究瑞士的Dupline通信总线,我们公司的一款 ...

哈哈,我大学是在安徽最北边的宿州学院上的,那附近很多煤矿,我的 CDBUS 最早就是接一个煤矿用的皮带综保器的校企联合项目的时候想出来的。

我当时针对煤矿这种场景做对等通讯主要是考虑安全性,因为距离很长,担心主机故障之后,总线没有人来调度(设备可以检测超时停机,但其它信号却没法传达了)。

你发的这个也是对等通讯,但仍然需要一个调度器,不是纯粹的对等。至于各种拓扑,速率低的情况下 485 也没问题。

如果要通过电源线来传数据,方法很多,简单的有类似 1/2 VCC 代表逻辑 0, VCC 代表逻辑 1 这种方式,不需要额外增加储能电容。复杂的可以用 FSK 载波等方式。

CDCTL 控制器有寄存器可以配置反向输出,方便配合外部电路支持各种玩法。而且最新版本支持全双工模式,方便 MCU 扩展 UART 口来用。

最后想说的是,煤矿最好还是不要用电源复用信号,毕竟可靠性会容易受影响,再说矿井里面到处都是低压直流,何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X:
看了楼主的高论,真是受益匪浅,
这么好的东西, 好想用, 什么时候可以用上?

唉,随时都可以啊,我的东西都在某宝成本价挂了一年多了,至今无人问津(反倒是很多外国友人邮件联络我拿样和小批量),你可在上面以搜一下 CDBUS, 我用的是以前的用户名 dukedz. 直接联络我也可以。。。
(如果你玩 FPGA 的话,也可以直接用我的 IP 核。。。)

网友:
引用 网友W:
你好!我也是安徽的。很好的创意,这几天也在研究瑞士的Dupline通信总线,我们公司的一款 ...

这个东西和消防总线类似

网友Y:
请问一下,您用的那个fpga,是不是不需要外部flash和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厂家认为:“有人愿意用价格就会下来”
用户认为:“价格下来我才愿意用”

很对,要用户先用是比较难的,除非一出来就有非常吸引大众去用的因素,例如ipone刚出的时候,所有为什么大佬们要不断烧钱去推广一项新东西。LZ的设计很好,但怎么主动推广落地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Y:
请问一下,您用的那个fpga,是不是不需要外部flash和晶振?

我用的片子,你可以在上面找到型号和原理图连接。

是 Lattice 的 iCE40 UL 系列,内部有非失忆存储,但只能写一次,内部也有时钟,但做串口通讯其精度不够,所以我外加的晶体。

总结:目前用的是内部存储和外部晶体,晶体、LDO 等器件都集成到模组上了,无需用户再外接,外部电路供个电就够了,电源去耦电容都不用加。

(晶体代替晶振的细节可以看我博客的这篇文章:http://blog.dukelec.com/crystal-input-to-fpg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片子,你可以在上面找到型号和原理图连接。

是 Lattice 的 iCE40 UL 系列,内部有非失忆存储,但 ...

FPGA也有OTP的,这么神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大学是在安徽最北边的宿州学院上的,那附近很多煤矿,我的 CDBUS 最早就是接一个煤矿用的皮带综 ...

祝楼主这个能普及开,稳定、实用、价格合适就不怕没销路。准备跟领导提下买几个测试。

网友Z:
不知道楼主说的can麻烦再哪里?
can不就跟485一样需要个收发器么?而且can还可以省掉一个收发使能端口
can也蛮稳定的,国内的电梯不敢说所有,起码95%以上用的都是can

楼主:
引用 网友Z:
不知道楼主说的can麻烦再哪里?
can不就跟485一样需要个收发器么?而且can还可以省掉一个收发使能端口
can ...

其實樓上好幾處都明確指出 CAN 麻煩的地方,如果有異議可以直接指出反駁。提示:1樓、7樓、40樓、60樓……

CAN 不僅協議複雜,控制器實現和操作也複雜。

CAN 的性能不夠,CDBUS 可以傳視頻,請問 CAN 可以嗎?

歡迎一切討論。。。

网友(2018-07-10):
严重支持,这两天就到,,上采购些试试;

网友AA:
使用485的场景一般距离比较远,强度速率没有意义吧。
因为总线上还是485的特性,距离远了速率还是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使用485的场景一般距离比较远,强度速率没有意义吧。
因为总线上还是485的特性,距离远了速率还是上不去。 ...

場景這個說不好,有遠距離應用,也有近距離應用。

遠距離的時候,波特率比較低,傳統輪詢一圈下來耗時會很誇張,這個時候仲裁就可以起到很大作用。

所以,應用無論距離遠近,CDBUS 都很適用。

另外,用高速接口芯片的話,距離稍微遠一點也能達到可觀的速率。

网友:
我不想参与讨论,请直接告诉我结果

网友:
新玩意儿,学习了

网友:
新玩意新技术很牛逼,但没有必要将已经市场和技术验证过的CAN说得半文不值,CAN最大的优势是通讯的可靠性和多主。

网友:
留个爪印,有空仔细看看

网友:
CAN 不僅協議複雜,控制器實現和操作也複雜。我也同感,如果使用CDBUS与CAN价格相当,会选CDBUS。

网友AB:
楼主的用103性能可以达到多少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楼主的用103性能可以达到多少速度?

你是指我在 17 樓說的 “单片机软件模拟仲裁我之前有写过代码,基于 STM32F103” 這個嗎?

速度當時測試是 57600 和 115200 之間,所以只能是選擇 57600 來當最大使用,CPU 已經跑到 72MHz 了,用的是 cube 生成的代碼,已經刪掉了用不到的浪費時間的代碼,如果繼續優化應該還能再快一些。

(P.s. 系統定時器中斷頻率是 兩倍 於波特率的關係。)

网友AB:
引用 楼主:
半驱 指的就是 弱 1 强 0:
  • 弱 1 由 A B 线上的电阻提供,此时 DE 脚为低电平不使能输出即可(DI 虽 ...

  • 每位进行比较可以换成首字节发完后进行一次比较,这样对硬件要求可以降低些,个人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每位进行比较可以换成首字节发完后进行一次比较,这样对硬件要求可以降低些,个人看法。 ...

    是的,很多人這樣做,但要注意:

    首字節依然要半驅輸出,否則發生衝突時,由於線路本身存在電阻,各節點收回的數據很可能與自己發送的相同,因此檢測不到衝突,這點經常被人忽略。
    (用單片機軟件實現仲裁的時候,沒必要搞雙速率,也沒必要切換成標準的推輓差分輸出,把 TX 數據反向接 DE 即可,原 TX 輸入接地。)

    按字節單位仲裁的話依然可以實現非破壞仲裁,但最多支持的設備數量比較少,只能支持 0x00 0x80 0xc0 0xe0 0xf0 0xf8 0xfc 0xfe 0xff 共 9 個地址( 1 和 0 不交錯)。

    用硬件控制器的好處除了效率高,更重要的是方便,不用寫那麼多代碼。。。

网友AB:
引用 楼主:
    是的,很多人這樣做,但要注意:

    首字節依然要半驅輸出,否則發生衝突時,由於線路本身存在電阻,各節點 ...

    1、半驱条件下首字节检测,应该与每位检测具有同等的范围,如果是只能检测0x80+x,那么整个cddus的基础都有问题了。
    2、tx反向接到de端可靠性极差,发送数据时有毛刺,低速率下勉强可以,用在多设备长距离时不能正常通讯是很平常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B:
    1、半驱条件下首字节检测,应该与每位检测具有同等的范围,如果是只能检测0x80+x,那么整个cddus的基础都 ...

    當然可以不限於我所說的這 9 個地址,只不過檢測到衝突之後可能所有節點都需要等待重傳,而「非破壞仲裁」始終是最高優先級即刻享用總線。

    我給的 9 個地址可以優先使用,超過 9 個地址再隨便分配,同樣可以在一定概率上享用到「非破壞仲裁」帶來的高效。

    (注:硬件控制器是按位檢測,不用特別指定地址就可以達成「非破壞仲裁」)

    你第二點說的低速率大概是什麼範圍?

网友AC(2018-08-25):
引用 楼主:
    是的,如果你的产品本来就有用 FPGA, 那么直接用开源免费的 IP 核就好。
    如果是 MCU 用,需要实现仲裁的 ...

    如果楼主愿意,能直接开源软件模拟的source code是一件好事情,先培养基础使用环境,也是市场推广一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如果楼主愿意,能直接开源软件模拟的source code是一件好事情,先培养基础使用环境,也是市场推广一种方 ...

    好,多謝建議,我會儘量抽時間整理一下之前軟件模擬的代碼,然後放出來,最近快忙哭了。。。

网友:
    哈哈,好熟悉的话题,10多年前写了个纯软件的CSMA485,虐狗啊,万恶的资本家多一分钱的硬件钱都不愿花!

楼主:
    最新版 v7 增加了 组播 功能,英文 multicast.

    实现的方法很简单,也很灵活,不强制占用地址范围,在不使用组播的情况下,单条总线依然最多可支持 255 台设备(0~254, 地址 255 强制为广播地址)。

    只是建议把地址 0xe0 到 0xfe 保留为组播地址(共 31 个地址),这样普通地址依然有 223 个可用,多数情况也足够了。

    使用组播的场景示例:
    一条总线有 10 个电机(地址 0~9)、2 个抓子(地址 10~11),我们可用同时把所有电机加入 240 这个组播地址,把所有抓子加入 241.
    当我们想同时控制所有电机时,往 240 这个地址发送数据包即可,10 台电机收到之后,如果需要回复,则使用自身地址 0~9 做为源地址。

    如果没有组播,可以使用广播代替,但这样不相关节点也会被打扰,尽管上层软件可以过滤。

    (如果对同步性要求没那么高,单独发 10 条命令给 10 台电机是更常用的做法,毕竟 CDBUS 支持迸发,同步性已经很不错。
    迸发 的 意思是指主机可以连续发送 10 条命令给 10 台电机,然后再等 10 台电机慢慢回复。
    不支持 迸发 的传统方式:主机发一条命令就要等一条回复,等待时间随设备数量翻倍。)

    目前受限硬件资源,只添加了两个组播过滤器,意思是每个节点最多只能加入两个组播地址,大多数情况够用了。
    (如果需要更多组播地址,可以单独定制,比如不同时支持 SPI 和 I2C 就可以省出资源支持更多组播过滤器。)

    ---------------------------------------------------------------------

    两个多月前的上一版本 v6 增加了全双工通讯功能,主要用于 单片机 串口不够的情况下 扩展串口

    且扩展出来的串口也是自带 CDBUS 协议便是了。

    其实,单片机串口一般都够用,反倒是 树莓派 这些处理器的串口比较紧缺,譬如 树莓派 对外就一个串口,默认是用于内核打印和用户登录,如果拿来做设备控制,那么出了问题(譬如死机)就没办法调试了。。。

    單片機的串口波特率受限于 CPU 和其它外設頻率,速度滿足不了或分不到想要的波特率的時候,也可以考慮外部擴展串口。

    ---------------------------------------------------------------------

    目前为止,每一版更新都是向前兼容的。

    且每次改动都会想很久,会很谨慎,改完也会大量测试,哪怕改动部分很小。

    最後順便一提的是,另外的高速版硬件現在支持到 40 Mbps 波特率。

    ---------------------------------------------------------------------

    接下来,IP 核会再出一个 32 位的版本,将会更加方便 FPGA 用户使用。

    也会推出实时转发的桥接器,方便长距离通讯。(目前桥接的方案是单片机收到完整的数据包之后再转发。)

    Mini PCIe 的版本也准备就绪了,硬件迭代了两版已经稳定。可以转接大的 PCIe 卡,也可以转更小的 M.2 卡。

网友AD(2018-09-26):
引用 楼主:
    最新版 v7 增加了 组播 功能,英文 multicast.

    实现的方法很简单,也很灵活,不强制占用地址范围,在不使 ...

    有评估用的硬件demo吗

网友:
    好牛逼,mark一下

网友:
    不明觉厉,楼主大神。

网友AE:
    成本和可靠性如何?

网友:
    >现在很多集成CAN控制器的Cortex-M0单片机价格都低于2美金,,
    >甚至低于1美金
    Microchip PIC18F26K83, $1.5 @5000 pcs.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有评估用的硬件demo吗

    有很多款:
    ・ 可以用免焊接人頭板,通過杜邦線連接第三方的 STM32 開發板/核心板,或其它非 STM32 都可以通過此方法,也可以用 FT232H 等 USB 轉 SPI / I2C 的方式通過 PC 測試。
    ・ 要一體化的也可以通過 CDBUS Bridge 這個小盒子中的板子來評估,可以把板子當作開發板,上面用的 MCU 是 STM32F105.

    人頭板和 Bridge 都可以在第一頁找到圖片。

网友AD:
引用 楼主:
    有很多款:
    ・ 可以用免焊接人頭板,通過杜邦線連接第三方的 STM32 開發板/核心板,或其它非 STM32 都 ...

    你们有评估套件购买的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D:
    你们有评估套件购买的链接吗

    歡迎訪問我的九年老店:https://dukelec.taobao.com
    Bridge 不要外殼的話可以便宜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成本和可靠性如何?

    成本第一頁可以找到階梯報價,等做出專用芯片價格會大幅度降低,歡迎芯片行業的朋友一起合作。

    可靠性方面,之前做壓力測試,兩個 CDBUS Bridge 盒子之間互傳幾億個包,成功避讓衝突幾萬次,無任何丟包。
    接下來還會做更多壓力測試。

网友(2018-11-16):
引用 网友D:
    RS485 的 CDBUS 协议可以使用独立控制器实现按位仲裁,跟 CAN 的原理一样,但性能、易用性貌似都比 CAN 要 ...

    不是吹牛 看看 西门子 的DP总线

网友:
    mark 通信协议

楼主:
    同步更新一下,CDBUS 推出了一个变种 CDBUS-BS (break sync)

    同样是对等通讯,无冲突,且不需要仲裁,单速率,可以实现更高的总线效率。

    比较适合节点数较少的应用,同时也更加方便软件模拟(STM32 纯软件模拟的版本很快也会给出)。

网友AF(2018-12-26):
    楼主,请教一下,同一个板上,多个芯片主动通讯,用什么协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楼主,请教一下,同一个板上,多个芯片主动通讯,用什么协议好?

    可以用我這個帖子的 CDBUS (可以軟件搭配 UART 硬件實現 CDBUS-BS; 也可以不加接口芯片,用電阻上拉的單線串口),如果不差錢和空間,同樣可以上硬件控制器和 485 接口芯片,最簡單高效。

    另外就是用 I2C 硬件,STM32 的 I2C 是支持多主仲裁的,但主主之間能否通訊,以及主主通訊遇到仲裁,棄權者是否能正確接收我不太清楚,如果可以的話,數據格式同樣可以用 CDBUS, 這樣上層代碼就比較通用了。
    (I2C 事比較多,配置麻煩,還有鎖死的問題,遇到後要發多個 SCK 退出鎖定。)

    CAN 也可以考慮,如果不介意 8-byte 限制的話。

网友AG(2019-04-07):
引用 楼主:
    是的,如果你的产品本来就有用 FPGA, 那么直接用开源免费的 IP 核就好。
    如果是 MCU 用,需要实现仲裁的 ...

    你好,楼主,
    软件模拟的仲裁,可以开放出来参考下吗。
    对软件模拟这个比较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G:
    你好,楼主,
    软件模拟的仲裁,可以开放出来参考下吗。
    对软件模拟这个比较感兴趣。 ...

    对于仲裁模式(CDBUS-A),我很久以前写了一个通过 GPIO 端口实现协议的测试软件。 它效率低下而且已经过时了,我都懶得整理代碼了,僅供參考。

    现在,我认为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HW UART,它可以简化很多并且更加高效。
    不過,我们需要通过硬件将 TX 的信号反向接到 DE 引脚。
    流程是:同时启动发送和启动定时器,确保在第一个字节的每个位的中间位置产生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检查是否存在冲突。 如果存在冲突,则通过将 TX 引脚更改为输入来中止发送。

    性能沒有要求的場合,傳統的隨機延時退讓的方法也不錯。
    對於性能要求高的場合,還是建議使用 CDCTL-Bx 硬件控制器。

网友AH:
    可以做出一个demo,在一根总线上传输几路摄像头视频,这样这个方案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相对485,具有多主机特性。相对以太网,成本低。应该会吸引人找你。

网友AI(2019-05-07):
引用 楼主:
    对于仲裁模式(CDBUS-A),我很久以前写了一个通过 GPIO 端口实现协议的测试软件。 它效率低下而且已经过 ...

    MCU软件模拟这个,需要普通485芯片在硬件上的配合吧,需要多余的IO,或电阻上,或别的变形用法,这部分硬件能分亨一下吗?

网友AI:
引用 楼主:
    给你一个实际控制接口芯片发送数据的时序图:

    正好是今天看到了你在另外一个贴子里秀你的手电简,于是跟进了这个贴子。。请教几个问题如下。我们先按正常的RS485,不作任何硬件上的改动,如何能解决这几个问题呢,

    1. 弱1的上拉电阻取多大 : 弱1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强行TXD发1,而RE脚下拉(拉收状态),这个时侯A脚电平为弱1,实际上靠上拉电阻来现实的,关键在于上拉电阻家接在一起的时候,这是并联的,那么取多大的电阻值,此时弱1才能被识别成1,而不是中间态。

    2. 光看到有回读,所谓的回读,总不会是靠UART的RXD来回读吧,是不是应该还要一个第3方IO接到哪里去,依赖于它读取的电平,与TX发出去的电平作比较呢?

    谢谢。。

网友AI:
引用 楼主:
    给你一个实际控制接口芯片发送数据的时序图:

    我又来了,上面2个贴子,也请麻烦答复下,今天正好兴致起。。

    我去GITHUB上看了下,对于头3个字节以及寄存器不是很明白,继续请教您。

    1. 头3个字节,0C,0D, LEN, 前2个字节是固定的,还是有说法,还是和寄存器有关,取这2个值的目的是什么,我位般都是采用AA,55,CC,33之类的值嘛,要不就随电力跑 什么 0x68之类了。。

    2. 寄存器上面,我看了有好几列,其中有3列,分别为“地址        访问        默认” , 地址和默认分别是指? 地址是不是指上面第1个问题所说的TXD发送的第1个字节,而默认则是指TXD读回的值?地址和默认,分别是指,分别怎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可以做出一个demo,在一根总线上传输几路摄像头视频,这样这个方案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相对485,具有多主 ...

    目前的 demo 是一路視頻 + 一路伺服電機控制,本以為可以足夠說明問題,不過估計 demo 拍攝的太花俏,很多小夥伴沒弄清楚我那個 demo 在幹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I:
    MCU软件模拟这个,需要普通485芯片在硬件上的配合吧,需要多余的IO,或电阻上,或别的变形用法,这部分硬 ...

    可以用標準硬件,純用 IO 口模擬串口,127 樓的壓縮包代碼就是這樣操作的,但效率低,CPU 佔用多。

    也可以用 MCU 的 UART 硬件,配合傳統常用的省掉方向切換的電路,電路 127 樓的文字部分有描述,485 芯片 DI 接地,DE 接 MCU TX 信號的取反,用一個 NPN 的三極管或 NMOS 取反。
    (手機不太方便上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正好是今天看到了你在另外一个贴子里秀你的手电简,于是跟进了这个贴子。。请教几个问题如下。我们先按正 ...

    對於接收者來說,是不存在中間態的,非 0 即 1。
    485 芯片的接收使能一直有效,不用管它。

    上下拉電阻大小會影響通訊速率,速率高的時候建議使用 330 歐的上拉和下拉電阻,一條總線只有一個節點接上下拉電阻,或者首尾兩台也可以。

    其它節點也可以接比較大的上下拉電阻,防止沒有接總線的時候,Rx 一直為 0. 譬如 200K 歐,即使多個節點並聯,和 330 歐相比,也可以忽略不計。

    終端電阻 120 歐可以不接,因為 330 歐的上下拉電阻本質上也是終端電阻。接的話也可以,靜態電流會比較大,可以考慮通過 120 歐串電容的方式避免。

    MCU Rx 脚雖然是功能腳,但依然可以直接讀它的 GPIO 輸入值,就算個別 MCU 不支持,臨時切換回 IO 口再讀即可,沒必要額外佔用 IO 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我又来了,上面2个贴子,也请麻烦答复下,今天正好兴致起。。

    我去GITHUB上看了下,对于头3个字节以及寄 ...

    0C 0D 只是一個例子,分別代表當前數據包的發送方地址和接收方地址。
    有的時候地址可以寫死,譬如電腦和設備通過串口通訊,只有兩個節點,我一般固定電腦地址為 AA,設備地址為 55.

    問題 2 的 地址 是指寄存器地址,默認 是指硬件上電后,寄存器的默認值,和總線數據沒有直接關系。

    發送數據包和讀數據包是通過訪問內存頁来實現。
    每個內存頁對應一個數據包,一個內存頁 256 字節,沒用到的空着不用管。
    發送數據有兩個內存頁,為了乒乓操作:正在發送的時候提前寫入下一個包的數據。
    接收數據目前是 8 個內存頁,確保 MCU 沒有及時讀取接收到的數據包,也不會丟失。

    具體的發送和接收操作,可以看最下方的偽代碼(python 格式)。

网友AI:
引用 楼主:
    可以用標準硬件,純用 IO 口模擬串口,127 樓的壓縮包代碼就是這樣操作的,但效率低,CPU 佔用多。

    也可 ...

    大概说一下思路啊,
    1. 首先是总线上,大部分设备都要接10K或更大的上下拉电阻,而选择一个器件用330R的上下拉电阻,原因如你所说。
    2. 其次,RO接RXD, DI接TXD, DE和RE并联接上拉,这个没问题。
    3. 软件处理部分,首先DE脚长期拉低,RXD和TXD并不是功能脚,而是一个普通GPIO,类似于LED或KEY的引脚罢了,我们在低速下面,比如以100US作为间断,TXD不停按照模拟发送字节,而RXD的读IO电平然后组合成一个接收字节,
    再比较这2个字节是否相等,
           如果相等就XXX进行下一步,比如多来这样的几次,最后确认总线OK了,就切换到正常的串口模式,按正常的波特率发送数,
           如果不等则DELAY一会。。
    前面采用硬件IO的模式,就是你所说的低速模式,后面切回常的串口模式就是你说的高速模式吧。。

    PS:你那个模拟软件,只是用CUBEMX生成的一个工程啊,我看了一下好象关键的代码没有似的,比如CD_485()。。。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大概说一下思路啊,
    1. 首先是总线上,大部分设备都要接10K或更大的上下拉电阻,而选择一个器件用330R的 ...

    是的,RXD 读 IO 电平并不是读完一个 byte 才判断,而是判断每一个 bit, 遇到冲突立即取消发送。
    也不需要多来几次和加 delay, 只要第一字节没冲突,后面的字节就按传统做法一直发下去,不然就失去用软件模拟和仲裁的意义了。
    (因为硬件 UART 的粒度是 byte 为单位,所以才要用读 IO 的方式把粒度提升到 bit;仲裁的意义就是时间可控、冲突无害,不影响高优先级节点的传输,不需要浪费退让等待的时间。)

    简单的场合,可以不上仲裁,按照传统的多主方式,总线空闲才发送,字节单位下,遇到冲突停止发送,然后等待一个随机生成的时间后再重发,唯一保留的是 CDBUS 数据包的格式定义。
    更简单的是,什么都不管,直接发送,如果超时没有收到回覆,等待随机时间(或按自身地址生成一个固定时间)再重发。

    再者,依然是直接使用 HW UART,不过,我们需要通过硬件将 TX 的信号反向接到 DE 引脚,原本的 DI 脚一直接地,RE 也是接地。
    流程是:同时启动发送和启动定时器,确保在第一个字节的每个位的中间位置产生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检查是否存在冲突。 如果存在冲突,则通过将 TX 引脚更改为输入来中止发送。

    再者,首字节使用 IO 模拟,后续字节使用 HW UART, 这是最麻烦的做法,代码逻辑比较多。

    最后,是全部使用 IO 模拟,包括后续字节。浪费 CPU 资源,不推荐。上面废弃的代码压缩包就是这种,用户代码单独放在 usr 目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RXD 读 IO 电平并不是读完一个 byte 才判断,而是判断每一个 bit, 遇到冲突立即取消发送。
    也不需 ...

    1、DI接地怎么收数据啊。。。

    2、按照你这个逻辑,通过TXD发送,然后RXD引脚监控电平,判断冲线忙不忙,如果不忙,倒也好说。。仔细判断,还是有一些漏洞。
         1. 假设A设备在发数据,你B设备一直在监控,那么通过TXD发出去的弱1或强0,会不会影响A设备的正常数据?
         2. 假设有两台设备同时在查总线忙不忙,它两一直在打架。。查到忙以后,总不能一直查下去,对吧,肯定是要要等待,等待是需要时间的,100US,1MS,10MS,这个时间如何确定,是否还是通过随机时来等待。。
         3. 假设N台设备,某2个设备查总线忙之后,大家通过某个固定等待时间,再重新启动监控总线, 两台设备又打架了,然后又是固定时间以后,再来监听,它两又打架了?
             如果这个等待时间,采用随机数,但随机数万一,总会有时间相等的时侯啊,总会有冲突的时候啊,肯定还需要一个优先级的问题,这个优先级何以解决?

             如果引入了优先级,又有新的问题,优先级如何配置的问题,通过拨码开关,还是通过出厂前设置,还是? 一定程度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晕,DI接地怎么收数据啊。。。

    很多人这么用啊,刚随便在网上找的图,原本 RE 接 DE,我改动了一下,把 RE 接地。

    DI 虽然接地,但 DE 无效的时候,DI 的 0 数据并不会发送出去,这种电路的效果就是:发送的数据永远是弱 1 强 0,不支持强 1 输出。

    上面提到的方法可以再补充一种:

    > 再者,依然是直接使用 HW UART,不过,我们需要通过硬件将 TX 的信号反向接到 DE 引脚,原本的 DI 脚一直接地,RE 也是接地。
    > 流程是:同时启动发送和启动定时器,确保在第一个字节的每个位的中间位置产生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检查是否存在冲突。 如果存在冲突,则通过将 TX 引脚更改为输入来中止发送。

    在此基础上,增加一个 GPO 管脚,切换 DE 和 DI 的接法,发送首字节按照这个图的接法,发送后续数据的时候,再切换为标准强 0 强 1 的接法。
    (可以通过 MCU TX 功能脚的 REMAP 到不同 IO 口的功能来实现。)

    关于问题 2:
    不用主动去查总线是否忙,只要监控到上一个数据包传输完毕(该包由任意节点发出),就认为总线空闲(通常还要再等一个 byte 的时间,或者不用解析数据包,只要一个 byte 时间无人传输数据,就认为总线空闲)。
    当 A 已经发送数据的时候,B 收到就认为总线为忙,等着便是。
    只有很小的概率,A 和 B 同时发送,这种时候仲裁机制就起到作用了,譬如 A 的优先级更高,那么 A 是不知道 B 也在同时发送数据,B 检测到 A 的存在后退出发送,把总线让给 A, A 当前发的数据包不会被干扰。

    可以不用等待,只要总线空闲就可以发送新的数据包。

    仲裁的优先级就是地址,推荐软件配置(不知道地址的情况下用广播地址,且只接一台),配置好再接入总线。

    如有需要,也有方法动态配置地址,动态配置的过程中,仲裁机制无法保证数据不冲突,但可以通过上层专们的分配地址命令来减少冲突概率,配合多次扫瞄可以确保动态配置无误。
    可以参考 https://github.com/dukelec/cdnet#port-1 这个 port-1 命令的定义,它使用过滤和指定随机时间回覆数据防止冲突。

网友AI:
引用 楼主:
    很多人这么用啊,刚随便在网上找的图,原本 RE 接 DE,我改动了一下,把 RE 接地。

    DI 虽然接地,但 DE ...

    明白了,需要一个比较完美的协议栈类东西来配合,如果做成标品,确实需要你那个小模块出来,要不然这个要搞的很烦。。
    标准的485电路其实也可以搞的啊。。DE置成接收功能,此时RXD读总线数据,但奈何TXD发数据出去,RXD应该是能读回来的,类假串口回弹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明白了,需要一个比较完美的协议栈类东西来配合,如果做成标品,确实需要你那个小模块出来,要不然这个要 ...

    是的,也可以。

    是比较麻烦,所以我现在不追求效率的场合,用单主轮询,或者多主的时候有数据直接发,超时重传。
    追求效率和实时性的场合,用模组。

网友AI:
引用 楼主:
    半驱 指的就是 弱 1 强 0:
  • 弱 1 由 A B 线上的电阻提供,此时 DE 脚为低电平不使能输出即可(DI 虽 ...

  • 特地回过来看了一这个位置,
    因为没有测试过,所以对此存有一个疑虑:  我说的前提是指标准485,DE接地的时候,你TXD发1,你说这是弱1,实际上TXD发1,根本也发不出去,没有意义啊。。反正总线是挂在3.3V上拉上,你读回来它也是1啊。。

    这里是不是可以改为,
    100US, 不操作TXD,RXD直接读回来1
    200US, DE置1,然后TXD发0,RXD读回来0,
    300US, 不操作TXD,RXD直接读回来1
    400US, DE置1,然后TXD发0,RXD读回来0,
    。。。。
    如此若干回之后,就认为总线是空的,没人来抢了,高优先级的设备开始发送数据。。

    为什么不说去操作TXD,因为TXD操作无意义啊。。弱1  不需要去TXD发送高电平的,反正你发了1,它也不出去,这是无用功啊。。所以干脆直接读RXD吧。。省了这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I:
    特地回过来看了一这个位置,
    因为没有测试过,所以对此存有一个疑虑:  我说的前提是指标准485,DE接地的 ...

    > 特地回过来看了一这个位置,
    > 因为没有测试过,所以对此存有一个疑虑:  我说的前提是指标准485,DE接地的时候,你TXD发1,你说这是弱1,实际上TXD发1,根本也发不出去,没有意义啊。。反正总线是挂在3.3V上拉上,你读回来它也是1啊。。

    根本没发出去 != 没有意义,读回来它也不一定是 1,譬如其它节点在发送强 0.

    > 这里是不是可以改为,
    > 100US, 不操作TXD,RXD直接读回来1
    > 200US, DE置1,然后TXD发0,RXD读回来0,
    > 300US, 不操作TXD,RXD直接读回来1
    > 400US, DE置1,然后TXD发0,RXD读回来0,
    > 。。。。
    > 如此若干回之后,就认为总线是空的,没人来抢了,高优先级的设备开始发送数据。。

    不需要这样主动测试,其它节点不知道你是在测试还是在发数据。
    刚已经说了,总线空闲一段时间,譬如 1 个 byte 的时间,就认为空闲,不用主动测试,不用主动测试,不用主动测试。

    > 为什么不说去操作TXD,因为TXD操作无意义啊。。弱1  不需要去TXD发送高电平的,反正你发了1,它也不出去,这是无用功啊。。所以干脆直接读RXD吧。。省了这一步。。

    本来就是直接读 RXD,看你怎么理解。TXD 跟随数据位变化方便抓波形观看更直观,也方便其它应用:譬如单线串口总线。

网友(2019-08-11):
引用 楼主:
    串口通讯完整是 异步串行通信,英文是 Asynchronous Serial Communication;
    USART 是 UART 的所谓高级版 ...

    如果有哪家MCU公司愿意集成CDNET控制器就好了,我也喜欢RS485。用CAN做过个把产品,对线缆要求太高了。到现在,用得最多最稳的还是RS485.

网友AJ(2019-11-29):
引用 楼主:
    只有第一个字节(发送方地址)需要按位回读检测(半驱),过了第一个字节就不再回读检测,切换为传统推挽 ...

    楼主你好,如果正在仲裁过程中有其他设备在总线上通讯,如果仲裁过程中总线是强1,此时仲裁设备输出了强0,这种情况干扰了正常通讯,这个是如何解决的?正常通讯的设备是需要重发这一帧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楼主你好,如果正在仲裁过程中有其他设备在总线上通讯,如果仲裁过程中总线是强1,此时仲裁设备输出了强0 ...

    仲裁模式下,「仲裁过程中总线是强1,此时仲裁设备输出了强0」不会发生,因为首字节仲裁只有 弱1 和 强0.
    侦测到已经有设备通讯的时候,其它想发送数据的设备会等它发送完。
    只有大家认为总线空闲的时候,才有可能同时发送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仲裁模式下,「仲裁过程中总线是强1,此时仲裁设备输出了强0」不会发生,因为首字节仲裁只有 弱1 和 强0. ...

    好的,明白。

网友(2020-02-08):
    有想法,确实实际应用中需要有485的升级应用,但是CAN的复杂度又高出太多

网友:
    价格是个硬伤,国产arm芯片5块钱以内的支持can的多的是,你这个价格可是几倍,可靠性还得验证,也就小众玩玩可以,大批量估计也没敢用的。除非你把价格降到合理的范围内,没办法,国内环境就是这样

网友:
    刚看到这个,感觉思路很好,只不过纯软件IO模拟的话速率太低了。FPGA的话,成本是个问题。如果有更简单的方式就好了。

网友AK(2020-03-14):
    看了下,楼主如果推广开了市场很大......

    看完后,第一印象就是怎么跟LVDS类似,但是其中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目前LVDS 主要用于视频,有些LVDS里面也有通信数据,但数据量不大,

    而楼主的这个既可以用于通信,也可以传输视频,可以类似CAN组网,几乎可以用于整个系统了。。。。。

    楼主的这个跟LVDS视频也是需要一个外部收发芯片,不知道楼主可以做到多低的成本
    目前市面上的LVDS收发芯片,低至三五元,高至上百都有可能

    估计唯一的缺陷可能就是 速率方面还有可靠性  比LVDS差些,但是从应用场景上来看,多功能兼职无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K:
    看了下,楼主如果推广开了市场很大......

    看完后,第一印象就是怎么跟LVDS类似,但是其中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

    LVDS 适合高速,距离相对短一点的场合。
    而且 CDBUS 控制器接的 PHY 也可以用 MLVDS,不一定要用 RS485.

    成本方面,ASIC 开始弄了,应该能做到中国特色芯片格价。

网友:
    mark 带仲裁的485

网友(2020-04-24):
    哈哈,用半驱的方式实现总线仲裁,很有创意的做法。

网友:
    MARK,支持仲裁的CDBUS协议

网友(2020-09-01):
    MARK,支持仲裁的RS485 CDBUS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LVDS 适合高速,距离相对短一点的场合。
    而且 CDBUS 控制器接的 PHY 也可以用 MLVDS,不一定要用 RS485.

    电力载波是否可以考虑搞一下,这个目前做的不怎么好,如果有类似的产品,应该比这个CDBUS更好卖,IoT,智能家居都可以用

网友AL:
    看帖子后,有2个疑问:
    1.  如果485总线上,既有485节点,又有cdbus节点,那么cdbus节点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485节点,进行如modbus通讯,也就是和老的485设备可以通讯,而cdbus节点之间可以通过cdbus/cdnet协议通讯,也可以用modbus协议通讯?
    2.  硬件方面,我的理解是485 PHY + CDCTL 的节点和只有485 PHY的节点是可以正常通讯,对于330R 不太理解,想问下485 PHY需要有特殊改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L:
    看帖子后,有2个疑问:
    1.  如果485总线上,既有485节点,又有cdbus节点,那么cdbus节点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 ...

    基於 485 的 cdbus 本身就是標準 485 通訊,用 485 節點和 cdbus 節點來區分不太合適。

    可以用「傳統 485 軟件節點」和「cdctl 硬件控制器」節點來區分,簡稱「軟節點」和「硬節點」。

    其中,硬節點只能收發 cdbus 幀格式的數據包。
    軟節點即可以收發 cdbus 幀格式的數據包,也可以收發其它格式,譬如 modbus 格式。

    如果一條總線上,有多個幀格式,會比較亂,一般不會這樣弄,如果非要這麼弄,只能說,相同格式的節點之間可以正常收發,異己的包丟棄。
    cdbus 和 modbus 幀格式不能直接兼容。

    硬件方面,cdbus 使用的是標準的 485 電路,傳統的 485 就規定有上下拉電阻,這裏用 330R 只是個人習慣,可以大一些也可以小一些。

网友:
    正好要用485

网友AL:
引用 楼主:
    基於 485 的 cdbus 本身就是標準 485 通訊,用 485 節點和 cdbus 節點來區分不太合適。

    可以用「傳統 48 ...

    谢谢您的回复!
    这样的话用CDBUS要兼容以前的项目就会遇到问题,CDBUS作为内部总线还不错,对外与其他module或者设备通讯,就不好用了,不知道您这有兼容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L:
    谢谢您的回复!
    这样的话用CDBUS要兼容以前的项目就会遇到问题,CDBUS作为内部总线还不错,对外与其他modu ...

    一般自己選擇的話,是優先使用 cdbus,把其它協議轉換爲 cdbus:
    可以隨便用一個 MCU 做一個轉發器,把任意 232、485 接口的數據(也可以只轉發特定協議,e.g. modbus),轉換成 cdbus 格式。
    我上面有提到 cdbus bridge 的功能之一就爲此。(另一個功能是 usb 轉 cdbus.)

    如果是目標是使用 modbus,我一般的方案是,mcu 單獨接一路 ttl 串口到 485 芯片(和 cdctl 使用同一個 485 芯片),把 cdctl 不貼,或者一直讓它處於復位狀態,就可以用傳統的 ttl 轉 485 了。
    或者,也可以外用一個 MCU 把 cdbus 再轉回爲 modbus。

网友AM(2020-10-26):
    关注,不知道专用芯片出来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M:
    关注,不知道专用芯片出来了没有

    已經跟一家上市芯片公司合作,已經在進行當中,不僅會有獨立的控制器,還會有內置 cdbus 控制器的 MCU 同步推出,估計需要一年左右時間才能正式出來。

网友:
    关注,总线仲裁485

网友AN(2021-09-05):
    楼主,有没有测试过 CDBUS在4-6Mbps下通信距离?我有个应用24个节点向集中器发送数据,总带宽4Mbps,距离大概30米。如果可以,我考虑用国产的高云小蜜蜂带M3的FPGA做个测试demo。

网友AO:
    can 现在有高速的 ,多字节的 fdcan

网友AN:
引用 网友AO:
    can 现在有高速的 ,多字节的 fdcan

    小封装的带CANFD嗯MCU又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N:
    楼主,有没有测试过 CDBUS在4-6Mbps下通信距离?我有个应用24个节点向集中器发送数据,总带宽4Mbps,距离大 ...

    因爲速度和距離取絕於接口芯片,和控制器無關,所以我沒做太多測試,你要自己試試,先試傳統通訊,可以的話就可以,然後再移植 fpga

    我前兩周測試我的動力傘,故意找了一根稍微長一點的線,單芯 0.15 mm² 的線,接口芯片 sn65hvd75
    剛量了一下,共 9 米,速率是 1Mbps 仲裁、10Mbps 通訊,沒終端電阻,pc 端主機 330R 上下拉,電機從機 4.7k 上下拉

    我這是兩機通訊,你節點比較多,要注意中間抽頭儘量短,建議兩端都 330R 上下拉(其餘不加上下拉),先不接終端電阻,接口芯片和線材也選好點,估計問題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N:
    小封装的带CANFD嗯MCU又不好找

    其實 stm32g0 系列,qfn32 小封裝的都帶 canfd

楼主:
引用 网友AO:
    can 现在有高速的 ,多字节的 fdcan

    canfd 實踐最高好像是 8 Mbps,cdbus 可以超過 50 Mbps,canfd 64 字節,cdbus 253 字節,爲了日後可以覆蓋更多場景而不改方案,還是選 cdbus 比較一勞永逸
    (譬如傳輸 printf 調試打印,一行打印用一個包傳輸,253 字節足夠,64 字節就要拆包,很麻煩)

    用 cdbus 格式,rs485、uart 串口、usb cdc 串口、rs232 接口、藍牙 ble 通訊等,都可以統一協議

    canfd 字節數有階梯限制,不超過最大字節數的前提下,不能想用多少用多少,用 canfd 還要考慮上層協議是否要兼容 can2.0,歷史包袱重

    can / canfd 不是推挽輸出,不適合遠距離傳輸

网友AP:
    CDBUS实际现场做工程,稳定性搞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P:
    CDBUS实际现场做工程,稳定性搞死你!

    CDBUS 是標準 485,至少 BS 模式完完全全是標準 485,不知道你在擔心什麼

网友AQ:
    NXP家的通用CAN收发器共模电压都已经做到-58V~+58V了,正常时候价格也才2块钱人民币。

    485的共模电压是硬伤,一直是-7~+12V,应用于大功率电机场合的时候,随便一个主线大电流就罢工了。

网友:
    不懂楼主从哪里得出的结论说can在走下坡路,
    可能是开源工作者热衷于arduino、树莓派之类的东西才得出的结论?

    我反而觉得近年用CAN的群体用来越大,在STM32之前,或者说是CM3之前,
    单片机还是51、AVR、MSP430、PIC等8位机或者16位机时代,
    单片机上基本上没有集成CAN控制器,那个时候CAN的确没有在民间普通应用推广开。

    但STM32的长达10多年的霸榜之后,几乎每个STM32开发板都会带CAN收发器,
    目前CAN的普及度可以说是非常好了,而且也没有楼主说的所谓“不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Q:
    NXP家的通用CAN收发器共模电压都已经做到-58V~+58V了,正常时候价格也才2块钱人民币。

    485的共模电压是硬 ...

    同一家大廠,這個共模 can 可以做到,485 如果有需求肯定也可以做到啊,查了下,Ti 的 can 和 485 最大共模电压 都是 -70V ~ 70V:

    https://www.ti.com/interface/rs- ... html#sort=p1550;asc

    CAN 的死穴:不是推挽輸出,不適合遠距離傳輸,
    這也是爲何 車 用 can 比較多,485 工業用的比較多的原因之一,車的距離再怎麼也長不到哪去

    CAN 比 串口通訊 複雜 N 倍也是衆所周知的,不用爭辯

    CAN 的下坡是指:主要是高階應用被 EtherCAT 等工業互聯網取代,然後低端又有 UART 485 盤踞,所以 CAN 的市場份額長期看不會太好

    STM32 雖然現在讓 CAN 再火了一把,也不代表永遠火下去,反觀串口,因爲太基礎,幾乎永遠不會被淘汰

网友AQ:
引用 楼主:
    同一家大廠,這個共模 can 可以做到,485 如果有需求肯定也可以做到啊,查了下,Ti 的 can 和 485 最大共 ...

    你列举的ti的那些,基本都不是目前常用的。
    本贴甚至本论坛列举的485收发器,每个数据手册都翻过去,基本都是-7V ~ +12V
    ti的那些,虽然可以在国内的芯片售卖网站可以查到库存,但价格都保持了ti冷门芯片一贯的不友好,基本在6-20元单片,
    而烂大街的485收发器通常价格在5毛钱-2块钱,基本不属于一个东西了。

    楼主可能不知道的是,国内USBCAN调试器的通常价格,也从10年前的几千块大几百,降到了现在的一两百块钱,更加促进了CAN的推广。

    另外,实际上,在初学者的程序应用里面,解析CAN报文的难度要远低于通用串口,可靠性也远高于通用串口。

网友:
    RS485自由度太高,产品卖不出价,楼主提的耐压高的不好买而且贵。。。。。。楼主估计是大公司干多了,小公司工程师和农民工一个性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Q:
    你列举的ti的那些,基本都不是目前常用的。
    本贴甚至本论坛列举的485收发器,每个数据手册都翻过去,基本 ...

    大型伺服場合用的更多的是隔離通訊方案,而不是靠提升共模範圍,你提的是小衆的,自然就貴一點咯

    > 降到了现在的一两百块钱
    調試軟件也不怎麼通用,大多還要用盜版軟件,對 canfd 支持也不好
    而且除了調試,更麻煩是二次開發,你寫一個 pc 軟件給客戶,是否要去兼容市面所有 usb 轉 can 工具以及不同固件?

    你不信可以調研一下,你做一個板子,對外只有 canfd 接口,你看一下廣大用戶,有幾個可以很順手的用起來
    (8 字節、1Mbps 最多 的 can 2.0 不用提了,太受限,根本不在我的考慮範圍,cdbus 最高 >= 253 字節,>= 50 Mbps)

    用 uart、485,隨便搞一個串口助手就可以控制,難度肯定比 can 小

    關於協議可靠性,我這個 cdbus 不就是爲了增強 485,提升可靠性之類的嗎

网友AQ:
引用 楼主:
    大型伺服場合用的更多的是隔離通訊方案,而不是靠提升共模範圍,你提的是小衆的,自然就貴一點咯

    > 降到 ...

    你拿CAN总线用来传图像传大型数据包,受限于每个报文只有64bit,它当然没有串口有优势,

    但传图像,传大型数据包,有更好的选择,比如网线,wifi,或者自定义协议的高速串口

    但除了传图像传大型数据量外呢?尤其是简短命令控制和短数据回传上

    CAN是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不需要考虑协议兼容性,接入时只要id冲突避开就可以了,

    还有它自带的硬件过滤器,从硬件上就避开了其它数据包带来的CPU的中断,全程不需要软件干预。

楼主:
引用 网友AQ:
    你拿CAN总线用来传图像传大型数据包,受限于每个报文只有64bit,它当然没有串口有优势,

    但传图像,传大 ...

    > 简短命令控制和短数据回传上

    有些場合,雖然數據短,但是追求控制頻率高,譬如 EtherCAT 廣告詞就說了能在多短時間內同步多少軸的數據

    用 uart / 485 / cdbus,高速、低速、小數據包、大數據包 通吃不更爽嗎?
    而且走不同物理層,協議也可以統一,譬如不需要上 485 的時候,我對外用 uart 口,協議不變,
    甚至我做的一款 BLE 藍牙產品也是用同一套協議(cdnet)

    帶 can 的產品往往還要留 485 / uart(或者搞兩個版本給用戶選擇), 然後至少維護兩套協議
    用 cdbus,一個產品一般只留一個接口就夠用,連調試口都省掉了,因爲既可以通訊,也可以調試,參見 CDBUS_GUI 工具
    (當然,用 can 有些時候是客戶指定,接入現有 can 系統,如果哪天 cdbus 可以發揚廣大,用的人更多,那需要照顧 can 的場合自然就少了)

    can 的 id 字段通常會用來做協議的一部分,不同協議對 id 字段的定義不同,其實很容易衝突
    反而是 cdbus 只要設備地址不同就不會衝突,哪怕是 cdbus、modbus 等不同協議混用,基本的通訊也能正常

    cdbus 控制器也有硬件過濾器,支持單播、組播、廣播,更接近主流且成功的以太網
    (其實 stm32 內置的 uart 也有硬件過濾器)

    > 但传图像,传大型数据包,有更好的选择,比如网线,wifi,或者自定义协议的高速串口

    某些傳圖像的場合,還真沒比 cdbus 更合適的選擇了,譬如 CD-PnP 貼片機,日後會有 2 個或更多個攝像頭,
    但是同一時間只有一個攝像頭需要工作,也就是說可以共享帶寬,哪怕接 40、50 個攝像頭,帶寬都夠,
    如果用 usb、ethernet,需要接很多線、需要 hub,走線會很麻煩,用 wifi 配置麻煩、實時性也沒保障

    工業領域,邊緣計算越來越火,機器視覺算法很多都可以在攝像頭端運行,攝像頭直接輸出識別結果就好,
    這種場合,不需要傳輸高分辨率的視頻流,用 cdbus 總線傳輸多路、稍微低一點分辨率的預覽畫面,會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案

网友(2021-11-05):
    想请教下  楼主还在推进这个吗  爬了所有的楼发现资料比较多,有从0开始入门的吗,目前手上有个项目应该可以用得上,目前初步打算用modbustcp,can比较复杂,也想攻克,但是觉得楼主的这个好像更加适合。

    楼主一个人做了这么多年,非常钦佩。

网友(2022-02-22):
引用 楼主:
    首先是用画矢量图的开源工具 Inkscape 画好每一帧,每一帧只要 copy 上一帧然后加以修改就可以,最后用一 ...

    学习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网店上面的实物照片了,觉得真心不错。顺便请教下楼主,不知道用STM32F4测试过,通讯速率能否上5Mbps?

网友AR:
    感觉本质就是用fpga魔改了一个可以超长帧的CAN总线. 然而现在CAD_FD出来了.
    倒是可以更进一步,将最大包改到65535, 如果可以, 就提高到10M以上, 将以太网变压器的那一套接口用上
    这样就可以和以太网竞争了, 毕竟添加以太网接口的成本不低.
    向下, 可以利用以太网变压器低成本的隔离优势,和隔离的485 CAN竞争, 大型数据包的优势和CAN fd竞争, 仲裁和自动双工的优势和485竞争,
    向上, 手拉手级联, 省掉以太网每个节点都需要的集线器芯片, 基于串口省掉以太网专门的PHY和MAC控制器, 少资源降低MCU的成本.
    总体的成本和性能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再能支持光接口, 那就更好了

网友(2022-11-01):
    请问楼主,ASIC是不是快出来了?

网友AS:
引用 楼主:
    是的,如果你的产品本来就有用 FPGA, 那么直接用开源免费的 IP 核就好。
    如果是 MCU 用,需要实现仲裁的 ...
    是的,如果你的产品本来就有用 FPGA, 那么直接用开源免费的 IP 核就好。

    楼主,你说的IP核心,是你github上的cdbus_ip吗?
    直接可以用在FPGA为主芯片的项目中吗?

网友AT:
引用 网友AR:
    感觉本质就是用fpga魔改了一个可以超长帧的CAN总线. 然而现在CAD_FD出来了.
    倒是可以更进一步,将最大包改到 ...

    现场总线,如果支持500米距离,64个对象,100kbps速率,已经竞争力爆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S:
    楼主,你说的IP核心,是你github上的cdbus_ip吗?
    直接可以用在FPGA为主芯片的项目中吗? ...

    是的,可以

    芯片后端基本上做完了,正在准备安排晶圆付款

网友:
    可以用rp2040跑跑试试

网友AU:
    这个要出来一个类似RS485的专用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可以

    芯片后端基本上做完了,正在准备安排晶圆付款

    谢谢,有个方案(MCU+CDCTL与fpga一主多从通信)。后面试试你们的CDCTL。

网友:
引用 网友AT:
    现场总线,如果支持500米距离,64个对象,100kbps速率,已经竞争力爆表了。 ...

    有这样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N:
    楼主,有没有测试过 CDBUS在4-6Mbps下通信距离?我有个应用24个节点向集中器发送数据,总带宽4Mbps,距离大 ...

    请问,你有在高云的FPGA上测试吗?需要消耗多少逻辑资源?

网友(2023-11-06):
    煤矿应用尾端应用非常好,  数字电话,手接手通信,对讲广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U:
    这个要出来一个类似RS485的专用芯片?

    是的,已经出来了:
    贴片机用的通讯模块将升级成 ASIC 芯片 CDCTL01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82436-1-1.html

网友AV(2024-07-30):
引用 楼主:
就是时间差越小才越会进行仲裁

如果时间差稍微大一点,譬如 A 先发,B 后发,那么 B 准备发送的时候就检 ...

也是,但这样会不会导致一点小毛刺就令节点以为冲突而终止该次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V:
也是,但这样会不会导致一点小毛刺就令节点以为冲突而终止该次通信?

理论上会,等空闲了,会重新传输,数据包不会丢

实际上如果这么多干扰的话,更会导致数据包接收频繁出错,这时就要整改走线和硬件,避免产生或者屏蔽连差分传输都压制不了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