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市电220输入,输出直流0-24伏可调的电路 1千元酬谢

楼主(2018-06-06):
如题。之前也发过帖子求教过。效果不好,现在来个正式的。

市电220V输入,输出直流0-24伏可调。如果最低做不到0伏,可以10-24伏。负载是2安培,纹波没有要求,给一组24伏风机供电的。

KP3211SG 比较合适,但是电流不够。
下面的电路可能可以,但是不太懂怎么工作的,主控芯片不知道是单片机还是专用芯片。

请教高手,是否有成本低,又稳定可靠的电路,淘宝上有6元一个的50瓦的开关电源,但是不敢用。

请兄弟们推荐或技术指导,帮我搞定这个电路。愿出1000元人民币酬谢。

网友:
楼主你帖的电路应该是个切相斩波的,输出应该有电容滤波吧,交流整直流。

网友A:
淘宝80块一个成品,0-24V可调,10A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80块一个成品,0-24V可调,10A输出

80太贵了,目标就是可控硅等元器件搭搭,成本10元以内。

网友B:
这个电路隐患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隐患太大了

哦,那就不行。客户需要肯定可靠,又便宜。

网友:
24伏直流电机绝缘电压怕是不保证能抗住几百伏,万一窜过来,电到人就是大事了

网友:
老老实实用隔离的开关电源吧

网友C:
10块钱以内有点扯吧。 你就算不隔离 24V  2A也挺难做的。 不隔离的 你参考一下以前电动车48V  转12V的电路     怎么搞也要15块左右。

网友:
你这个要求10元以下基本做不到的

网友:
这个省不得,必须隔离,否则出事了就麻烦了

网友D:
成本¥10?48W功率+稳定+可靠

网友E:
10块?10块做合格一点的24V开关电源都不够,就不要说可靠了,当然你非要24V2A的10块内也能做得出,问题是你敢用么?

6元一个的50瓦100%是拆机板装的,而且拆的还是国产小厂的东西。

实在想省钱,换220V的风机不行么?加个最普遍可控硅调速器,5块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块?10块做合格一点的24V开关电源都不够,就不要说可靠了,当然你非要24V2A的10块内也能做得 ...

最稳定的,不是开关电源的电路(常见的有变压器的那种),能驱动24伏风扇的,能实现吗?最低成本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块?10块做合格一点的24V开关电源都不够,就不要说可靠了,当然你非要24V2A的10块内也能做得 ...

220伏的风机,价格贵。一个产品要用到很多个。所以没用这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块钱以内有点扯吧。 你就算不隔离 24V  2A也挺难做的。 不隔离的 你参考一下以前电动车48V  转12V的电路  ...

KP3211SG 这个芯片输出300mA,够一个风机用。多并几个KP3211SG,是否可以呢?是否比一般的电路都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本¥10?48W功率+稳定+可靠

不需要隔离,不要变压器。用可控硅等元器件搭搭的那种,是否有希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隔离,不要变压器。用可控硅等元器件搭搭的那种,是否有希望?

不怕死就有希望

网友F:
你这个10元是有参考谁的产品还是自己拍脑袋想的,感觉你这1000元没人接得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10元是有参考谁的产品还是自己拍脑袋想的,感觉你这1000元没人接得下来? ...

10元,是我看淘宝有6块的50瓦的开关电源,所以暂定了10元。不是硬性要求。

不需要帮我设计,只需要提供可靠的可行的信息,或者指导我怎么搞,并且真的可行,就行。

网友:
开关电源+斩波

网友F:
6元50W能给个链接吗,我买两个样品看看,正好电源用完了,要下单500个

网友:
一个mcu可以控制多个风扇,这样成本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KP3211SG 这个芯片输出300mA,够一个风机用。多并几个KP3211SG,是否可以呢?是否比一般的电路都靠谱? ...

你看看PI网站上找找 能够2A的不隔离的LED电源试试。找到以后再看看有没有兼容的。那样会便宜点

再给以一个链接  是电动车的48V--12v的。理论上mos用耐压高一点的就能满足你的要求。但是有两个变压器(都是小功率的)需要你制作。成本压一下能接近10元。不过是不隔离的,你要非常小心才是。
http://tech.hqew.com/news_1105806

网友:
用24伏的电子变压器试试

网友G:
LZ看过来

网友G:
引用 楼主:
80太贵了,目标就是可控硅等元器件搭搭,成本10元以内。

10块钱搞不出来好东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块钱搞不出来好东西吧

我知道,但是客户提了成本低的要求,就得向这个方向更努力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6元50W能给个链接吗,我买两个样品看看,正好电源用完了,要下单500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6ak803f179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但是客户提了成本低的要求,就得向这个方向更努力一点。

某宝买个成品回来研究下,不过也得大几十块,如果楼主想要那么低价格就得考虑让客户自己解决安全性等问题

网友H:
这个方案是不错,可是你这要好几个十块才能搞得定。

网友I:
1000元,刚好能买一个直流稳压电源,

0-24V可调,0-3A可调.

太机智了.

网友:
接LS,这个变压器都不止10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稳定的,不是开关电源的电路(常见的有变压器的那种),能驱动24伏风扇的,能实现吗?最低成本要多少? ...

48W的 变压器 贵  ,估计没20块+  都搞不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72512e8dMfOfmr&id=565516865590&_u=6ak803f1792

这个电源板标2A,,顶天长期连续1A多点,再高就会隔三差五的找你麻烦。
拿二手的成品做参考,指导新的批量板子,不靠谱,容易掉坑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隔离,不要变压器。用可控硅等元器件搭搭的那种,是否有希望?

做得出来,但稳定性和可靠性不可能达到你的预期。

网友:
啥子东西到中国人这里都能做到极致!

楼主:
引用 网友I:
1000元,刚好能买一个直流稳压电源,

0-24V可调,0-3A可调.

不是项目外包,是帮我出谋划策!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源板标2A,,顶天长期连续1A多点,再高就会隔三差五的找你麻烦。
拿二手的成品做参考,指导新的批量 ...

测试了几天了,按2A老化的,目前还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方案是不错,可是你这要好几个十块才能搞得定。

哈哈,确实,没在意都严重超预算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测试了几天了,按2A老化的,目前还没问题。

标2A用2a,我只能说你牛逼

网友B:
找二手佬收笔记本电源吧,10块有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标2A用2a,我只能说你牛逼

测试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二手佬收笔记本电源吧,10块有戏

客户是正式的产品,量很大,二手的也不太靠谱。

网友:
买电容吧,10uf/400v的启动电容,十块钱够买四个,然后找开关切换一下。电容降压

网友:
用比较器和mos管能做到10元以下,不过楼主你确实想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LZ看过来

26楼这个电路实际有这样做的吗?preregulator

网友J:
这电路我一直用在电瓶充电器上4A 24VJP哪里接电瓶 也有24V风机  原理嘛很简单 吧交流电中超过24V的周期全部斩波除了故意短路没坏过

网友K:
我20W变压器就20元一个了

网友:
既然对纹波没要求,就用最简单的单结晶体管控制可控硅试试吧。成本远低于10元,不过,220V风险仍然是有的。

网友:
这个是做EC风扇的吧!这种一般都做25w以下的非隔离电源。晶丰明源似乎有专门的方案。

网友L:
这个电路改一下应该能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电路我一直用在电瓶充电器上4A 24VJP哪里接电瓶 也有24V风机  原理嘛很简单 吧交流电中超过24V的周期全 ...

这个电路测试过,一次接10个风机后,本来调在24伏输出的,电压降低到了15伏左右,就是说带载能力不行,带载调到24伏,空载都30多伏了。那个C3电解电容需要非常大,后来加到3300uF,给这么大的电容充电,瞬间电流非常大,前面的桥堆很烫。放弃这个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20W变压器就20元一个了

我已经把淘宝上6元的电源测绘出来了。芯片是OB2263,看资料说是这个芯片用在30W以下的开关电源中,但是实际测试下来,超过30W了。具体多少瓦,是不是和控制芯片没关系?但是资料上为何又说30瓦以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路改一下应该能达到要求

有变压器,就不算简单了。

淘宝上6元的,我已经测绘出来了,更简单的。不出意外,就用这个6元的方案了。但是,实际做出来,肯定不止6元了。淘宝店家应该是在亏本赚销量。

网友M:
论坛里面有人贴了一个3842做的浮地的220V降压的图,外挂MOSFET,电流容易提升,就是忘记关键字了。

PS:搜浮地 buck搜出一个芯片,仅供参考

网友N:
用石英射灯的电子变压器 调压就改抽头

网友N:
引用 网友N:
用石英射灯的电子变压器 调压就改抽头

次级12-24T加几个抽头可调压,再 加上整流滤波就行了 成本绝对可以做到10块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N:
次级12-24T加几个抽头可调压,再 加上整流滤波就行了 成本绝对可以做到10块以内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变压器,就不算简单了。

淘宝上6元的,我已经测绘出来了,更简单的。不出意外,就用这个6元的方案了。 ...

原边反馈的方案更便宜吧

网友O:
做过8个24V风扇串联可控硅调速的应用,也是要求成本底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O:
做过8个24V风扇串联可控硅调速的应用,也是要求成本底可靠。

会不会是同一个公司的项目?

这个原来就是8个串的,但是风扇极容易坏(说是每个风机分的电压不可能一样,有的低有的高,高的就容易烧毁),老板受不了,让我帮忙改成并联的。

你做的稳定吗?风机容易坏吗?

网友O:
可靠但要注意一些细节,不然很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可靠但要注意一些细节,不然很容易出问题。

可否分享?可行的话,酬谢金归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论坛里面有人贴了一个3842做的浮地的220V降压的图,外挂MOSFET,电流容易提升,就是忘记关键字了。

PS:搜 ...

谢谢,我查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分享?可行的话,酬谢金归你了

这是给上一个东家设计的产品上用的,整个产品年返修0.5%以下,这部分电路出现问题就更少了。
电路不能给你,但是可以告诉你怎么做。
可控硅调压--整流--限流电阻--滤波--8个串联的风扇。
风扇要特别注意使用同规格的。
国产风扇一般可以直接串联使用,进口风扇每个要并一个5W26V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M:
论坛里面有人贴了一个3842做的浮地的220V降压的图,外挂MOSFET,电流容易提升,就是忘记关键字了。

PS:搜 ...

感觉您推荐的这个芯片,比较靠谱,我买几个芯片回来测试一下。

网友P: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同一个公司的项目?

这个原来就是8个串的,但是风扇极容易坏(说是每个风机分的电压不可能一样 ...

为毛不直接改成220V的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为毛不直接改成220V的风扇?

一个风扇贵了好几块钱。10个就贵了好几十块。一年就少挣好几十万。

网友J:
这个电路电磁炉上用的烂烂的,出货量几百万成本6块多,50W问题不大,稳定性杠杠的那个电感用优质的200uH电感电流大的,二极管需要两个并联

网友J:
TOP224这个芯片也能满足你24v可调的要求,也不贵,变压器需要打样小批量了几块钱我们逆变器里这个用的最多也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电磁炉上用的烂烂的,出货量几百万成本6块多,50W问题不大,稳定性杠杠的那个电感用优质的200uH电 ...

这个输出电压不可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TOP224这个芯片也能满足你24v可调的要求,也不贵,变压器需要打样小批量了几块钱我们逆变器里这个用的最多 ...

看了一下淘宝,TOP224一个就10块钱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电磁炉上用的烂烂的,出货量几百万成本6块多,50W问题不大,稳定性杠杠的那个电感用优质的200uH电 ...

这个资料上写,最大功率才20W,用到50W,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资料上写,最大功率才20W,用到50W,可行吗?

见音响上面有用的不保险还是别用的好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M:
论坛里面有人贴了一个3842做的浮地的220V降压的图,外挂MOSFET,电流容易提升,就是忘记关键字了。

PS:搜 ...

淘宝上只有一家卖这个,3块多一片,没有现货。啥时候有货还得问代理商。

这样的话,这种芯片货源不充足,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只有一家卖这个,3块多一片,没有现货。啥时候有货还得问代理商。

这样的话,这种芯片货源不充足 ...

我本意是用3842按照浮地用法搭建电路,比如前面的电磁炉电源方案,很多电源芯片都可以用着这种用途。可以选国产的便宜的芯片,我目前不在电源行业,不清楚他们的芯片,只是提个方案。

网友:
10块钱真的不够!
24V/2A,10-24V可调,这个规格好象必须上变压器才行。
一般的不隔离BUCK,适合做高压,小电流的规格。2A电流 其实已经不小了。
供参考!

网友:
可控硅斩波最便宜了,嫌电压不稳就加个闭环反馈

网友:
买个或者做个24v50w的电源,之后用mos斩波变化占空比调速就行了,干嘛需要0-24v电压可调?那种固定输出电源哪会这么宽的输出电压范围,而且24v的电机也有工作电压范围。

网友:
固定电压的AC-DC比如反激,要做可调电压,不光要改FB,要解决好芯片VCC电源问题。
这个就看效率取舍了。
效率无所谓,散热无所谓,启动电阻改小,24-12V还可以做做,但是启动电阻功耗很大,真的很大
效率有所谓,一般是另外做一个辅助电源来做。
比如,用耗尽管做一个给VCC电容充电的,保持VCC在UVLO以上,这样只是比用电阻略好一点。
或者,再做一个BUCK给VCC供电。电路又复杂了。
LZ这种要求,要省事,不容易出事。
还是建议AC-DC+DC-DC做,AC-DC出固定电压,比输出最高高一点,后面做一个可调的BUCK。
成本10元,如果无视安规和EMC,自有生产线,不包括MCU不含税批量理论上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