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2V输入,10V输出的LDO,电压精度1%,替代LP2985A-10DBVR用

楼主(2018-06-06):
求推荐12V输入,10V输出的LDO,电压精度1%,替代LP2985A-10DBVR用,电流最大100mA足够~

原封装为SOT23-5,PIN to PIN最好,没有的话,类似封装(SOT23系列优先,兼顾体积和好焊接)的其它引脚排列也可以,谢谢!

网友A:
lm317各种电压通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17各种电压通杀,哈哈

其实为了省事,那个直接固定10V出来,1%精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17各种电压通杀,哈哈

LM317,压降要3V?那12V输入情况下,输出不到10V

网友B:
SPX5205,用可调版本,Pin2Pin就是需要分压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PX5205,用可调版本,Pin2Pin就是需要分压电阻

5205耐压6.5v好像,你一通12v,它噗了,然后后面的芯片g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205耐压6.5v好像,你一通12v,它噗了,然后后面的芯片gg了

查证都不查证,就来“好像”,还YY出后果
不确定的事情先搜索一下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X5205,用可调版本,Pin2Pin就是需要分压电阻

最接近理想答案的,就是你了,呵呵~~所以最佳答案是你~~

但是,实际操作,是直接代售LP2985A-10DBVR了~~毕竟国外商城,还是挺大量现货的,且又简单固定输出10V,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