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_thread链接oneNet

楼主(2018-06-06):
1、硬件:原子407探索开发板
软件:rt_thread、lwip、MENU、netutils、oneNet软件包

2、
使用MENU软件添加oneNet软件包

其中“1”“2”“3”“4”“5”是oneNet平台上注册的设备信息
注意事项:
1、        使用pkgs --update更新软件包,
2、        在env界面输入set RTT_CC=keil命令解决每次缺少select头文件问题
3、        一定不能使能WEBCLIENT_USING_TLS,如果env没有把这个宏修改掉,一定要在rtconfig.h中手动把他删掉掉
代码:

1、在这个函数中添加led控制代码
int onenet_port_data_process(char *recv_data, rt_size_t size)
{
    log_d("Recv data : %.*s", size, recv_data);
    if(*recv_data=='0')
                ledSwitch = 1;
        else
                ledSwitch = 0;
    return 0;
}
2、在onenet_sample.c文件中添加上传CPU使用率和实时温度的代码
static void onenet_upload_entry(void *parameter)
{
    int value = 0;
        rt_uint8_t major;
        rt_uint8_t minor;
        float usage = 0;
        static rt_uint8_t flags = 0;
    while (1)
    {
        value = rand() % 100;
                cpu_usage_get(&major,&minor,&usage);
                if(flags)
                        onenet_http_upload_digit("temperature", value);
                else
                        onenet_http_upload_digit("CPUUtilizationRate", usage);
                flags = !flags;
        rt_thread_delay( 100);
    }
}

然后编译下载,发送onenet_mqtt_init、onenet_upload_cycle这两条命令就连上OneNet平台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 OneNet,关注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OneNet是10086搞的, 我试过用NodeJS模拟上传了数据, 还是很给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