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怎么在低功耗应用!

楼主(2018-06-06):
请教大神,485怎么在低功耗应用!485不通信时静态电流有多大?

网友A:
看收发器了,不同的收发器电流是不一样的,有的有低功耗功能,有的没有。

网友B:
有低功耗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低功耗的芯片

多谢,有知道的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收发器了,不同的收发器电流是不一样的,有的有低功耗功能,有的没有。 ...

多谢,有知道的型号吗!

网友C:
很多的芯片功耗都很低的,正品3082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有知道的型号吗!

TI的SN65HVD75,所有东西都关掉号称待机电流2u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的芯片功耗都很低的,正品3082等等

人才,什么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SN65HVD75,所有东西都关掉号称待机电流2uA

不错的芯片!

网友:
看着 还不错的芯片

网友:
如果是设备主动发数据,也可以采用控制掉电的方法,不发数据的时候断电。

网友:
>TI的SN65HVD75
what about wake up capability?

网友:
做从机可能就不太好控制功耗了,用带总线唤醒的CAN或LIN

网友:
还有这种需求

网友:
全部断电不就好了吗!

网友(2020-06-26):
常规485电路,若想实现低功耗应用,需要让其长时间处于关断状态,一旦处于工作状态(接收或发送)其功耗是很大的,要想低功耗就不能实时工作。

目前市面上有款低功耗485芯片JME8871,可以实现在工作状态下低功耗,即接收状态下功耗不到2uA,既满足了低功耗需求、也可以实时工作,不必让其处于关断。

有需要的,可联系17712366332(QQ2028753473),沟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