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DUE 的BootLoader怎么烧写?

楼主(2018-06-06):
求大神指教,Arduino DUE 的BootLoader怎么烧写?需要用到什么工具?谢谢啦。

网友A:
arduimo IDE可以烧写的,另说板子应该烧写过了吧

网友B:
你不会烧写,估计也没折腾过,这个自带boot的,如果你还有一个nano或者mini的,你可以用串口下载一个ISP的程序到那个里面,在用那个作ISP来烧写这个。

不想玩想出掉就出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mo IDE可以烧写的,另说板子应该烧写过了吧

arduino 其他类型的板子都烧写过,网上有教程弄起来也简单些。arduino DUE板子还没烧写过BootLoader?你做过实验吗?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烧写,估计也没折腾过,这个自带boot的,如果你还有一个nano或者mini的,你可以用串口下载一个ISP的 ...

大侠,这是arduino DUE不是MEGA。确定有做过DUE的BootLoader烧写吗?

网友:
https://www.arduino.cn/thread-2216-1-1.html

没搞过你这个,只能自己研究了。

网友C:
你要烧写 BOOTLOADER,看样子是掉固件了吧。搞得我最近也想入手 DUE 玩玩。

1. 如果是 16U2 的,直接用旁边 ICSP 那个口就行.

2. 如果是 SAM3 的,应该是 JTAG/SWJ 的下载,看了看原理图,最简单的应该是 DEBUG 口(SWCLK/SWDIO),
目测任意的 SWJ 下载器都行,建议试试 CMSIS-DAP,不过没用过。

附带手册(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烧写 BOOTLOADER,看样子是掉固件了吧。搞得我最近也想入手 DUE 玩玩。

1. 如果是 16U2 的,直接用旁 ...

谢谢啦,目前在爱特梅尔官网上有个SAM-BA的工具下载当然卸载器也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