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写一个批处理文件

楼主(2018-06-06):
就是指定一个主文件夹1,将其下的子文件夹(1.1 1.2 1.3.。。)内的所有***.bmp图片(0.bmp  。。。12.bmp)复制到另一个文件夹2下,并修改名称为0.bmp。。。。。到n.bmp

其实就是把一些子文件夹下的图片整合到另一个文件夹下,并依次命名。
不管用vs 还是qt 只要在windows上能用就行。

网友A:
写了个python 代码,需要安装装python运行,我装的python2.7试了可用:

import os
import os.path
import shutil

rootdir = "D:\\temp"
dstdir = "D:\\temp1"
filetype = ".jpg"

n = 0
for parent,dirnames,filenames in os.walk(rootdir):    #三个参数:分别返回1.父目录 2.所有文件夹名字(不含路径) 3.所有文件名字
    for filename in filenames:
        path = os.path.join(parent,filename)
        if path[-4:] == filetype:  # 你想对文件的操作
            n = n + 1
            fname = '%d' % n + filetype
            print path + "==>" + fname
            dstfile = os.path.join(dstdir, fname)
            shutil.copyfile(path, dstfile)

网友:
这种事,确实Python最合适

网友:
python分分钟的事  建议楼主抽空学下 入门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了个python 代码,需要安装装python运行,我装的python2.7试了可用:

import os

ok,就你了。

楼主:
自己也简单写了个qt的,贴出来
#include <QApplication>
#include <QDir>
#include <QString>
#include <QDebug>
#include <QImage>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QApplication a(argc, argv);

    QString SOURCEDIR = "D:/SOURCE/";
    QString DESTDIR = "D:/DEST/";
    QString  DestBMPName;
    QImage SourceBMP;

    QDir DirMother(SOURCEDIR);
    int BMPCount = 0;//图片名称自增

    QStringList strlist = DirMother.entryList(QDir::Dirs | QDir::NoDotAndDotDot);
    qDebug()<<strlist.count();//有多少子文件夹

    for(int i = 0; i < strlist.count(); i++){
        QDir DirChild(SOURCEDIR + strlist.at(i));
        QStringList strlist1 = DirChild.entryList(QDir::Files);
//        qDebug()<<strlist1.count();//每个子文件夹有多少个文件

        for(int j = 0; j < strlist1.count(); j++){
//            qDebug()<<strlist1.count();
//            qDebug()<<strlist1;
            QFileInfo file_info = strlist1.at(j);
            if(QString::compare(file_info.suffix(), QString("BMP"), Qt::CaseInsensitive) == 0){//是否是指定格式文件
                BMPCount++;
                SourceBMP.load(SOURCEDIR + strlist.at(i) + "/" + strlist1.at(j));
//                qDebug()<<SOURCEDIR + "/" + strlist.at(i) + "/" + strlist1.at(j);
                DestBMPName = DESTDIR + QString("%03").arg(BMPCount) + ".BMP";
//                qDebug()<<DestBMPName;
                SourceBMP.save(DestBMPName);
            }
        }
    }
    return a.exec();
}

网友B:
下面是aardio工程的源代码:
import win.ui;
/*DSG{{*/
mainForm = win.form(text="aardio form";right=564;bottom=195)
mainForm.add(
button={cls="button";text="转换";left=330;top=142;right=423;bottom=185;z=5};
button2={cls="button";text="退出程序";left=434;top=143;right=527;bottom=186;z=6};
edit={cls="edit";left=11;top=65;right=269;bottom=126;acceptfiles=1;edge=1;multiline=1;z=1};
edit2={cls="edit";left=286;top=67;right=542;bottom=123;acceptfiles=1;edge=1;multiline=1;z=2};
groupbox={cls="groupbox";text="选择";left=31;top=143;right=272;bottom=181;edge=1;z=7};
radiobutton={cls="radiobutton";text="复制";left=85;top=154;right=138;bottom=172;checked=1;z=8};
radiobutton2={cls="radiobutton";text="剪切";left=149;top=154;right=202;bottom=172;z=9};
static={cls="static";text="移动前的路径";left=64;top=25;right=224;bottom=57;font=LOGFONT(h=-19);transparent=1;z=3};
static2={cls="static";text="移动后的路径";left=333;top=25;right=493;bottom=57;font=LOGFONT(h=-19);transparent=1;z=4}
)
/*}}*/

mainForm.edit2.wndproc = function(hwnd,message,wParam,lParam){
if(message = 0x233/*_WM_DROPFILES*/){
  var jj = win.getDropFile(wParam);
  mainForm.edit2.text = jj[#jj];
}
}

mainForm.edit.wndproc = function(hwnd,message,wParam,lParam){
if(message = 0x233/*_WM_DROPFILES*/){
  var jj = win.getDropFile(wParam);
  mainForm.edit.text = jj[#jj];
}
}

mainForm.button.oncommand = function(id,event){
                import fsys;
                var path1 = mainForm.edit.text
                var path2 = mainForm.edit2.text
                fsys.enum(path1,"*.*",//遍历文件,查找目录里的所有文件
                function(dir,filename){
                if(filename){  //注:dir+filename=绝对路径

                var kk = string.replace(dir++filename,"@"++path1,path2)

           if(mainForm.radiobutton.checked = true){
                          fsys.copy(dir++filename,kk)
                  }
           if(mainForm.radiobutton2.checked = true){
                           fsys.move(dir++filename,kk)
           }

                }
                } )
}

mainForm.button2.oncommand = function(id,event){
        win.quitMessage()
}

mainForm.enableDpiScaling();
mainForm.show();

return win.loop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aardio工程的源代码:
import win.ui;
/*DSG{{*/

多谢了,只是没办法再给你莫元了。

网友:
python大法好,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