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教一个C语言语法问题

楼主(2018-06-06):
typedef struct TEST_BUFF{
    int    *test;
    int  u16Addr;
}Debug_BUFF;
typedef struct _TESTDATA {
    Debug_BUFF *macRxW;
    int        *msW;
    int      u16WAddr;
    int      u16WtAddr;
}TEST_DATA;

void main(void)
{
        TEST_DATA Test_A;

        Test_A.macRxW->test=NULL;    //请问这一步初始化有问题吗?代码在CCS里面运行到这里就死掉了
}

网友A:
Test_A.macRxW是个指针,首先得给它赋个值啊,没赋值的话就不知道->test=NULL是写到哪里去了

网友B:
Test_A.macRxW没有初始化。

网友:
楼主这是送分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st_A.macRxW是个指针,首先得给它赋个值啊,没赋值的话就不知道->test=NULL是写到哪里去了 ...

是的  是的   送分了

网友C:
1L正解  你只定义  没赋值,也就是没指定具体的内存地址  没地方写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st_A.macRxW没有初始化。

3q  突然就明白了   功力不够啊

楼主:
功力还有待修炼

楼主:
引用 网友C:
1L正解  你只定义  没赋值,也就是没指定具体的内存地址  没地方写值

Ok  OK   +1

网友:
送分题要是写成这样,就成了送命题

网友:
好的好的+1+1

网友:
楼主想不想删帖

网友:
厉害了 我居然一下没有看出来

网友:
指针的东西 都要初始化 , 分呢?        不然你指的谁

网友D:
C语言指针使用,两个经典错误:(1)使用未经初始化的指针(该指针没有指向有效的内存);(2)函数返回值为指针时,当时函数返回时,该指针指向的内存已经被销毁,此时再去使用该指针会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D:
C语言指针使用,两个经典错误:(1)使用未经初始化的指针(该指针没有指向有效的内存);(2)函数返回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