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下这个网络接口部分的原理图有问题没?

楼主(2018-06-06):
接到电脑上不识别,不知道什么原因,求解!谢谢大神

楼主:
https://wenku.baidu.com/view/5c1ee83887c24028915fc398.html?from=rec&pos=0&weight=1
网络芯片用的是RTL8211E

网友A:
把抽头的3.3V断掉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抽头的3.3V断掉试一下

谢谢,试了 不行

楼主:
是不是这个电路的原因?

网友B:
网线插座是用什么?RJ45有好几种,引脚定义不一样,最好拿一个单独的测量下确定引脚顺序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线插座是用什么?RJ45有好几种,引脚定义不一样,最好拿一个单独的测量下确定引脚顺序是否正确 ...

网线没问题,而且我都换过线序试过。 一头RJ45,另一头1236接RX和TX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线没问题,而且我都换过线序试过。 一头RJ45,另一头1236接RX和TX

从引出端到计算机网口 RJ45线有中转没,我之前就因为客户自配RJ45连接线导致不识别过,自己测试都能通过,客户那边A类可识别网络,B类就无法识别了
物理连通和网络通不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引出端到计算机网口 RJ45线有中转没,我之前就因为客户自配RJ45连接线导致不识别过,自己测试都能通过 ...

没有中转,直接接电脑

楼主:
我把变压器去掉  直接飞了个带变压器的RJ45座就识别了,什么原因呢?

楼主:
如果网线不双绞 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D:
仔细看下变压器IC的资料,是不是变压器来料问题,或者变压器没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下变压器IC的资料,是不是变压器来料问题,或者变压器没工作

基本确定就是变压器的问题

网友:
换个别的型号试试,我们公司用的一直没出过问题;

网友E:
变压器是不是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是不是接错了

应该怎么接?

网友E:
手册是这么接的吗?
变压器前后示波器都能看到快速连接脉冲吗

楼主:
手册我附上了,快速连接脉冲?我用示波器看下

网友F:
建议附上你的PCB图片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附上你的PCB图片上来看看

跟这部分关系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册是这么接的吗?
变压器前后示波器都能看到快速连接脉冲吗

我测过了,没有脉冲

网友G:
SLVU2.8-4 管脚下的差分线需要连接起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G:
SLVU2.8-4 管脚下的差分线需要连接起来

变压器拆了也没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SLVU2.8-4 管脚下的差分线需要连接起来

差分线连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拆了也没有吗?

变压器拆了我没测,但是我试了直接飞一个带变压器的RJ45网座使用

网友H:
自己看手册,SLVU2.8-4是4个独立的TVS,分别在12,34,56,78,方向不同。

如果连以太网,PCB上需要人工连1-8,2-7,3-6,4-5,等于差分是平行走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己看手册,SLVU2.8-4是4个独立的TVS,分别在12,34,56,78,方向不同。

如果连以太网,PCB上需要人工 ...

我试过  不是它的原因,手册上百兆网不需要连

网友H:
不信的话,就自己去测量一番,看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信的话,就自己去测量一番,看看手册。

我再测一下,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I:
断开7号管脚的3v3试试

网友:
把TVS去掉看看

楼主:
试过了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断开7号管脚的3v3试试

试过了  不行

网友(2020-05-03):
楼主,后面解决了吗?也不回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