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C++相关的一些内存测试总结

楼主(2018-06-07):
最近在测试IAR c/c++ 混合编程的时候遇到了一些内存不足的问题。

运用调试和打印的方法,确定了几个之前比较不理解的内存处理问题。
现总结如下,编译环境为IAR 。

1.string 的内存区域是分两种情况,
   如果<16,则整个string变量都在栈里面。
   如果>16,则会动态在堆中建立一个连续的空间存放数据。而且,如果数据量很大,则会出现内部申请内存不足的风险导致死机。
   动态申请的过程中,内存的偏移地址会改变,由于内存空间不同,所需要调整内存的位置也有不同。

string类型的内存释放与否取决于目前这个内存区域是否还被使用,或者如果string作为函数体局部变量被return赋值给另一个str,
则另一个会获取这一个局部变量的内存地址,从而导致内存地址没有被释放。

2.vector 定义的容器属于是连续内存存储区域,和string的存储增量方式类似,每次add都要确认下空间够不够,不够内部会动态调整,指针也会变化。

3.在uc操作系统下,进入系统前的操作,栈空间还在系统分配栈里面,而进入之后,栈空间就使用每个任务分配的栈空间。
   即,体现出来每个任务的实际需求资源和控制分配的需求。
   而,内部调用如string 或者new之类的使用内部堆实现的参数或者变量,会采用使用IAR系统分配的堆空间来申请和使用内存区域。
   这个系统区域具体应该如何把控,目前不得而知,有了解的话可以交流。

4.关于堆栈调用,随着函数的嵌套,栈区会越占用越多,堆区也会因为数据不能释放,而逐步增加,所以过多的嵌套函数的弊病就是容易导致堆栈不可控制。产生风险。

网友:
1,2 基本上c++都这么干
IAR系统分配的堆空间  是在工程属性中设置,或者ICF文件中定义

网友:
可以试试静态分配固定大小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