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99元/年,固定公网IP,阿里云服务器,GPRS转发服务器配置...

楼主(2018-06-07):
现在用的是98元/月的VPS,用于做GPRS数据转发,
看站里同学的推荐,阿里固定公网IP VPS才99元/年,开始还不大相信,大品牌、还这么便宜的价格,
本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原则,
让我亲自测试一下。然后发现真的可行,总结如下

A.IP 是公网的固定IP,TCP / UDP 全端口可用.
B.控制面板可用安装系统、重启..等操作
C.可用使用windows 自带的远程桌面。
D.经过配置之后,和目前98元/月的私人VPS使用无异。

下面详细配置过程,供大家参考

https://promotion.aliyun.com/ntm ... ml?group=bO42L8QzaA

1、到上面链接注册购买,选择win2008 32位版本系统。
2、购买之后启动好VPS,这个时候windows远程桌面联接不了的,老是提示要网路安全认证的远程桌面,
而web 界面的远程就是一坨翔,没办法,先用web界面的远程,进入桌面,然后配置远程桌面,
a、右单击“计算机”---选属性---选“远程设置”

b、如下图,注意了,要选中间那个选项。

c、然后在自己的电脑上,就可用使用远程桌面了。

3、可用远程桌面,就可用干活了,这时发现TCP 和 UDP 联接不上的,经过研究,需要配置的,
到控制面板添加下面的配置,
a、安全组

b、配置规则

c、添加安全组规格

d、添加之后,TCP, UDP 端口都开放了,这个时候,就可用正常的使用了。

网友:
有时间再折腾,标记下

网友:
  之前阿里云有一个三年279的活动,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不喜欢突发型

网友:
开了一台一年的。之前调试无线通讯一直用花生壳免费版,不知道这个阿里的优点在哪,等得空了搭出来试试看

网友:
99元/年, 太给力了!呵呵
自己写个windows 应用程序,做网络应用,应该很好玩!

网友:
带宽1M的么

网友A:
问一下,怎么把一些软件传到云主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怎么把一些软件传到云主机上?

使用百度网盘,做中转。需要的资料在本地先上传到百度网盘,
然后在VPS 上面安装网盘客户端,然后下载就可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百度网盘,做中转。需要的资料在本地先上传到百度网盘,
然后在VPS 上面安装网盘客户端,然后下载就 ...

先是IE不允许下载,折腾好了。结果百度网盘登录验证界面刷不出来。我在本机上登录取消了二次验证,但是在VPS上还是要求验证。

——————————————————————————————————————————
可以了,把IE选项里面的安全设置全部改为启用/推荐就行了

网友:
带宽多少?

每个VPS主机都可分配独立公网IP地址、独立操作系统、独立超大空间、独立内存、独立CPU资源、独立执行程序和独立系统配置等. VPS主机用户除了可以分配多个虚拟主机及无限企业邮箱外, 更具有独立主机功能, 可自行安装程序,单独重启主机。

同样的IP、同样的端口可以复用?

网友B:
IPV4地址资源不是已经枯竭了吗?阿里哪来的这么多外网IP呢

网友:
老用户与狗不得参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怎么把一些软件传到云主机上?

实际用过,用远程桌面连接后,在本机复制到目标粘贴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实际用过,用远程桌面连接后,在本机复制到目标粘贴即可。

小文件可以,大文件卡成狗。
最好的办法,云上装个ftp服务器。
本地用ftp客户端上传,还可以断点续传的。

网友:
实测传输速度非常棒啊,500KB/s了,这都快5M的带宽了,很满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文件可以,大文件卡成狗。
最好的办法,云上装个ftp服务器。
本地用ftp客户端上传,还可以断点续传的。 ...

请教一下,比如说我家里的有一个装winserver2016的NAS 主机,没有外网IP,有什么软件 ,可以使用这个有公网IP的阿里云服务器,来中转一下,可以使我在公司也可以上传文件到家里的NA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PV4地址资源不是已经枯竭了吗?阿里哪来的这么多外网IP呢

同问,也很好奇。
——————————————————————————————————————————————
我抓包看了,估计这个公网IP并不是独立的,应该是若干个VPS共用IP,然后阿里内部给你分。

网友:
我搞了阿里的3年279。
自己用go写了服务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比如说我家里的有一个装winserver2016的NAS 主机,没有外网IP,有什么软件 ,可以使用这个有公 ...

貌似通过udp打洞可以实现。不过具体用神马软件我就不知道了。
貌似以前有人提过的花生棒,还是向日葵。
teamView貌似也可以,teamview不需要阿里云做中转。

网友:
去年买的腾讯云300/1年

网友:
老用户不能参加啊,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通过udp打洞可以实现。不过具体用神马软件我就不知道了。
貌似以前有人提过的花生棒,还是向日葵。
t ...

frp

网友:
其实1Mbps带宽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一般小网站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也很好奇。
———————————————————————————————————————— ...

嗯嗯,这个我也一直纳闷,他的公网IP 应该是好多人公用的,然后每个人动态使用某些端口,
比如你占用了TCP 某个端口,这个TCP 端口,其他人就不能使用,是这样的吗,
要不然哪来那么多公网IP 呢?

网友:
已撸一个,楼主得优惠了哦

网友:
标记,最近给公司做数据采集需要用到做测试!

网友F:
去年企鹅送2000券最大可以开5年,估计阿里被逼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去年企鹅送2000券最大可以开5年,估计阿里被逼急了

那个算下来多少钱一年?

网友:
买了一个,下单两年.  问题是不会用啊,,,, 还在研究中.
大神有空教一下,如何做一个TCP服务器.

还有,win2008 service 用什么软件写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算下来多少钱一年?

送的券,免费的。但就那一次企鹅被撸怕了

网友G:
为什么从网络设置上看到的是内网地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从网络设置上看到的是内网地址呢?

在内部看到的确实是内网的Ip,但是在网页上查本机IP 和公网IP对得上的,应该是用来某了种技术,做的共享公网IP。

网友:
已经买了一个,多谢推荐

网友B:
买两个看看,公网IP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两个看看,公网IP是不是一样的

哈,这个方法好像可行,用最快的速度、连续买两个,然后看看IP是一样的吗,

楼主:
测试了几天,稳定性不错,做GPRS 数据转发,
测试带了32个终端,测试3天,稳定好用。

网友H:
这个选择的操作系统以后还可以更改吗?

网友:
买来不知道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选择的操作系统以后还可以更改吗?

可以的,系统可以随时换的,win、Linux ...可以直接选。

网友:
最后这个TCP  SEVER   软件叫什么?  直接放到 服务器上 运行就可以了吗?

网友I:
刚买了,请问默认的密码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刚买了,请问默认的密码是什么?

这个远程密码,你选择系统的时候,设的那个密码。
如果忘记了,可用在控制面板重新设置远程密码,参考下图:

网友:
刚刚购买了三年的,按照LZ的方法设置成功。按装了一些必须的软件,输入法首选谷歌, TCP测试小软件,神马的。以后想好好用起来。

网友:
对了,还要对原装系统打补丁吗,提示有几十个高危漏洞????

网友:
买个一年的试试

网友:
能续费吗这个

网友:
之前买了一年,99元。
突然觉得应该买三年,结果刚刚进去看,点续费,续一年就要785.94元。后悔了没有买三年。

网友(2018-07-16):
阿里的低价机器好像都是突发最高15%占用型。

网友(2018-12-07):
这个现在还有吗?

网友(2019-12-25):
感谢,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