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输出后面,加一个TVS有没有潜在风险?

楼主(2018-06-07):
DC-DC从58V转换5.5V

在5.5V处,加一个9V的TVS,有没有潜在风险?

网友:
会不会击穿后短路着火?

网友:
用了TVS就要再前面加多个保险丝 组合来用才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A:
从58V转换5.5V采用什么芯片?
TVS失效后一般是短路。。。。。。
最好是串个小电阻或可恢复保险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58V转换5.5V采用什么芯片?
TVS失效后一般是短路。。。。。。
最好是串个小电阻或可恢复保险丝。。。。。 ...

国产迅龙有,TI也有好多

网友:
一直这样加TVS,没出过问题

网友:
一直在5V输出的DC-DC上用5V的TVS,没出过问题

网友:
会产生什么样的风险啊?

网友B:
TVS难道是用在电源线上的吗,怎么感觉像是齐纳管的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TVS难道是用在电源线上的吗,怎么感觉像是齐纳管的用法

用来吸收高频脉冲,防止击穿后级主控芯片,但我感觉这玩意意义不大,能量吸收太少了,电源能量跟静电能量不是一个等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58V转换5.5V采用什么芯片?
TVS失效后一般是短路。。。。。。
最好是串个小电阻或可恢复保险丝。。。。。 ...

XL7005A   可以到8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TVS难道是用在电源线上的吗,怎么感觉像是齐纳管的用法

我看到我们行业里, 485总线, 电源正极现在接一般是放电管。
http://www.ruilon.com.cn/commodi ... spx?id=3503&s=3

玻璃放电管,结电容是0.8PF
半导体的结电容 50P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