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8P506能否用jlink ob调试?

楼主(2018-06-07):
是不是支持的不是很好,要购买原厂的工具?

网友:
不用吧,好像有介绍怎么用jlink的

网友:
可以支持,但遇到过坑,芯片出厂的时候DEBUG功能是禁止的,要原厂的工具把整个片子擦除才能用SWD

网友:
有一次用 Jlink 怎么也调不了, 后来用了 HRLink 后才知道, 用 Jlink 足可以的, 哈哈, 记住关狗就行

网友(2018-08-10):
几年前我的大号,刚接触海尔单片机,海尔也刚来阿莫,我发了个贴问能不能用PXX的编程器烧录,结果就直接封了我的号!

网友:
要5根线, OB的不推荐

网友(2019-02-13):
能用JLINK-OB调试,但不能用JFLASH批量下载程序,这个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