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上用的DCDC隔离电源,大家用哪一款?

楼主(2018-06-07):
485芯片现在用的是ADM2483。。。原来用5V的系统,用的是 B0505S-1W,还蛮多卖的,现在换成3.3V系统,,找了一圈,没找到合适的3.3转3.3V的

不知道你们用的是哪一款。有推荐的方案吗。。。体积尽量小,因为电路板不大

网友:
量小LDO,量大定制。

网友:
我都直接用ZLG的RSM3485模块了,体积差不多

网友:
B0303S-1WR2

网友:
b0505换成0303岂不是最好的?

网友:
你要输出几路隔离的电源,两路或两路以上就可以自己做体积更小。可以参考下我的帖子,单路我现在没找到更小的变压器所以是成品更小。

网友A:
我就不懂了,B0505+ADM2483照样可以在3.3V系统下用啊

网友:
LDO最保险,指不定DCDC电压能到多少V。。。

网友:
B0505 B1212

我混着用,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懂了,B0505+ADM2483照样可以在3.3V系统下用啊

这样也可以啊,我试试

网友:
ADM2483的一边是5V/3.3V通用的, 另外一边是3.3V的

网友:
ti的电容式隔离不错

网友B:
直接用 ADM2582E/ADM2587E, 比较简洁。。。

网友C:
楼上的板漂亮。

网友:
ADM2587,隔离都省了,我一个板上两颗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 ADM2582E/ADM2587E, 比较简洁。。。

好漂亮的板子,CDBU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板漂亮。

多谢,下面图片是穿上衣服的效果。。。

除了漂亮,功能也很强大,在隔壁板块有讨论,也有此板的软硬件资料链接(30 楼),是开源项目。

大家觉得 CDBUS 这个带仲裁的 RS485 怎么样?跟 CAN 比呢?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3201-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漂亮的板子,CDBUS?

谢谢,是的呢,通常有强迫症的人画的板子都不会太丑。。。

网友:
ADI的隔离我批量用过1201

在高压高速100V/100us MAX  的环境下,有个别损坏,多次复现不是孤例,原因未知

网友:
ADM2587  3.3V 200米 挂多个,2年了好像没出过问题

网友:
SN6501做的隔离电源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 ADM2582E/ADM2587E, 比较简洁。。。

你好,请问数字地与大地之间的R,C有什么讲究吗?取值之类的,是评个经验值?还是怎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数字地与大地之间的R,C有什么讲究吗?取值之类的,是评个经验值?还是怎么. ...

电路地 跟 外壳地 之间通常不直接接在一起,接电容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交流通路,降低干扰,电容一般常见的是 1nF/2kV, 并电阻是为了防止电容累积电荷导致击穿,常用 1M 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地 跟 外壳地 之间通常不直接接在一起,接电容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交流通路,降低干扰,电容一般常见的 ...

知道了,多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 ADM2582E/ADM2587E, 比较简洁。。。

ADM2587E你们买成多少钱一颗?网上的价格比较乱,要是十多块钱?宁愿取消隔离电源模块,用ADM2582或2587?

网友:
引用 网友F:
ADM2587E你们买成多少钱一颗?网上的价格比较乱,要是十多块钱?宁愿取消隔离电源模块,用ADM2582或2587 ...

淘宝很多翻新,所以我目前在现货网站拿货,87E 是 30 多一点 RMB, 82E 格价是 87E 的 2 倍,因为我这个盒子最高波特率 10Mbps 所以用的是 87E.
你可以找个代理问一下,这样最靠谱。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 ADM2582E/ADM2587E, 比较简洁。。。

这个产品最高通讯速率能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产品最高通讯速率能到多少

我的盒子是增强型带仲裁的 RS485,可以由控制器自动避让冲突,支持多主、对等通讯,使用的是基础款的 CDCTL-B1 控制器,最高支持 10 Mbps(还有更高速的版本),所以采用最高 16 Mbps 的 ADM2582E 来做隔离。

17 楼的连接页面有控制器自动打包、解包的动画。

使用示例:

网友H(2018-07-30):
引用 网友B:
多谢,下面图片是穿上衣服的效果。。。

除了漂亮,功能也很强大,在隔壁板块有讨论,也有此板的软硬件资 ...

壳子哪里买?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壳子哪里买?谢谢

假货宝 ->  永锢壳体工厂店 -> 74-29 型材

是自己定制,他们家做的有瑕疵,导光柱再三强调公差问题(前期外壳样品做的偏大),还提供了导光柱样品,结果批量做的直径比第一次的样品还大,增加装配难度。。。
当然,这个领域的厂家都一个鸟样,要求不能太高。。。

手上还有 200 个盒子。。。

网友I:
1)电路板不大,预算充足,寻求最高集成度,对EMI不敏感,建议直接上ADM2587E/ADM26x.
2)EMC要求高,扛Level 4 EFT/Surge/静电的ADM279X.
3)中等成本要求,可以考虑ADM248x + 隔离电源(金升阳/ZLG/MPS模块,或自搭的稳压,非稳压模块)。
4)体积大,成本约束更高,可以考虑双通道磁隔离 + 普通485收发器,比如ADuM1201 + Max485 + B0505。
5)觉得ADI太高大上了(其实这两年,ADI是努力接地气的,没办法,模拟市场8%的份额,离T公司的18%渐行渐远呀。。。),功耗,体积,可靠性均不那么地挑,Opto + 485 transceiver(ZLG/Mornsun黑大块,有的用的光耦,有的也用的磁藕)。
上述5种实现,基本上囊括了我这两年,所看到的客户们的电路方案了的。
晚上上传点更专业的分析/比对文档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ADM2587E你们买成多少钱一颗?网上的价格比较乱,要是十多块钱?宁愿取消隔离电源模块,用ADM2582或2587 ...

ADM2587E/ADM3053/ADuM1201等热门物料,市场上确实鱼龙混杂,我们FAE一般不太乐意碰这些parts。
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 ... l#product-samplebuy
跟我们3大代理,走正规流程,注册-询价,EAU (5K,50K)的不含税期货价格,往往在标价$5.5的7-8折左右。
而ICKey约在¥30,LCSC更公道了的,>500pcs, ¥28.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货宝 ->  永锢壳体工厂店 -> 74-29 型材

是自己定制,他们家做的有瑕疵,导光柱再三强调公差问题(前 ...

你的板子过脉冲群和静电测试没?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 ADM2582E/ADM2587E, 比较简洁。。。

左右两款 ,是不同配置?还是有什么别的考虑?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假货宝 ->  永锢壳体工厂店 -> 74-29 型材

是自己定制,他们家做的有瑕疵,导光柱再三强调公差问题(前 ...

出几个给我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左右两款 ,是不同配置?还是有什么别的考虑?

目前没去测试,应该问题不大,用的是这个文章的最高规格的保护电路:http://www.analog.com/en/analog- ... ation-networks.html
料都是用的相同型号,全部国外直邮。。。

这两个型号最大支持的速率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H:
出几个给我可以吗?

可以的,我手上的是定制过的,刻了字的,你假货宝搜寻 cdbus bridge, 然后进我的舖头 dukedz 这个,然后有我联络方式。。。

私下把图纸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没去测试,应该问题不大,用的是这个文章的最高规格的保护电路:http://www.analog.com/en/analog-di ...

中文的,在这里
http://www.analog.com/cn/analog- ... ation-networks.html
将网址里头en,直接改成cn即可
ADI官网现在检索资料的便捷性,越来越接近T公司的everything了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是的呢,通常有强迫症的人画的板子都不会太丑。。。

其实写代码,应该也得招有强迫症的
顺路问一句,使用2kV电容的意义是什么呢?毕竟并联的1M电阻,一般耐压也不会选择那么高的啊,常规1206品,瞬时上限只有400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1)电路板不大,预算充足,寻求最高集成度,对EMI不敏感,建议直接上ADM2587E/ADM26x.
2)EMC要求高,扛Lev ...

学习了,非常完善,谢谢!

网友K(2018-10-11):
引用 网友I:
1)电路板不大,预算充足,寻求最高集成度,对EMI不敏感,建议直接上ADM2587E/ADM26x.
2)EMC要求高,扛Lev ...

顶下,学习了。还有请问ADM2587的通讯距离是多少?
我知道有同行能用到9600/10KM。
你没有看错,是10公里。

网友:
引用 网友K:
顶下,学习了。还有请问ADM2587的通讯距离是多少?
我知道有同行能用到9600/10KM。
你没有看错,是10公里 ...

这么厉害~
我们做铁路小包数据传输的客户,也没敢10公里挂一个节点,一般要求KM级别的,都转无线通讯去了的。
LTC有个神奇的传感器网络Dust Network,可以了解下,比Zigbee专业多了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K:
顶下,学习了。还有请问ADM2587的通讯距离是多少?
我知道有同行能用到9600/10KM。
你没有看错,是10公里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581457-1-1.html?_dsign=4e67eaaf

网友(2018-11-29):
正好项目需要,在纠结用什么隔离比较好,学习了

网友:
MARK一下   后续项目会用到

网友:
现货网网址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 ADM2582E/ADM2587E, 比较简洁。。。

很漂亮。

网友:
可以用FlyBack

网友:
也有3.3V的隔离模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