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er22A有最小负载电流吗?实验轻载稳不住,求助。

楼主(2018-06-07):
Viper22A有最小负载电流吗?实验轻载稳不住,帮看下电路。

基本上就是Viper22A的经典BUCK电路,不敢上高压,用30V直流试的,万能板,

一开始发现电压根本上不来,后来有负载仪测试,发现负载电流大于80mA,输出20V是稳定的,只要负载一低,就稳不住了。只有3V这样。

帮忙看下,是电路的问题,还是我万能板搭的太粗糙了?

实验板

经典的BUCK电路

我简化的直流BUCK电路。

========================

编辑理由: 错别字

网友:
开关电源一般都要加个泄放电阻。

网友A:
输入只有30V的话L1电感量太大了,轻载时Viper22A的Vdd供不上来。

网友:
VIPER12自己工作时所有的电流都经过负载的,VIPER工作时好像至少十几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只有30V的话L1电感量太大了,轻载时Viper22A的Vdd供不上来。

感谢圣手前辈的指导,果然是电感的问题, 换成交流输入,只接了一个10K的负载电阻。 空载电压都稳住了。 AC 90V - 220V 空载都很稳定。

对了。担心Viper22A电压纹波大,后端想再接一个7815来稳压, 它的最小压差在多少? 我Viper22A稳压管选18V还是20V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圣手前辈的指导,果然是电感的问题, 换成交流输入,只接了一个10K的负载电阻。 空载电压都稳住了。  ...

看手册不仔细啊~

网友(2018-08-02):
viper22最低工作电压大约是36V,

网友B(2020-09-11):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不仔细啊~

这个只是说要有2V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是说要有2V压差?

对,还是在1A电流的条件下。
当然,国产货未必能保证这个指标,所以一般都得留3V以上。

网友:
我用dk124,12v2a,还不用辅助供电,感觉挺不错的

网友:
这种东西不是要接假负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