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的win7 64系统内存占用大,总崩溃,什么原因...

楼主(2018-06-07):
请教一下,我的win7 64系统内存占用大,总崩溃,什么原因呢?进程占用内存从大小到排的,没占多少,但性能里的物理内存占用很大了,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任务管理器里面右键,全勾上,然后找所有内存数据。你这像是感染病毒了。

网友:
看起来是中毒

网友:
我以前用vivado的时候,经常vivado把16G内存挤爆.

网友A:
win10吧,用很久内存占用也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吧,用很久内存占用也很低

不会吧,Win10特耗内存

网友B:
重win10换回win7了,win7内存是占用很多,用win10内存没超过8G,win7直接12G了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win10换回win7了,win7内存是占用很多,用win10内存没超过8G,win7直接12G了都。 ...

win10以前有内存泄露的问题 经常提醒内存不足,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10以前有内存泄露的问题 经常提醒内存不足,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win10,8G内存的机器,挺稳定的,没碰到过内存不足之类。现在家里都升win10了,习惯了比win7舒服。现在用1803版

网友:
不知道你的内存怎么会占用这么大。。。

网友:
你们是来晒核心数量的

网友:
你们是来晒核心数量的。另win7我们这边的机器从来没有占用那么多内存的。重装系统吧,不要带私货的版本。

网友:
楼主是来晒cpu的

网友:
CPU强大,内存太小

楼主:
真不是晒cpu的
后来杀毒也没找到问题 ,用着用着就内存满程序崩溃了,必须重起才行,东西太多实在不想重装系统了attach://416110.pngattach://416111.png

网友:
装微软原版,不要装网上封装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