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割的高清图给大家,普及一下V割相关的知识!

楼主(2018-06-07):
先看高清放大图:

看图说话:
1)看完V割图后,你就知道为什么一直强调板子内的线及焊盘离V割线(也就是外形线)要保持0.4MM)

2)V割边有槽孔,特别要注意注意,拼版最好不用V割拼版:

这个图用夸张的手法,来表达内槽孔离V割线的关系,内槽的内边离V割线很近,这就导致后面分板不受边,一用力分开内槽就断的情况!
投诉的案例:

3)V割因为设备的关系,尽可能不要小于7CM

以上大约关于V割的几个重点,希望对你的设计有帮助,生产其实是设计出来的,把握好以上几点,基本上V割不会出现品质问题

网友A:
3)V割因为设备的关系,尽可能不要小于7CM ???

7CM是哪个的长度?

网友:
7*7CM可能指的是:拼后的大片尺寸。

网友:
學習了,感謝你的知識普及

网友:
好奇V割的刀具是什么样的。

网友B:
楼主还有邮票孔,一般是多大的孔打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割因为设备的关系,尽可能不要小于7CM ???

7CM是哪个的长度?

我觉得是v割边长,考虑受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有邮票孔,一般是多大的孔打的啊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468_1.html  这是一个拼版教学,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开槽呢,开槽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良心V-cut, 深度足够~
有时候我们供应商的V-cut就像划了一条线

网友:
3楼猜测刚被通知证实:即日起接的所有新单 微割拼板后尺寸最小为7*7CM, 请知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掰开,要求高难掰的,都是做治具分板的,很容易,当然,v-cut,也是有深度要求的,这个要控制好,要不然, ...

7cm指的是拼版后大板子的大小

网友:
学习了。另外说句题外话,最后那张图片没对上焦看起来很难受。

网友:
vcut,深度不一致,小板好难分板

网友:
如果器件距离板边太近,非机器分板,容易造成器件损坏!

网友:
值得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