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们画4层板时候,TOP和BOTTOM铺地吗?

楼主(2018-06-07):
坛友们画4层板时候,内层已经有完整GND平面的前提下,TOP和BOTTOM还铺地吗?

网友A:
看个人喜好吧,不过铺地不建议太近,我一般都是两倍线宽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个人喜好吧,不过铺地不建议太近,我一般都是两倍线宽以上

其实表层铺地的主要作用是防止PCB应力变形。

网友:
如果元器件众多,铺地铺的支离破碎的还不如不铺。

网友:
我一般不铺。。如果能铺地,说明根本不用4层板。

网友:
4层以上,TOP和BOT都没铺过地。除非散热或者电流要求,会小面积铺铜。

网友B:
上四层板的话元件密度和走线密度都蛮高,所以空白区域不多一般不铺,如果过空白区域多建议做一下铜平衡处理、铺铜或者用高TG值的板材

网友:
个人习惯一般不铺,除非用来保护敏感线路才会在表层用GND线条隔开,或者GND平面不完整、面积不够等情况才考虑表层铺地。双面板都只铺一面,板子看的清爽,调的开心

网友C:
有没有人试过顶层底层走电源和地,中间两层走信号的?

网友:
中间走信号得多少过孔

网友:
我一般在有晶振的位置局部铺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人试过顶层底层走电源和地,中间两层走信号的?

顶层是电源,底层是地,中间是电介值,恭喜你得到了一个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人试过顶层底层走电源和地,中间两层走信号的?

6层板有bottom层走地的,而且比我原先估计的走信号好的多,高手给我指点的
四层的倒是没有见过,分析起来好像没意义,不过可能是我们认识不够深入也不一定

网友E:
如果是比较完整的铺地,tom和bottom还是建议铺地的,怎么说来着: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但是注意要打过孔,把tom/bottom连接到地层上面,否则就是好心干了坏事。这也是我们建议新手顶层底层不要铺地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层是电源,底层是地,中间是电介值,恭喜你得到了一个电容,:)

顶层和底层这个电容值,还没有中间两层这电容值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6层板有bottom层走地的,而且比我原先估计的走信号好的多,高手给我指点的
四层的倒是没有见过,分析起来 ...

4层我也没见过,但是仔细想想,如果小信号电路都用中间两层走线,顶层和底层做电源地,那就相当于一个完美的屏蔽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4层我也没见过,但是仔细想想,如果小信号电路都用中间两层走线,顶层和底层做电源地,那就相当于一个完 ...

这是完全可以的,就相当于以 空间换性能了。
小信号如果走中间,相当于寄生电容会比较大,在高速信号的时候会损失带宽,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低速信号问题不大

网友:
元件多的情况一般就不铺了,你可以参考一下大厂的评估板

网友:
顶层、底层铺地,然后整版按200mil间距,打满地过孔,避过走线和元件。

网友:
习惯不铺,不过也没接触过高频。不知道高频的情况怎样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比较完整的铺地,tom和bottom还是建议铺地的,怎么说来着: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但是注意要打过孔, ...

tom不是应该和jerry一起的吗

网友:
试过有个板子,加上外层铺铜才可以过静电测试,否则打几枪之后就MCU就跑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四层板的话元件密度和走线密度都蛮高,所以空白区域不多一般不铺,如果过空白区域多建议做一下铜平衡处理 ...

有道理,

网友:
顶层底层都铺铜,然后多打一点过孔,保证接地良好。

网友:
油多不坏菜,铺了没坏处

网友:
看情况吧,看用电芯片位置。电容,铁氧体等对地回路影响吧

网友:
一般顶层放器件较多,只有关键信号会铺地,底层器件很少,一般会铺地,内如果内层有信号层的话更要铺地。

网友:
一般这种四层板已经没地方铺铜了吧,如果Bottom空间大可以铺铜,我们做四层的话都整面的器件,根本没有地方

网友(2019-12-16):
我反正是不铺地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上的大神们。

网友(2020-02-03):
我觉得还是铺了好,尤其是电路板的边缘有大面积地,也许对静电要好点

网友:
看情况。如果空面积比较多,可以铺。如果不多就不铺,铺了反而有可能不好。

网友:
我见过四层板只用三层的。

网友:
看情况,
有散热和大电流要求的话还是铺。
铺地会美观一些

网友(2020-08-06):
我看塞灵思,nxp的板子表层一般都不铺銅,瑞芯微,全志,海思的板子都铺銅,而且信号层也铺銅

网友F:
如果顶层和底层有很多差分信号呢?比如USB PCIE。。。就这样光着屁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顶层和底层有很多差分信号呢?比如USB PCIE。。。就这样光着屁股吗?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人试过顶层底层走电源和地,中间两层走信号的?

国外的某一电路板,很大一块,8层板,表层是铺地,信号全走内层……

网友:
个人习惯,除必要的信号或热要求表层铺地,表层不铺地。为啥?表层铺地,就想着表层尽可能的跟内地面连通,然后疯狂砸过孔,砸到整板子都是洞洞……然后电源面的完整性被打的支离破碎……

网友:
顶层不好铺,器件太多了,要铺也只能铺板框边缘

网友:
赛灵思的这个板子 表面就是局部铺铜了

网友:
顶层和底层都是局部铺铜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层是电源,底层是地,中间是电介值,恭喜你得到了一个电容,:)

我以前画过一个4层PCIE小显卡,因为局部元件太密,迫不得已就是这样做的。好像除了注意要加些测试点,没有什么问题啊,电磁兼容性能还是不错的。

还有,楼主的问题,焊接厂家曾提醒过我,不必要的情况下,顶层和底层不要敷铜,特别是顶层,敷铜不均匀会导致受热不均匀,可能导致翘曲度变大、变形之类的,也可能会导致某些局部温度过高。
当然了,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不敷地,可以保证顶层或者底层的GND信号单点接入内层的GND,电磁兼容性更好。

网友:
有没有人说说在EMC和EMI方面大厂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