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win7下PIC16用什么编译器?

楼主(2018-06-08):
win7下HI-TECH8.05不好用,有没有HI-TECH的编译器?或HI-TECH8.05怎么设置可用?

网友:
我用的是CCS C 5.036

网友:
编译器跟系统关系不大,HI-TECH系列算是比较早期的编译器了,尽量用PIC新出的XC8系列 旧的有BUG都会在新的上更新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
据说ccs挺好的,各种方便,就是每个版本都有每个版本的BUG

网友A:
现在还能买到plc单片机?

网友:
一直用xc8,其它的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能买到plc单片机?

人家标的是pic

网友(2018-08-10):
一直用XC系列

网友:
win7下我还用maplab8+HI-TECH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