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板子配套的7.85寸 LCD屏幕背光不亮

楼主(2018-06-08):
问题: 将屏幕用双排插针与开发板RK3288 Reload 连接后,发现屏幕背光不亮,屏幕上没有任何画面,但是用手滑动、点按屏幕,从通过HDMI接口连接的外接显示屏上可以看到对应的动作。
自我推断:
1、固件烧错了,于是比对了固件版本(Firefly-RK3288-Reload_LP079QX1_Android5.1_20170809),没有发现错误;
2、引脚接错,于是检查屏幕双排孔的名字,与底板上的双排插针的名称,没有发现异常;
3、怀疑是屏幕背光的电源引脚没有接上,看了官网提供的电路图,但不知道对应的背光引脚是哪个?

楼主:
有没有哪位朋友用过,给些建议。

网友A:
3、怀疑是屏幕背光的电源引脚没有接上,看了官网提供的电路图,但不知道对应的背光引脚是哪个?
手电一台照照代替背光就能看出来屏是否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怀疑是屏幕背光的电源引脚没有接上,看了官网提供的电路图,但不知道对应的背光引脚是哪个?
手电一台照 ...

呵呵,我准备用手电筒照一照。

楼主:
引用 楼主:
呵呵,我准备用手电筒照一照。

用手电筒照,也没有任何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