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G OFDM是否进行了扩频处理

楼主(2018-06-08):
假设10M带宽,600个子载波, 间隔Δf=15kHz,一个OFDM symbol的发送时间是66.7us。在10MHz信道上,1ms的子帧共传输14个OFDM symbol【不是15个,留空给CP了】,每一个OFDM symbol携带600个复数信息,因此:
  从整个系统来看,波特率为600*14*2/1ms = 16.8MBaud,占据带宽10MHz,因此带宽利用率为16.8MBaud/10MHz = 1.68Baud/Hz,接近2Baud/Hz的理想情况。

如果symbol是64QAM调制的话,一个复数有6bit信息,所以4G的理论速率为16.8*6=100.8Mbps

以上计算我基本搞懂了,不过有几个疑问

1. Symbol的发送时间为什么是66.7us?
2. 整个过程没有看到扩频处理,是否OFDM不需要扩频?如果不是不需要扩频,如果用伪码作为扩频码,m长度的伪码岂不是导致传输速率降到了100.8Mbps/M了?

网友:
OFDM不是直接使用单个频点吗,还怎么扩频

网友A:
符号的时长是子载波间隔的导数。 LTE里面用来传输用户数据的信道,PDSCH和PUSCH没有采用扩频。只在控制信道里面看到一点扩频的影子,如随机接入信道PRACH。 另外LTE还有一个提高频谱利用率的技术:MIMO,如两发两收天线理论上可达到两倍传输速率。

网友:
修正:
符号的时长是子载波间隔的导数  ---> 符号的时长是子载波间隔的倒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符号的时长是子载波间隔的导数。 LTE里面用来传输用户数据的信道,PDCCH和PUCCH没有采用扩频。只在控制信道 ...

谢谢楼上的解释!不过如果没有扩频的话,怎么从淹没于噪声的信号里恢复数据?

网友:
“淹没于噪声的信号里恢复数据”是什么意思?是指SNR小于0吗?据我所知,对于共享数据信道,所需SNR是需要大于0的。上行控制信道PUCCH是有扩频增益的,SNR可以小于0。如果不考虑最大重传次数的话,可以通过多次HARQ重传来实现功率合并,从而提高信噪比,但代价是严重降低传输速率。从LTE衍生出来的NB-IoT就是这么干的,下行重传次数最大可达几千次,但一秒钟传不了多少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