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供电原理图,供大家参考

楼主(2018-06-08):
一个基站上用,在海边现场快一年,除了RJ45生锈别的没毛病。

楼主:
坛友有需求,我就把我做的贴出来参考下

网友:
有千兆poe 图纸吗,百兆 好搞

网友:
谢谢,学习学习
修改原因:错别字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可惜用不上。
红字标的都是你们的品号吗?每个要查出来再都这么标上也挺累的。

网友:
铜球  千兆 POE

网友A:
我上传个千兆poe供参考吧

网友:
收藏下,隔离的POE

网友B:
问了下供应商 ,说4302 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了下供应商 ,说4302 停产了

SI3402-B-GM没听说停产。官网也有采购链接。

网友:
tps23861pw有用过的吗?

网友:
楼主位的是受电方(POE-PD)方案, 不错不错

网友:
PSE用过凌特家的:

LTC4263        13W

LTC4263-1    30W

网友C:
POE没有用过。看原理图,想请教一下常识,RJ45的4578脚好像是交流供电口,通常是几伏交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E没有用过。看原理图,想请教一下常识,RJ45的4578脚好像是交流供电口,通常是几伏交流呢? ...

一般是48V

网友D(2018-09-03):
楼主变压器怎么采购的?搜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变压器怎么采购的?搜不到啊

汉仁的的便宜,线艺的也有,只不过贵。都是pintopin

网友D:
楼主啊,图中MOV1这个,标注:SDVL32255D650PT的是什么料?找不到有哪里可以购买的,能推荐一个购买方式或者兼容料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啊,图中MOV1这个,标注:SDVL32255D650PT的是什么料?找不到有哪里可以购买的,能推荐一个购买方式或 ...

是压敏电阻,我实际没有焊。主要放雷涌,配合TVS。

网友:
关注千兆 POE方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上传个千兆poe供参考吧

要是两台poe交换机连起来会怎样

网友:
POE供电方案,收藏了,感谢楼主!

网友:
刚好在做,可以参考下,谢谢。

网友(2018-11-20):
MARK POE供电。SI3402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两台poe交换机连起来会怎样

供电端会发出侦测信号,受电端没响应,供电端不会输出的

网友:
请教楼主  如果不同POE IC 作为供方和受方  可否通用呢!谢谢

网友(2019-04-23):
谢谢分享,楼主的原理图右面连到哪里去了,没看明白

网友F(2019-06-28):
你好!请问你这个能做多大功率,如果输出5V电压,能做3A或者4A电流输出吗?目前你这个方案做多大功率,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你这个能做多大功率,如果输出5V电压,能做3A或者4A电流输出吗?目前你这个方案做多大功率,使用 ...

af只有13W,我用水泥电阻当负载,差不多是13w,也就2.6A

网友:
引用 楼主:
af只有13W,我用水泥电阻当负载,差不多是13w,也就2.6A

谢谢!请问你有这家代理商的联系方式吗?我想问下有没有功率大一点的方案!

网友:
谢谢了,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G:
请教楼主 输出电压由什么决定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 输出电压由什么决定呢?谢谢

看到那个基准+电阻分压那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那个基准+电阻分压那了吗

看到了,是不是靠分压来调节输出电压?  还有变压器会对输出电压有影响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那个基准+电阻分压那了吗

试过了 调节电阻比没有变化,20脚FB 和 1脚EROUT 哪个是对输出电压有调节作用的呢?

网友:
我们现在用poe,非隔离的,mark一下

网友(2020-03-04):
谢谢分享,正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20-05-13):
楼主,像这样的手拉手连接有什么好的方案和建议,谢谢

网友H(2020-11-05):
LZ,我现在供电正常,网络连接phy用的是ch9121,通信不正常,会是什么原因?检查了2对差分的接线,与原先未用poe电路的版本,接线一致。

网友I:
引用 网友H:
LZ,我现在供电正常,网络连接phy用的是ch9121,通信不正常,会是什么原因?检查了2对差分的接线,与原先未 ...

我用的成品的POE线,出6pin信号线和2pin的电源线,到以太网变压器,再到CH9121,还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用的成品的POE线,出6pin信号线和2pin的电源线,到以太网变压器,再到CH9121,还可以。 ...

这种方式要外挂一个分离器,集成在设备里只要一根网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种方式要外挂一个分离器,集成在设备里只要一根网线

嗯,我买的现成的线,甩出来就是一线带RJ45,感觉成本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嗯,我买的现成的线,甩出来就是一线带RJ45,感觉成本还可以。

是的,这种很方便,什么都不用改,人家觉得不好看,唉

网友(2022-03-09):
POE 供电  SI3402 MAX5940

网友(2022-09-23):
重新看到,顺便写几个之前询问过的型号。供大家参考。具体资料可以找对应的代理。MP8007 MP8009 MP8017 SD4950 SY5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