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X大家在用什么版本?哪个版本好用点?

楼主(2018-06-08):
MPLABX大家在用什么版本?哪个版本好用点?

网友:
就下载最新的,不会错。

网友:
哪个都不好用,所以我弃了PIC的坑,:)

网友:
PIC是给汇编大拿用的,C支持不好。

网友:
试试 CCS ,好像很多库

网友:
在官网直接下最新的。

网友A:
建议能放弃就放弃,MplabX一样难用。
我很多年前用过16f72,16f87等芯片,那时候mplab就难用的一匹。
去年为了快速设计一个产品,选用了pic18fxxxx(不好意思,具体型号我都忘记了),ide选用mplabx,
整个软件臃肿的不行,而且很慢,两个星期搞完我要的程序,再也没摸过mplabx。
这些ide和编译器厂家应该向siemens学习,step 7 和wincc flexible流畅的一匹。

网友:
>16f72
E-Bike?

>哪个版本好用点?
V8.9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能放弃就放弃,MplabX一样难用。
我很多年前用过16f72,16f87等芯片,那时候mplab就难用的一匹。
去年为 ...

siemens??? 什么ide?

网友:
确实难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iemens??? 什么ide?

西门子的PLC和触摸屏使用的ide,启动流畅的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的PLC和触摸屏使用的ide,启动流畅的不行。

你安装个博途看看

楼主:
昨天用pickit3试了下,调试的时候只能设置1个断点,而且调试下载程序很慢,好像每次都要连接仿真器,以前没用过PIC,发现调试确实难用啊,还发现一个问题,设置一个断点,点调试,发现程序不是停在断点处,而是停在断点的前面一行代码,然后进入循环不能步过,只有取消断点才能步过,用起来有点难受

网友:
mplab x 4.0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安装个博途看看

这个软件对我来说有些臃肿,plc使用的功能比较简单。

网友:
去年用了一下DSPIC33EP的片子,被MPLABX恶心的不行,就算借了别人的REAL ICE调试功能也是渣的不行,也不用纠结什么牛逼的抗干扰性能了,还是换回arm系列的片子,用个JLINK爽的不行。

网友:
还是觉得8.9顺手

网友:
pic新开发项目还是不要用了的好,价格高,老板不喜欢,开发环境烂,工程师不喜欢。

网友:
没觉得不好用,一直用V3.55.唯一就是文件路径有汉字会报错不爽。

网友:
确实不好用 断点刷新查变量值都不正确

网友:
mplabx 2.6   刚学习

网友(2018-07-21):
因为编译环境 放弃PIC   使用PIC只做过简单的功能控制  使用的是汇编语言

网友(2018-09-18):
楼上的各位,能抽空看一下自己的IDE有哪个版本的支持18F47K40这颗料啊,我实在是不想去下载最新的IDE装上去查看了,动不动就上G的开发工具,真的太吓人了,版本越老越好,要是有不带X的那种IDE最好了,但是好像不会支持这个IC

网友(2018-12-02):
下载最新版本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