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同学在用正点原子的XCOM串口助手?遇到过问题需修复吗

楼主(2018-06-08):
自从2014年正点原子XCOM调试助手推出来,受到了很多开发者和学生一致好评。。。由于目前比较稳定,反馈的问题极少,所以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

所以特此征求大家建议,后面会对XCOM这款爆款的串口助手进行一次升级。

网友A:
已经用了快3年了     还阔以  能支持协议解析  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用了快3年了     还阔以  能支持协议解析  更好

稳定吗?

网友B:
那什么,Xmodem Ymodem能支持吗

网友:
建议:
接收窗口,背景色,改成自定义;接收字体,改成自定义
这样看起来舒服很多

网友:
打开软件,重新插拔USB的时候,再打开串口的时候有时会失败,必须关掉软件重新打开软件;用了4年多了,其他问题没有发现过,这个问题也是偶尔出现

网友:
做一些跟帧判断有关的可配置功能,灵活点。其他的基本功能都蛮好用了,就是软件打开和长时间使用存在挂掉的情况

网友:
经常用,还不错!

网友C:
这个用什么语言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什么语言写的?

C#语言写的

网友:
好用的
但是开久了会挂,关了再开就好了,如果可以一直不关,那就更好了,另外,要是可以有个图像,Y轴可以自己定起始和轴的间隔,X轴可以显示间隔,那就无敌了!!!

网友:
那什么,Xmodem Ymodem能支持吗 +1

网友D:
简洁好用;
多条发送,导出条目成功,(同一台电脑)然后导入不成功,提示“导入失败!该正在使用中或其他异常!”;在另一台电脑也导入不成功;

网友:
希望原子加上超时断帧功能

网友E:
软件很好用,运行很稳定和sscom差不多,能不能增加一个按钮:按下后接收到的数据自动写入文件的功能?

网友:
很好用,一直再用

网友:
丁丁串口调试工具也蛮好用

网友F:
发现过多次收不到00的情况,后来改用ssco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洁好用;
多条发送,导出条目成功,(同一台电脑)然后导入不成功,提示“导入失败!该正在使用中或其他 ...

这个确实是个bug,后续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现过多次收不到00的情况,后来改用sscom了

00,你勾选的是16进制接收么?
勾选16进制接收,00应该就不会接收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件很好用,运行很稳定和sscom差不多,能不能增加一个按钮:按下后接收到的数据自动写入文件的功能? ...

边接收,边存储?

网友:
在进行16进制串粘贴到发送框时总提示格式不对?

网友:
一个简单的工具而已。怎么做都不会让所有人满意。因为很多种应用都是各不相同的。所以这类软件我只用我自己写的。随时改。

网友:
建议文本显示的时候可以选择编码格式,比如utf8,GB2312等

网友:
1、建议加上发送显示
2、多条分页很不方便

网友:
有时候会卡死

网友:
建议能够修改背景色与字体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什么,Xmodem Ymodem能支持吗

好像不支持

网友:
有时候会卡死 +1

网友G:
偶尔用用,感觉还不错,就是用来收发数据,好像没有提供保存数据的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偶尔用用,感觉还不错,就是用来收发数据,好像没有提供保存数据的功能吧 ...

有啊,保存窗口

网友:
xcom很稳定,个人觉得比sscom稳定,界面就比sscom强一条街。
提一个问题,时间戳的显示太难看了吧,建议参考一下sscom,就比较直观。

网友:
单条发送的文本框无法使用粘贴

网友:
时间戳 和系统不一致

网友H(2018-07-08):
建议在github上开源,让大家往上面一起加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建议在github上开源,让大家往上面一起加功能

这个建议不错, 如果能够加上脚本用来识别通信协议包,那就完美了.

每个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做相应的包解释.

网友:
建议增加自动回复的功能,
如:预定义,收到某种报文,自动回发固定的报文内容。

网友:
可以加个Xmodem发送和kemit发送文件吗?超级终端带的功能

网友I(2018-08-20):
可以把波特率再提高吗?比如1843200,这样就可以看一些高速串口设备发出的数据了,或者哪位大侠推荐一个波特率能到1843200的串口助手

网友J:
在Win10的时候发现点击修改波特率的时候闪退

网友:
数据里面有回车是不是不自动换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把波特率再提高吗?比如1843200,这样就可以看一些高速串口设备发出的数据了,或者哪位大侠推荐 ...

我们波特率可以自定义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Win10的时候发现点击修改波特率的时候闪退

方便告知你的win7版本么?
我们同事也有很多WIN7,没发现闪退的情况。

网友:
能不能有个选项,总是位于最前面?经常切换窗口,就被遮住了。

网友K:
可以考虑加个曲线绘制功能,或者说串口示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告知你的win7版本么?
我们同事也有很多WIN7,没发现闪退的情况。

win10专业版,偶尔出现,一般出现在自定义波特率的时候,当我要输入波特率的时候闪退

网友:
波特率 能自定义吗? 最低 1000 起

网友L:
现在在用sscom,因为需要那个多条发送功能,要保存的!
这种软件关键是稳定,功能可以多,但界面要简洁。
话说大家都在造轮子,开源算了!
开源只会让更多用户知道你这个软件,推广你的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以考虑加个曲线绘制功能,或者说串口示波器

可以考虑用 J-Scop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波特率可以自定义的哦。

才发现“自定义”藏在最上面了,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L:
现在在用sscom,因为需要那个多条发送功能,要保存的!
这种软件关键是稳定,功能可以多,但界面要简洁。

保存功能我们现在 已修复。新版本的XCOM V2.1修正了不少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存功能我们现在 已修复。新版本的XCOM V2.1修正了不少bug

上周六 突发win10专业版  打开COM可以关闭关闭不了  后来强行拔掉串口线   机器蓝屏  强制关机 重启

网友:
1、能不能加CRC
2、能不能用modbus

网友M:
引用 楼主:
保存功能我们现在 已修复。新版本的XCOM V2.1修正了不少bug

我现在经常会用到你的串口助手。
经常会用到“多条发送”来模拟与上位机通信的数据帧,感觉软件支持的指令数太少了。能不能多弄点,或者用户不够用的情况下,可以自己再无限添加,应该不复杂。
SSCOM的串口助手支持1K条,也不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现在经常会用到你的串口助手。
经常会用到“多条发送”来模拟与上位机通信的数据帧,感觉软件支持的指 ...

这个是可以做的,1000条,这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可以做的,1000条,这么多....

1000都不够。很多情况下,上位机通信有很多条指令帧,特别是在前期测试的时候,相同的指令帧可能会修改N多种参数,所以就造成不够用的情况,试想一下,修改参数的时候人工输入该条指令,多么累。
所以建议做成默认N条,不够的情况下,有个按键可以自己点一下就增加一条……

网友:
导入导出总是有问题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洁好用;
多条发送,导出条目成功,(同一台电脑)然后导入不成功,提示“导入失败!该正在使用中或其他 ...

这个问题+1

楼主:
在V2.1上面都会解决,最近会发布。
谢谢建议。

网友N:
FRDM-KE02Z开发板虚拟出来的串口,能识别到但是打不开,显示被占用,试了一下别的串口助手能打开。楼主能修复一下这个问题吗,挺喜欢用这个调试助手的,谢谢!

网友:
说实话,去年因为买了阿波罗板子,然后用正点的串口工具,发现一些问题,专门打技术支持电话请教原因或者如何避免,结果支持那边一定要我说出来什么帐号买的板子等等,因为其他同事买的,一时根本没办法知道买的人的淘宝帐号什么的,反正结果是bug反馈也没做成,技术支持就更没有得到了。

网友:
现在想起来了好像是波特率使用自定义选择后,改了数值一确定就报错自动退出,当然我确定我改的波特率是串口及驱动所支持的

网友O:
Would it be possible to add a "English / Chinese" button to change the language?

网友O:
>C#语言写的
Does it require .net? What about old windows system, such as XP?

>我们波特率可以自定义的哦。
This is something unique. Is it a feature of C#?

>建议在github上开源,让大家往上面一起加功能
It would be good also includes the source 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N:
FRDM-KE02Z开发板虚拟出来的串口,能识别到但是打不开,显示被占用,试了一下别的串口助手能打开。楼主能修 ...

你好,这个我们倒是没有KE02Z这款板子可以测试。
不过说其他的串口调试助手都可以打开,那应该是我们兼容性的问题了。
可能得整个你这个板子来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Would it be possible to add a "English / Chinese" button to change the language?

This is a good suggestion.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O:
>C#语言写的
Does it require .net? What about old windows system, such as XP?

1,YES,you have to install .net.

2,Yes,we use some API functions of C# to implement this function.

网友O:
>>我们波特率可以自定义的哦。
Have you test some unique frequency such as: 28.8K, 62.5K?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们波特率可以自定义的哦。
Have you test some unique frequency such as: 28.8K, 62.5K? ...

yes,you can set any baudrate with  user-defined set.

网友:
Xmodem Ymodem能支持吗 +1 +++1

这个功能需要考虑下啊,stm32 iap 就靠它了,  超级终端不好用啊。 crt不知为何总会让单片机死机,换成随便一个串口助手都好着。 可惜助手类的不带校验发送。。

网友(2018-09-21):
单条发送框里,无法直接从文本上把一串十六进制字符串拷贝粘贴,一直提示请输入正确的格式云云。

楼主:
XCOM V2.1 Beta版本发布,测试网址: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9487-1-1.html

网友:
开源就好了

网友P:
长时间定时发送数据会卡死,丁丁串口调试工具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长时间定时发送数据会卡死,丁丁串口调试工具没有这个问题。

试试2.1版本

网友:
下一个试试看,和sscom比较一下

网友(2018-10-26):
能补能加个zlg can通讯的。

网友(2019-02-11):
试了下,usb转485接收不到数据,同一条线,同一台电脑,换sscom可以

网友(2019-12-26):
这个软件也经常用,总的来说是非常好用的,稳定并且没什么bug。最大的问题是 接收窗口的内容不能自动保存。比如用来打印监视串口日志,跑久了窗口内容就很大,掉电或者不小心关掉后后,接收的内容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还有新版本,建议把接收窗口自动保存功能加上,每隔一段时间、或者有新数据就保存一次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