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唐N76E003,System Viewer 里只有中断,其他外设去...

楼主(2018-06-08):
    研究这个N76E003一个月了,基本都是自己摸索,之前学AVR,借助阿莫的入门,很快就上手了,后来改ST,论坛一搜例子一大堆,

这次研究新唐的N76E003,因为之前没有用过51,没有用过KEIL,走了很多弯路,这次学习这个芯片真的是基本都是自己在摸索,

拿着人家的例程,一个一个核对那些设置,有些搞定了,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真心累啊!

    这下终于程序编译通过,也能连上仿真器了,发现人家例程里面所有的外设寄存器可以看,我的里面只有中断,其他都没有,见下图:

楼主:
还有个问题,KEIL里面的计时器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走,罢工了,怎么仿真都不走,看图:

楼主:
现在是实在搞不懂了,这个两个问题,官方例程也是一样的,所以我怀疑是不是这个Keil 5 de 版本太高了?

目前一是等大家回复,2是找个地方先下载个keil4 试试。

网友A:
额,从来不看这些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从来不看这些的路过

不看外设寄存器?

网友B:
你的菜单栏Debug和Tools中间的那个Peripherals点开看看有些什么东西,这个才是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菜单栏Debug和Tools中间的那个Peripherals点开看看有些什么东西,这个才是外设。 ...

感谢兄弟!这里是有,但是我这里只有基本,定时器,其他比如ADC,PWM,I2C ,这些都没有

网友C:
从来不用仿真器,都是串口打印点数据出来debug,不知道我这是不是野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来不用仿真器,都是串口打印点数据出来debug,不知道我这是不是野路子

同好,从来不用仿真器,都是串口+led

网友:
用操作系统时才用printf,裸奔还是习惯用仿真/调试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实在搞不懂了,这个两个问题,官方例程也是一样的,所以我怀疑是不是这个Keil 5 de 版本太高了?

目 ...

keil5版本刚好,官方demo就是keil5的,仿真时间要软仿真才看得到,硬件仿真应该是不走的!

网友D:
直接在watch里面打寄存器名称就可以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在watch里面打寄存器名称就可以看了吧?

这个到没有试过,等下试试,谢谢。

楼主:
上周问了下他们的FAE,说是KEIL目前对这些老的芯片支持的不多,很多功能都用不了,

包括那个看时间的,软件仿真也没有,建议用串口打印出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