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通卡的GPRS网络通信(作为TCP客户端)的AT指令配置例程

楼主(2018-06-08):
淘宝买的模块,移动卡可以用了,联通卡不知道怎么整。卖家的技术支持就是个幌子

网友A:
主要差异应该是接入点,联通和移动的不一样,别的似乎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差异应该是接入点,联通和移动的不一样,别的似乎没啥区别

是有个运营商的AT判断,但是改了以后后面还是没应答。

网友:
一般不用设置的,可以直接连接。
如果真的连不上,可以尝试手动连接联通的APN试试。

网友B:
还有联通都要退网了,还折腾这2G网络作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联通都要退网了,还折腾这2G网络作甚。

应该折腾4G通信模块吗?那个跟GPRS区别大吗

楼主:
不过感觉GPRS模块还是很好用的,传输一些数据啥的足够了,成本也不高

网友:
apn改成联通的应该就可以了,国内大部分地方apn都可以通用,可以贴出具体的指令看看

网友C:
不是专网卡都不需要设置APN,可能你所在的区域停止使用2G的gprs业务了。用的哪家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专网卡都不需要设置APN,可能你所在的区域停止使用2G的gprs业务了。用的哪家的模块。 ...

Quason的  SIM800L

网友:
不会上传附件。有一个移远的例程。

网友:
[2015-09-14 08:47:42:940_S:] AT+CPIN?
[2015-09-14 08:47:42:956_R:] AT+CPIN?

[2015-09-14 08:47:42:956_R:] +CPIN: READY

[2015-09-14 08:47:42:956_R:] OK
[2015-09-14 08:47:42:958_S:] AT+CREG?
[2015-09-14 08:47:42:972_R:] AT+CREG?

[2015-09-14 08:47:42:972_R:] +CREG: 0,1

[2015-09-14 08:47:42:972_R:] OK
[2015-09-14 08:47:42:973_S:] AT+CGREG?
[2015-09-14 08:47:42:988_R:] AT+CGREG?

[2015-09-14 08:47:42:988_R:] +CGREG: 0,1

[2015-09-14 08:47:42:988_R:] OK

/* Use AT+QIMODE command to select TCPIP Stack mode, it is non-transparent mode when AT+QIMODE=0, and AT+QIMODE=1 is transparent (This tool only support non-transparent mode) */
[2015-09-14 08:47:42:992_S:] AT+QIMODE=0
[2015-09-14 08:47:43:004_R:] AT+QIMODE=0

[2015-09-14 08:47:43:004_R:] OK

/* Use AT+QICSGP=1,"CMNET" to set APN as "CMNET" */
[2015-09-14 08:47:43:015_S:] AT+QICSGP=1,"CMNET"
[2015-09-14 08:47:43:036_R:] AT+QICSGP=1,"CMNET"

[2015-09-14 08:47:43:036_R:] OK

/* (4) Start TCPIP task */
[2015-09-14 08:47:43:047_S:] AT+QIREGAPP
[2015-09-14 08:47:43:068_R:] AT+QIREGAPP

[2015-09-14 08:47:43:068_R:] OK

/* Check the current connecting mode(1: GPRS connecting mode,0: CSD connecting mode) */
[2015-09-14 08:47:43:080_S:] AT+QICSGP?
[2015-09-14 08:47:43:100_R:] AT+QICSGP?

[2015-09-14 08:47:43:100_R:] +QICSGP: 1

[2015-09-14 08:47:43:100_R:] OK

/* The current connecting mode is GPRS connecting mode */

/* Active the GPRS context */
[2015-09-14 08:47:43:115_S:] AT+QIACT
[2015-09-14 08:47:43:131_R:] AT+QIACT

[2015-09-14 08:47:44:155_R:] OK

/* Get the local IP address */
[2015-09-14 08:47:44:168_S:] AT+QILOCIP
[2015-09-14 08:47:44:187_R:] AT+QILOCIP

[2015-09-14 08:47:44:187_R:] 10.2.69.101

/* Use ATV1 to set the response format */
[2015-09-14 08:47:49:687_S:] ATV1
[2015-09-14 08:47:49:706_R:] ATV1

[2015-09-14 08:47:49:706_R:] OK

/* Use AT+QIHEAD=1 to add the header information when receive data */
[2015-09-14 08:47:49:720_S:] AT+QIHEAD=1
[2015-09-14 08:47:49:737_R:] AT+QIHEAD=1

[2015-09-14 08:47:49:737_R:] OK

/* Use AT+QIDNSIP=0 to use the IP address to establish TCP/UDP session, while AT+QIDNSIP=1 is use the domain name to establish TCP/UDP session */
[2015-09-14 08:47:49:746_S:] AT+QIDNSIP=0
[2015-09-14 08:47:49:753_R:] AT+QIDNSIP=0

[2015-09-14 08:47:49:769_R:] OK

/* Use AT+QIOPEN="TCP","116.247.104.27","6003" to connect to a TCP server (IP address: 116.247.104.27:6003). If return "CONNECT OK" means successfully connected to the remote server */
[2015-09-14 08:47:49:776_S:] AT+QIOPEN="TCP","116.247.104.27","6003"
[2015-09-14 08:47:49:785_R:] AT+QIOPEN="TCP","116.247.104.27","6003"

[2015-09-14 08:47:49:801_R:] OK

[2015-09-14 08:47:52:207_R:] CONNECT OK

/* AT+QISEND, send data to server, ">" from the UART indicates the following input data is considered as data to be send. After receiving ">", input data (TEST), the maximum length of the data is 1460, the data beyond 1460 will be omitted. Then use <CTRL+Z> to send data. When receive SEND OK means the data has been sent */
[2015-09-14 08:48:00:334_S:] AT+QISEND
[2015-09-14 08:48:00:343_R:] AT+QISEND

[2015-09-14 08:48:00:359_R:] > 1234567890
/* Use AT+QISACK to query whether all the data has been sent out */
[2015-09-14 08:48:00:552_R:]
[2015-09-14 08:48:00:567_R:] SEND OK
[2015-09-14 08:48:01:255_R:] IPD10:1234567890
[2015-09-14 08:48:01:648_S:] AT+QISACK
[2015-09-14 08:48:01:671_R:] AT+QISACK

[2015-09-14 08:48:01:671_R:] +QISACK: 10, 10, 0

[2015-09-14 08:48:01:671_R:] OK

/* Use ATE1 to enable echo mode */
[2015-09-14 08:48:35:647_S:] ATE1
[2015-09-14 08:48:35:662_R:] ATE1

[2015-09-14 08:48:35:662_R:] OK

/* Use AT+QICLOSE to close the connecting of TCP/UDP */
[2015-09-14 08:48:35:674_S:] AT+QICLOSE
[2015-09-14 08:48:35:694_R:] AT+QICLOSE

[2015-09-14 08:48:35:694_R:] CLOSE OK

/* Use ATE1 to enable echo mode */
[2015-09-14 08:48:37:824_S:] ATE1
[2015-09-14 08:48:37:838_R:] ATE1

[2015-09-14 08:48:37:838_R:] OK

/* Use AT+QIDEACT to deactivate GPRS context */
[2015-09-14 08:48:38:336_S:] AT+QIDEACT
[2015-09-14 08:48:38:350_R:] AT+QIDEACT

[2015-09-14 08:48:39:437_R:] DEACT OK

网友:
AT+QICSGP=1,"CMNET"    这个是移动的APN

网友:
设置成联通的APN试试:
AT+QICSGP=1,"UNI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