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科的电源芯片用的是什么技术?

楼主(2018-06-08):
DK124打浪涌坏了,拆开发现有惊喜,问下这个是什么技术,厚膜电路?上面有焊接了一个2.2M的启动电阻。

楼主:
拍张高清大图。好像是一个驱动芯片,加上一个三极管,再加一个启动电阻。

网友A:
这叫 SIP (System In a Pack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 SIP (System In a Package)

电源芯片用SIP多吗,之前没怎么拆,以为是纯晶园封里面的。

网友B:
拉级芯片,内置三极管,然后把常用的启动电阻封装在芯片内部,还申请了专利的。只有山宅厂会用。炸机正常。性能要稳定请用内置MOSFET的。启动电阻要一般要用两个,因为1026的电阻耐压只有200V左右,两个串联才有400V左右耐压。你去看另个把启动电阻放在外面的都会有两个电阻串联当启动用的。

网友:
我去,这太牛逼了,绝逼是中国特色发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芯片用SIP多吗,之前没怎么拆,以为是纯晶园封里面的。

多, 但是不会像东科这么Low

楼主:
后面的设计是不会用DK的芯片了。在用飞兆的KA1M0565R,这个看ON的官网是停产的产品了。要做12V 5A大家有什么集成的芯片推荐的?使用简单点的,价格6元一下,不好找的话上控制芯片+外置MOS的方案灵活些。

网友:
正打算用DK112。。。,又要重新选材了。

网友:
真正无启动电阻的是高压启动是使用700高压MOSFET管,启动后然后把此管子关掉。达到节能目的。并不是东科直接把电阻封装在里面。而且启动电阻要用两个1206耐压才能达到保正。

网友:
SOP封装的里面只有芯片和三极管,需要外接启动电阻。
DIP封装的把电阻也集成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张高清大图。好像是一个驱动芯片,加上一个三极管,再加一个启动电阻。 ...

还能这么玩。。。真是大写的服。。。

网友C:
原来说不要启动电阻,原来放到里面去了。

网友:
竟然还可以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说不要启动电阻,原来放到里面去了。

只有一个耐压不够的!

网友:
东科这么做,太让我失望了,刚在立创上看到这个品牌想试试。唉~

网友:
耐压够不够这个不好说,
贴片电阻用环氧树脂封起来,应该比在空气中耐压提高一些。

网友D:
我操,我这两天也用DK124,12v输出,输出电流达到1A的时候,不到半个小时电压从12.1V,下降到10.7V,根本找不到原因。换上VIPER22A毫无问题。郁闷死了。看到这个不敢用了

网友:
这就是厂家宣称的恒流启动。真是太不要脸了!一个电阻就是恒流源了

网友E:
我操 刚砸开一个DK1203 居然是0805的电阻 有可靠替代型号吗?

网友:
这样玩也行!真是服了

网友:
我刚做了10套板

网友:
难怪SOP的要加2.2M  DIP不要  当时还在纳闷  封装不同 还会芯片不同  也算是用心良苦

网友F:
是力创买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力创买的么?

这个是在淘宝买的,只要0.7元左右,话说东科的还会有假冒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在淘宝买的,只要0.7元左右,话说东科的还会有假冒的吗?

不知道,你可以找原厂问问。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后面的设计是不会用DK的芯片了。在用飞兆的KA1M0565R,这个看ON的官网是停产的产品了。要做12V 5A大家有什 ...

OB的2281+MOS比较划算,IC价格在0.5元左右。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操,我这两天也用DK124,12v输出,输出电流达到1A的时候,不到半个小时电压从12.1V,下降到10.7V,根本找 ...

应该是温升太高,降功率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OB的2281+MOS比较划算,IC价格在0.5元左右。

修液晶电视反激电源的万能模块也是用昂宝芯片

网友:
厉害了,果然是特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操 刚砸开一个DK1203 居然是0805的电阻 有可靠替代型号吗?

但是如果这颗是高压电阻的话,似乎也没问题。看过厚声、旺诠、Viking和国巨的手册,0805高压电阻都是额定400V,过载80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叫 SIP (System In a Package)

6666666,iwatch也在用的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拉级芯片,内置三极管,然后把常用的启动电阻封装在芯片内部,还申请了专利的。只有山宅厂会用。炸机正常。 ...

如果是1206的高压电阻,似乎也没问题感觉。
图里面的那个500V

网友:
电阻封装在里面,没有应力问题吗?

网友I:
技术还是太落后了,
最好把贴片电容,整流桥,电解电容,变压器,二极管,光耦都集成进去就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技术还是太落后了,
最好把贴片电容,整流桥,电解电容,变压器,二极管,光耦都集成进去就方便了。 ...

弄个模具,再用环氧树脂胶灌封之,大事成矣

网友J:
楼主是怎么开盖的,我从来没开盖过

网友:
放心 原厂就这样 我找原厂拿的货  DK1203我敲开的是0805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怎么开盖的,我从来没开盖过

直接斜口钳剪开,看运气,运气好比较完整的裂开了,不好再剪几刀或换个芯片再剪

楼主:
引用 网友G:
OB的2281+MOS比较划算,IC价格在0.5元左右。

老陈,OB2281的设计手册能不能发一份上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温升太高,降功率了。

标的是2A的芯片,用到1A,而且还是敞开的,没装盒子里。温升可能是,但是一半功率都没到就保护,不怎么靠谱

网友:
东科的还真有假货,之前中过一次招。后面用原厂的就没有问题。但没有打过浪涌测试,暂时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现在不知道还继不继续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老陈,OB2281的设计手册能不能发一份上来?

OB2281专门制作设计手指引,请参考OB2273的设计指引,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反激电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标的是2A的芯片,用到1A,而且还是敞开的,没装盒子里。温升可能是,但是一半功率都没到就保护,不怎么靠 ...

注意典型应用的BOM参数,有使用一个大散热片,你的板上装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液晶电视反激电源的万能模块也是用昂宝芯片

昂宝的恒压方案/充电器方案应用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注意典型应用的BOM参数,有使用一个大散热片,你的板上装了吗?

我在JLC下的数据手册,哪里12V2A的图没有提到芯片要用散热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注意典型应用的BOM参数,有使用一个大散热片,你的板上装了吗?

去他们官网看下资料看了下是有个散热片,这样这个芯片就性价比就不怎么高了,还是老老实实用回viper22a国产的好,1A输出不用散热片

楼主:
上个KA1M0656R的暴力拆解。内部有两个晶圆焊接在一起。铜衬底够厚。

楼主:
引用 网友G:
OB2281专门制作设计手指引,请参考OB2273的设计指引,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反激电源。

谢谢老陈提供的资料。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去他们官网看下资料看了下是有个散热片,这样这个芯片就性价比就不怎么高了,还是老老实实用回viper22a国 ...

OB2530PAP,做12V/1A,不需要外加散热片,就是比DK的贵一些,好像是8毛钱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陈提供的资料。

客气了,一起学习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G:
OB2281专门制作设计手指引,请参考OB2273的设计指引,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反激电源。

层主好人~~
顺便问一下,昂宝到底是国内的还是台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层主好人~~
顺便问一下,昂宝到底是国内的还是台湾的?

OB的最大股东是群光(台湾),实体公司是上海,在台湾股市上市。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去他们官网看下资料看了下是有个散热片,这样这个芯片就性价比就不怎么高了,还是老老实实用回viper22a国 ...

给你安利,芯朋PN6149,PN8160T
12V2A无需散热器(DIP8封装)已量产。

PS:编辑原因:追加datasheet

网友D:
引用 网友G:
OB2530PAP,做12V/1A,不需要外加散热片,就是比DK的贵一些,好像是8毛钱左右吧。 ...

有没可以直接代替viper22a的。改线路和变压器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给你安利,芯朋PN6149,PN8160T
12V2A无需散热器(DIP8封装)已量产。

能直接代替viper22a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可以直接代替viper22a的。改线路和变压器有点麻烦

OB极少把引脚设计成与其它家相同的。
一是担心被告,二是与别人PIN to PIN是小公司低价格,低端货的标签。

网友:
哈哈,牌子砸了。加个电阻进去就可以跟别人竞争并且价格上涨?也许是懒得改动就这样加了。

网友:
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涨姿势!

网友:
这种芯片的电阻封装方式,我是第一次见到!
即便是JAPAN的那种厚膜封装,电阻也是焊在陶瓷基板上的。

网友:
DK的同步整流芯片也做成一类普通DO214的型式,他把一个MLCC电容封在了里面,这个问题会比较多,后来的失效率会好点,但是先天的问题,一下子没办法解决,这有耐于技术进步。   不过这个创新还是值得肯定。

网友(2020-09-15):
非常感谢楼主,正准备用dk124做产品,果断换方案。

网友:
晕,我也在用DK1203

网友:
DK112 DK124都用过 当初省了一部分零件 过EMC费了不少时间

网友:
人艰不拆,芯艰不拆。。。。。

网友M(2020-12-29):
我去,正准备用DK112,看来要绕道了。
12V1A有合适的方案推荐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我去,正准备用DK112,看来要绕道了。
12V1A有合适的方案推荐吗?

12W,国内一堆内置三极管,原边方案,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12W,国内一堆内置三极管,原边方案,很多的

有没有进口的方案推荐?质量稳定的,隔离电源,副边。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