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兄弟搞机器人舵机吗?感觉买的模型舵机根本不能用啊!

楼主(2018-06-08):
最近想玩玩机器手臂,买了几颗模型舵机,50块钱的,铜齿,感觉和YOUTUBE里的机器手臂动作差远了,稍微有点力就会滋滋的一直响,非常的吵!
以前玩过一点步进电机,感觉模型舵机还没有步进的效果好。

有没有静音的,定位精准的金属舵机?磁不磁编的无所谓,韩国的MX28就算了,太贵,玩不起。

网友A:
机器人舵机要力度控制,还要位置回馈,稍微高级点的应用航模舵机就不适用了。所以你还是找总线型舵机去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舵机要力度控制,还要位置回馈,稍微高级点的应用航模舵机就不适用了。所以你还是找总线型舵机去搭吧 ...

看了,所谓的总线舵机其实就是加了个串行协议,舵机的控制算法还是没有变,还是模型的那一套。

网友:
明显锁定力矩不够,加上齿轮有回差,一直在动态调整。几十块的东西不要指望。

网友B:
你要什么样的动作和要求?正在做相关开发!

网友:
本质上是个伺服电机,几十块的伺服电机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楼主,450级别的航模直升机,一个斜盘舵机已经150了,锁尾舵机200了,你那个50块钱的可能真的买不到什么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什么样的动作和要求?正在做相关开发!

1.用那种可360度电位器的,不要磁传感,不然太贵。
2.普通铁芯电机。
3.运行要静音,特别是用手扳时不要有滋滋声。
4.锁定要紧,不要像弹簧一样。
5.不能有抖动!像得了帕金森,要硬梆梆的一样。
6.转的要快,不要有过冲!最好有个慢速逼近的过程,像工业伺服一样。

暂时就这么多吧!
你做了多久?openservo性能怎样?

淘宝韩国MX28一个要一千多!

网友C:
买800块一个的就不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800块一个的就不抖了

太贵!
如果能够把50块的舵机换控制板能达到效果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贵!
如果能够把50块的舵机换控制板能达到效果就好了!

这已经不单是控制板的问题了,包括电机转速和力度、齿轮回差、反馈精度等等。
不是换个控制板就能解决的

网友:
楼主要分清啥叫玩具机器人。啥叫机器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贵!
如果能够把50块的舵机换控制板能达到效果就好了!

我只能告诉你,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D:
你这要求工业伺服都达不到,更别说航模舵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用那种可360度电位器的,不要磁传感,不然太贵。
2.普通铁芯电机。
3.运行要静音,特别是用手扳时不要 ...

体积有要求吗?

网友:
试试DYNAMIXEL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积有要求吗?

个人爱好,就那种标准的舵机大小就可以了。
我也准备找找资料看能不能DIY一下控制板,毕竟50块钱就能买到机械结构,这个可是不容易做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要求工业伺服都达不到,更别说航模舵机了

谁说的?我朋友就是专门做工业伺服的,它的电机可以锁的死死的,也没有声音,特别是还有个虚拟示波器,可以观察整个的运行过程。

网友:
刚度调整好了是可以锁的很死,但是这也是有个相对的区间,相比于百万脉冲的编码器,它还是会在十几到上百个脉冲区间反复调整

网友:
某宝,搜机器人  二手舵机,几块钱一个还是数字的

网友:
还是步进电机加同步带可以达到够用,输出轴加一个AMS的磁编。

网友E:
磁编的舵机应该是好东西,电位器的完全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编的舵机应该是好东西,电位器的完全不靠谱

为什么这样说呢?
电位器也是可以的,我见过JR,FUTABA的高级舵机,也是基于电位器的,效果也是岗岗的。磁编应该是分辨率比较高些,而电位器配有刷电机的控制算法比磁编更具挑战性!尤其是铁芯电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样说呢?
电位器也是可以的,我见过JR,FUTABA的高级舵机,也是基于电位器的,效果也是岗岗的。磁 ...

我是想表达电位器的可靠性比较差,磨损一段时间后舵机容易“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想表达电位器的可靠性比较差,磨损一段时间后舵机容易“疯”

这个应该是控制算法的问题。
电位器基本在舵机生命周期内都是可靠的,反而是齿轮磨损会比较厉害,导致齿隙变大,进而导致舵机出现抖动,而这个则是控制算法不够行出现的问题。
抖动既可以是电位器问题,也有可能是算法问题,也有可能是ADC问题,或者PCB布线,或者电机等等出乎意料的地方。而问题往往出在我们没有预见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控制算法的问题。
电位器基本在舵机生命周期内都是可靠的,反而是齿轮磨损会比较厉害,导致齿 ...

你是想说电位器比齿轮耐磨呗。这个看运气了,比起电位器那一层薄薄的碳膜,我倒是更相信金属齿轮的寿命。

网友:
50块买个好点的伺服电机的钱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