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KIT3 连接PIC32MX350F256H的ICPSP的默认哪一路?

楼主(2018-06-09):
      我最近在用PIC32MX350F256H,查遍规格书,发现ICSP接口有好几路,规格书上没说具体默认用哪一路啊,我准备用PICKIT3 ICSP接口调试。
看很多官方规格书,没有明说。找到的【PIC32 USB Starter Kit III User’s Guide】 接口是用 PGEC2   PGED2 ,这样的话对应的程序配置[ICESEL]位也要设置到这一路。

问题来了:
    1、我新买的PIC32MX芯片,到底使用哪一路才能用picKIT3连上呢?
          难道规格书的【R/P】的P(Programmable bit),默认就是11,【PGEC1   PGED1 】????
     2、【debug】位默认怎么配置?(DEBUG)
        【DEBUG<1:0>: Background Debugger Enable bits (forced to ‘11’ if code-protect is enabled)】

网友A:
这个料没用过,不敢瞎说,找Microchip 工程师社区问问吧.
国内技术支持热线:800 - 820 - 6247 (座机)   400 - 820 - 6247 (手机)

网友:
记得选同一组对就好了,可以在软件上设置是在哪个口上调试

网友:
在main之前,#pragma定义,查下pic32mx例程,有演示

楼主:
我想问的是空片新买的到底连接哪路接口,一旦连上应该可以通过配置随意选择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料没用过,不敢瞎说,找Microchip 工程师社区问问吧.
国内技术支持热线:800 - 820 - 6247 (座机)   400  ...

上班时间电话问下

楼主:
最新消息:
刚刚联系了国内的技术支持的【800 - 820 - 6247 】,是位小姐姐
标准答案:
买回来的芯片随便用哪个端口对【PGEC1   PGED1 】 【PGEC2   PGED2】 【PGEC3   PGED3】 都是可以连接上去的,烧录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用了仿真调试,就必须把程序配置位设定到自己硬件的对应的端口上,否则错的话,仿真器仿真会失败。

另外,仿真时DEBUG位要使能,批量就禁止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