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阿波罗STM32H743开发板面市,资料陆续发布,免费...

楼主(2018-06-09):
淘宝购买地址:
底板+核心板: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1115692251
核心板: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1447451280
资料下载地址:
https://pan.baidu.com/s/1ze207-xaaLFAaNpfbEOHAA

1.核心板说明:
正点原子阿波罗底板同时兼容正点原子H743,F767和F429三款核心板。所以只要大家手中有阿波罗底板,就只需要购买核心板即可玩转H7。

2.阿波罗底板资源
开发板的外形尺寸为121mm*160mm大小,板子的设计充分考虑了人性化设计,并结合正点原子多年的STM32开发板设计经验,经过多次改进,确定了这样的设计。
  正点原子阿波罗STM32开发板底板板载资源如下:
◆  1个核心板接口,支持正点原子STM32H743/F429/F767等核心板
◆  1个电源指示灯(蓝色)
◆  2个状态指示灯(DS0:红色,DS1:绿色)
◆  1个红外接收头,并配备一款小巧的红外遥控器
◆  1个九轴(陀螺仪+加速度+磁力计)传感器芯片,MPU9250
◆  1个高性能音频编解码芯片,WM8978
◆  1个无线模块接口,支持NRF24L01无线模块
◆  1路光纤输入接口(音频,仅F7支持)
◆  1路CAN接口,采用TJA1050芯片
◆  1路485接口,采用SP3485芯片
◆  2路RS232串口(一公一母)接口,采用SP3232芯片
◆  1路单总线接口,支持DS18B20/DHT11等单总线传感器
◆  1个ATK模块接口,支持ALIENTEK蓝牙/GPS/MPU6050/RGB灯模块
◆  1个光环境传感器(光照、距离、红外三合一)
◆  1个标准的2.4/2.8/3.5/4.3/7寸LCD接口,支持电阻/电容触摸屏
◆  1个摄像头模块接口
◆  1个OLED模块接口
◆  1个USB串口,可用于程序下载和代码调试(USMART调试)
◆  1个USB SLAVE接口,用于USB从机通信
◆  1个USB HOST(OTG)接口,用于USB主机通信
◆  1个有源蜂鸣器
◆  1个RS232/RS485选择接口
◆  1个RS232/模块选择接口
◆  1个CAN/USB选择接口
◆  1个串口选择接口
◆  1个SD卡接口(在板子背面)
◆  1个百兆以太网接口(RJ45)
◆  1个标准的JTAG/SWD调试下载口
◆  1个录音头(MIC/咪头)
◆  1路立体声音频输出接口
◆  1路立体声录音输入接口
◆  1个小扬声器(在板子背面)
◆  1组多功能端口(DAC/ADC/PWM DAC/AUDIO IN/TPAD)
◆  1组5V电源供应/接入口
◆  1组3.3V电源供应/接入口
◆  1个参考电压设置接口
◆  1个直流电源输入接口(输入电压范围:DC6~24V)
◆  1个启动模式选择配置接口
◆  1个RTC后备电池座,并带电池
◆  1个复位按钮,可用于复位MCU和LCD
◆  4个功能按钮,其中KEY_UP(即WK_UP)兼具唤醒功能
◆  1个电容触摸按键
◆  1个电源开关,控制整个板的电源
◆  专利功能:一键下载
◆  引出110个IO口

3.阿波罗STM32H743核心板资源
从图可以看出,STM32H743核心板的板载资源十分丰富,可以满足各种应用的需求,可以独立使用。整个核心板的外形尺寸为65mm*45mm大小,非常小巧,并且,采用了贴片板对板连接器,使得其可以很方便的应用在各种项目上。
       ALIENTEK STM32H743核心板板载资源如下:
◆  CPU:STM32H743IIT6,LQFP176,FLASH:2048KB,SRAM:1024KB
◆  外扩SDRAM:W9825G6KH,32M字节
◆  外扩NAND FLASH:MT29F4G08,512M字节
◆  外扩SPI FLASH:W25Q256,32M字节
◆  外扩EEPROM:24C02,256字节
◆  2个板对板接口(在底部),引出110个IO,方便接入各种底板
◆  1个5V&3.3V焊点,支持外接电源或输出电源给外部
◆  1个Micro USB接口,可作USB SLAVE/HOST(OTG)使用
◆  1个电源指示灯(蓝色)
◆  1个状态指示灯(红色)
◆  1个TTL串口(USART1)
◆  1个复位按钮,可用于复位MCU和LCD
◆  1个功能按钮,WKUP,可以用作MCU唤醒
◆  1个RGB LCD接口,支持RGB接口的LCD屏(RGB565格式)
◆  1个SWD调试接口
ALIENTEKSTM32F767核心板的特点包括:
1)  体积小巧。核心板仅65mm*45mm大小,方便使用到各种项目里面。
2)  接口丰富。核心板自带了串口、SWD调试接口、RGB LCD屏接口、USB接口和3.3V&5V电源接口等,并通过板对板接口,引出了110个IO口,满足各种应用需求。
3)  资源丰富。核心板板载:32MB SDRAM、32MB SPI FLASH、512MB NAND FLASH和EEPROM等存储器,可以满足各种应用需求。
4)  性能稳定。核心板采用4层板设计,单独地层、电源层,且关键信号采用等长线走线,保证运行稳定、可靠。

5)  人性化设计。各个接口都有丝印标注,使用起来一目了然;接口位置设计合理,方便顺手。

4.开发板靓照

网友A:
恭喜原哥!正在看你们F7开发板的视频,后面这个H7估计会让公司采购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原哥!正在看你们F7开发板的视频,后面这个H7估计会让公司采购一块

如果你学了阿波罗任何一款,学H7,那是分分钟的事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学了阿波罗任何一款,学H7,那是分分钟的事情了。

是的,很感谢有这么好的学习平台。
这个H7+FPGA,用在我们项目上估计无敌了

网友:
关键是H7的价格如何,供货如何?

网友B:
拍了一个,额外总共拍了3000多块钱的东西,让你们客服给我优惠点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了一个,额外总共拍了3000多块钱的东西,让你们客服给我优惠点行不行?

可以的.....

网友C:
一般核心板B2B到底板需要有固定柱,否则震动或碰一下子核心板就掉了。

网友:
给力!谢谢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核心板B2B到底板需要有固定柱,否则震动或碰一下子核心板就掉了。

是的,。只是开发板无所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核心板B2B到底板需要有固定柱,否则震动或碰一下子核心板就掉了。

其实没那么松的,好点的座子很牢靠的。
我用过日本广濑的DF12座子,相当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没那么松的,好点的座子很牢靠的。
我用过日本广濑的DF12座子,相当牢靠。 ...

广濑的贵的一逼....

网友:
又一个新的里程碑!

网友E:
h7性能,比F7和F4提高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h7性能,比F7和F4提高了多少?

H7≈2*F7≈4*F4

网友:
引用 楼主:
广濑的贵的一逼....

哈哈,是的,贼JB贵。。

网友:
好贵啊啊啊啊

网友F:
对直接拿一个原本实际上不是这个东西的板子图片用红底黑字遮住处理器型号住然后标上H7就预售的做法感到不妥……
为什么不直接上H7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直接拿一个原本实际上不是这个东西的板子用红底黑字挡住然后标上H7就预售的做法表示不满…
说实在的这样 ...

怎么不是这个东西。阿波罗从开始设计就考虑了h7,只是st一直没有芯片。现在芯片下来来,直接到工厂生产,20号就发货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直接拿一个原本实际上不是这个东西的板子用红底黑字挡住然后标上H7就预售的做法表示不满…
说实在的这样 ...

底板都是一模一样,核心板从头就考虑了h7,只需要换个芯片,从正点原子选择f429做hal^_^库就考虑了h7.st两年前还没正式发布就告诉我们h7了。包括视屏教程里面都已经考虑兼容和重用了。

网友:
原子牛逼,st很重视的

网友:
F7能超频到320M,不知道H7能超频到多少呢?手痒,准备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直接拿一个原本实际上不是这个东西的板子图片用红底黑字遮住处理器型号住然后标上H7就预售的做法感到不妥 ...

H7的批量板子还没回来。
不过节后差不多就回来了。到时候肯定会更新的。

网友G:
原子做的生态系统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子做的生态系统支持

对的。我们是ST官方生态合作伙伴,ST在Cortex-M方面的芯片策略,是会首先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比市面其他开发板厂家一般要早半年知道行情。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的。我们是ST官方生态合作伙伴,ST在Cortex-M方面的芯片策略,是会首先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比市面其他 ...

原子想问一下为什么stm8s103F芯片涨价那么厉害,原子有渠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子想问一下为什么stm8s103F芯片涨价那么厉害,原子有渠道吗?

这是ST产能影响,导致经销商坐地起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ST产能影响,导致经销商坐地起价。

这是让很多用类似芯片的分分投靠其他芯片了;原子有渠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子想问一下为什么stm8s103F芯片涨价那么厉害,原子有渠道吗?

应该是ST决策的问题.
STM8不赚钱,ST估计想逐渐放弃这块.
所以,尽量换国产的替换吧.比如新塘的就很好,1块左右,pin2pin兼容STM8

网友:
跟不上原子哥的节奏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应该是ST决策的问题.
STM8不赚钱,ST估计想逐渐放弃这块.
所以,尽量换国产的替换吧.比如新塘的就很好,1块 ...

原子的nxp的600M的板子什么时候发布扩展其他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子的nxp的600M的板子什么时候发布扩展其他程序?

都在陆续发布,多个一起做,所以没有那么快。RT1052复杂很多的,而且没有参考资料,都是啃英文的,然后有疑问的再跟NXP核对。。。毕竟没有其他参考资料,写的资料必须确保尽可能的少错误。

网友G:
引用 楼主:
都在陆续发布,多个一起做,所以没有那么快。RT1052复杂很多的,而且没有参考资料,都是啃英文的,然后有 ...

他们官网不提供部分技术和例程的支持? 听说小农已经使用这个芯片量产产品了,不知真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们官网不提供部分技术和例程的支持? 听说小农已经使用这个芯片量产产品了,不知真假 ...

还好吧,你可以联系下

网友H:
请问这个核心板 有没有 引出 fsmc总线? 我想外接一片 asic 芯片,使用的是 sram的时序,可以吗?

网友:
还得继续努力学习才能跟得上脚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全频运行起来发热吗?

还是有点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这个核心板 有没有 引出 fsmc总线? 我想外接一片 asic 芯片,使用的是 sram的时序,可以吗? ...

FMC的数据线引出了,但是地址线只引出了几根.
不知道是否满足你的需求了.
如果需要很多地址线就不行了.

网友:
期待,感谢原子,最开始转32时候就是买的原子开发板

网友J:
恭喜原子哥!已有阿波罗底板,准备再来个核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J:
恭喜原子哥!已有阿波罗底板,准备再来个核心板

谢谢支持

网友K:
原子和野火都有大厂背后支持。
要统一开发板市场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原子和野火都有大厂背后支持。
要统一开发板市场了。
呵呵。

其实最终还是要靠产品和服务说话。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其实最终还是要靠产品和服务说话。

原子的质量,服务不错。
最佩服的是共享精神。
所以买的开发板都是原子的。

网友:
有一块F767的开发板,考虑买个H7的核心板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原子的质量,服务不错。
最佩服的是共享精神。
所以买的开发板都是原子的。

谢谢支持

网友:
1个RGB LCD接口,支持RGB接口的LCD屏(RGB565格式)
---------是40线还是50线的?

网友L:
预售的套餐是不是不对劲啊,一堆大小屏呢…不可能弄好几个屏吧…而且没有10寸的呢

743+10寸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预售的套餐是不是不对劲啊,一堆大小屏呢…不可能弄好几个屏吧…而且没有10寸的呢

743+10寸就好了 ...

有10寸屏啊。
10.1寸,IPS,1280*800.
详见: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9301021159
这是可以配套正点原子阿波罗或者号令者开发板使用的10寸屏幕。

网友L:
噢,不是,我是说这个地方:
这个很怪吧。。7寸+4.3寸+7寸……应该没人这样买吧……是不是乱套了

套餐有F767+10寸的,我是想说希望有H743+10寸就好了(或者我找错地方了?当然分开选也没毛病,只是觉得上图很怪啊)
------
嗯?不好意思图好像过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噢,不是,我是说这个地方:

这个很怪吧。。7寸+4.3寸+7寸……应该没人这样买吧……是不是乱套了

嗯,这个搭配有点蛋疼,我们改一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噢,不是,我是说这个地方:

这个很怪吧。。7寸+4.3寸+7寸……应该没人这样买吧……是不是乱套了

不是这样的,是可以自由来选择。里面有八个配件,你随意选择。淘宝只允许放八个配件随意搭配。所以不是所有的都能放进去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不是这样的,是可以自由来选择。里面有八个配件,你随意选择。淘宝只允许放八个配件随意搭配。所以不是所 ...

嗯诶?????难道需要手机上操作吗?我装个app看看

=============
嗯~手机上是可以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嗯诶?????难道需要手机上操作吗?我装个app看看

=============

电脑也可以的,选择你需要的宝贝即可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电脑也可以的,选择你需要的宝贝即可

噢明白了,得点宝贝介绍里店里做的连接才可以,打开是h5.m.taob的手机网页,可以选套餐。
但是上面那个搭配套餐里的“查看套餐”如果点了就会显示“亲,套餐详情暂不支持电脑端查看及购买”……

看来10寸屏是不能加入套餐的单独选了哈哈

tb这个动不动就非得手机app真是……还有闲鱼也是……那app做的简直像屎一样唉不知道怎么想的。。只能用到时候装上,用完就删。。

楼主:
引用 网友L:
噢明白了,得点宝贝介绍里店里做的连接才可以,打开是h5.m.taob的手机网页,可以选套餐。

是的,淘宝套餐是不能加其他东西的。
只能拍了套餐,再拍其他东西

网友N:
昨天买了一套429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昨天买了一套429开发板

谢谢支持

网友O:
如果实际使用的话,用1052还是H7呢?正点哥能不能做个分析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O:
如果实际使用的话,用1052还是H7呢?正点哥能不能做个分析比较

如果两个都满足的情况下,产品的量不大,也就是对价格不那么敏感,可以考虑H7... 因为目前RT1052开发难度相对高一些,但是性价比确实高。。。对于产品量大价格敏感的,RT1052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
这个厉害了,最近正好准备试下H7+FPGA方案

网友P:
想知道H7一片多少钱,什么场合能用上。小白求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P:
想知道H7一片多少钱,什么场合能用上。小白求科普

现在60多。。。后面肯定会是50多点。大批量会更便宜。

网友K:
H7核心板批量能否在做到100元以下呢?

网友Q:
什么时候出H7+FPGA的板子啊?

网友:
精力不足了,不然要入手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K:
H7核心板批量能否在做到100元以下呢?

H7的核心板,做到100以内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Q:
什么时候出H7+FPGA的板子啊?

这两个合在一起做什么应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H7的核心板,做到100以内很难。。。

谢谢答复。想大批量产品用核心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合在一起做什么应用呢?

视觉,或运动控制

网友:
如果实际使用的话,用1052还是H7呢?+1

网友R:
stm32h啦!如果实际使用的话,用1052还是H7呢?+1

楼主:
引用 网友R:
stm32h啦!如果实际使用的话,用1052还是H7呢?+1

看自己需要吧
1052性价比高一些,山手稍难。
H7则带硬件JPEG编解码器,资料多,上手稍微容易,对学过STM32的人来说,H7肯定能更快完成开发。

网友:
原子的产品很好,例程很多,移植也方便

网友:
会弹钢琴的没我代码写得好,会写代码的没我钢琴弹得好
——原子哥宣

网友S:
我们的测试板全部都是原子的

网友:
期待继续更新~~~

楼主:
必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们的测试板全部都是原子的

谢谢支持

网友T(2018-07-10):
支持,要是芯片能降低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支持,要是芯片能降低些就好了

降低频率?

网友U:
好东西必须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U:
好东西必须支持一下!!!

谢谢支持。

网友V:
比较关心H7价格如何?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V:
比较关心H7价格如何?

价格还好,现在70左右了

网友:
我入门是块马朝老师开发板的,现在正点这个确实强大了

网友:
已经下载,感谢感谢

网友W:
核心板+RGB屏 有触摸嘛?

网友:
恭喜!已经采购。到手后,仔细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W:
核心板+RGB屏 有触摸嘛?

当然是有的.....

网友:
这个板子很灵活!

网友:
原子哥,贵司有没有STM32做的颜色识别并跟踪的开发板?买一块

网友:
我之前的买的原子还在吃灰

网友:
顶一下,支持一下原子。一直在用原子。。。

网友:
昨天用F7的 实验31 触摸屏实验 移植到H7,成功了.用的是TFTLCD(MCU屏),取消了对LTDC的兼容.
但~~~过程很折磨,MDK的编译速度太慢了.

就想问下原子哥,你用的是什么电脑???MDK的编译速度如何???

网友A:
看来我们需要用到LQFP208管脚封装的,原子好像没有卖吧?另外USB接口没有视频讲解吗?

网友X:
支持 几年前就是学原子的MINI入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支持 几年前就是学原子的MINI入门的

谢谢支持

网友:
功能强大啊

网友Y(2018-08-09):
这个板子有几个串口,支持lvds 吗? 有没有usbhid 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Y:
这个板子有几个串口,支持lvds 吗? 有没有usbhid 驱动?

H743总共有9个串口.
不支持lvds,你要lvds可以自己做一个VGA转LVDS的板子.
USB例程我们提供: USB读卡器/USB声卡/USB虚拟串口/U盘/USB键盘鼠标  等例程.
USB键盘鼠标属于HID例程范畴.你也可以参考官方的sdk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们需要用到LQFP208管脚封装的,原子好像没有卖吧?另外USB接口没有视频讲解吗? ...

LQFP208没卖,估计几个不好哦,我建议你先调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