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几个CBB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8-06-09):
求助 :请教几个CBB电容的问题。请问这两个CBB电容有什么区别 我要搜索什么关键词可以买得到

楼主:
还有这两只 谢谢

网友A:
松下 104K 630 cbb

网友B:
cbb种类 容量104 精度K级,电压63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cbb种类 容量104 精度K级,电压630V

谢谢 下面这个,74L-103,如果103是容量,74L代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 104K 630 cbb

电容的丝印符号下面的小黑点在6--h下面和在-30- 下面有区别么?

网友C(2019-09-25):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两只 谢谢

这个333J  100V 的是什么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333J  100V 的是什么品牌?

这个我也没搜到 网上好多可替代的

网友:
333J是容量和精度  100V是电压等级  跟品牌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