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左边暗,是屏线还是背光出问题了?

楼主(2018-06-09):
如下图片,可能是哪种原因?

网友:
这么层次分明,不是背光问题

网友:
屏或屏线的问题,背光不会有这么明显的边界。

楼主:
显示器是戴尔U2414,这个是小孩爬到电脑桌上,对着显示器撒了一泡尿。

网友:
童子尿,值钱

楼主:
拆过两次,重新拔插排线,还是这样。

网友:
没得救了,准备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器是戴尔U2414,这个是小孩爬到电脑桌上,对着显示器撒了一泡尿。

童子神功,毒不可摧

楼主:
是的,要重新买了。

网友:
拆开屏,清洗一下有问题的那组排线试试,下手要轻

网友:
应该是水平方向的COG排线松了,估计没得救!

网友:
清洗后吹干试试。

网友:
肯定不是背光,背光有问题暗的不会这样分明

楼主:
我拆开过,没看到什么异常。找一下售后看看。

网友:
是背光,屏线有问题一般是亮线或暗线,导光膜是垂直导光所以看上去亮暗分明

网友:
绝对不是背光问题,一般灯光安装在上面和下面   你这明显是屏幕问题

网友:
16楼说得有道理,检查背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