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FPGA打标卡,装错驱动变砖,有没有可能固件掉了?

楼主(2018-06-09):
金橙子的USBLMC激光打标卡, 用的是CY7C68013A芯片+FPGA的方案,电脑重装系统后,装驱动,卡的USB连着电脑的,用驱动精灵一键装了驱动,结果卡的驱动也给装上了,是另外一个驱动 具体忘了叫什么了 R开头的驱动,后面打标卡就变砖了,连电脑没反应了,换其他电脑也没反应,怀疑是里面的固件被通过USB装了驱动后被不知不觉的自动刷掉了,对这个usb芯片不太了解,问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
CY7C68013A的程序有一种方式是通过驱动下载的,装错驱动的话重装正确的就行。

网友:
还有另一种的程序是放在外部的I2C的EEPROM里的。

楼主:
用示波器测量了FPGA周边信号,除了有20MHz的CLK信号,其他信号全无,查供电正常,通电一段时间后芯片依然冰冷,FPGA和配置芯片已被打磨掉型号,目前根据芯片管脚总数,供电管脚1.5V 3.3V电压和管脚分布位置能推测是EP1C6Q240C6,7,8  或者是EP1C12Q240C6,7,8

网友:
这个芯片内部是sram

网友:
固件通过驱动加载或i2c芯片加载,只要i2c有上拉电阻,usb连电脑设备管理器里会有相应的设备。找对正确的驱动手动安装就可以了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了,CY7C68013A 芯片外置的24LC01B 芯片的第一个字节确实被改写成0xC0, 改回0xFF 用编程器从新写入到24LC01B芯片里,就好了,谢谢大家关注,这证明了当时装错驱动确实是自动往里面写了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问题了,CY7C68013A 芯片外置的24LC01B 芯片的第一个字节确实被改写成0xC0, 改回0xFF 用编程器从新 ...

老铁6,如何准确的知道是改写这个字节的?对比?那得有备份啊?

网友:
变砖了!还是楼主对CY7C68013A芯片比较熟悉,竟然救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铁6,如何准确的知道是改写这个字节的?对比?那得有备份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拆了另外一台机的同型号同规格打标卡,拆下24LC01B 读取数据,发现芯片里面的数据竟然是全空,都是0XFF, 而连机没反应那张卡里上面的24lc01b 里面的第一个数据被写了0xC0,清掉再装回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