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接收到 AT指令 数据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2018-06-09):
常用的一些蓝牙模块,或其他透传模块,支持AT指令,查询状态,或者配置模块功能命令。

如图片中所示这些命令,有查询的,有配置命令,单片机接收很多AT指令是如何处理,提取配置的值?

记得string.h 字符串有str查找功能?
提取配置的值,就是查找从第几位数据开始提取,用来配置。是这样的么?

没有做过字符串的数据处理,请做过的朋友指点一下。

如果可以分享一些代码上来,学习一下吧。谢谢。

网友:
一般AT指令末尾都有换行符,用这个来触发指令处理;
用strcnpy可以进行字符串比较;

网友:
你买的各种支持at指令的模块,一般都给的有代码吧,看里面的处理函数

网友:
可能是逐字匹配的。
另外,图调小点尺寸,出边界了。

网友:
AT指令集处理起来确实麻烦,每条AT指令都是等待回复。

网友:
之前的思路是用UCOS的等待超时机制来等待回复,串口中断里检测回车换行符,同时开启超时机制,确保收到的字符串全部能处理。然后就是字符串匹配处理了。

网友:
简单的就是一发一收, 等待回传, 处理结果.

网友:
字符串比较

网友:
用回车换行为结束符,字符串比较。

网友(2020-07-04):
用回车换行为结束符,字符串比较

网友(2021-04-29):
换行符不可靠,因为有些AT回复会先给你来一个换行符,然后才是正式的回复内容,最后会又来一个换行符的

网友:
处理at最好是异步方式,并且用状态机架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