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LM5017整怕了,大佬进来看看此开关电源电路是否有隐患?

楼主(2018-06-10):
比如有什么参数会处于临界点导致打嗝的

网友:
PCB布线很重要

我是建议你到TI下载这款芯片的参考设计

楼主:
为了看的更清楚一下 补充一张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看的更清楚一下 补充一张图

mlcc要挨着电感和芯片脚放,以减少开关emi。你看看你的mlcc在哪。

网友B:
画出这样的原理图说明你根本没有认真读数据手册
输出输出电容的设计和摆放也是不正确的
还是先好好研究下DEMO板吧,照抄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出这样的原理图说明你根本没有认真读数据手册
输出输出电容的设计和摆放也是不正确的
还是先好好研究下DE ...

原理图上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lcc要挨着电感和芯片脚放,以减少开关emi。你看看你的mlcc在哪。

输入端的贴片电解电容放不下了,改成3个2.2uF 1210 100V 的MLCC
输出端把MLCC和电解电容位置换了一下,
这样整改后还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TI: TPS54160, TPS54060 are the best choice for <=1.5A;
For >3A, TPS54360.
For SMPS, ground loop between Cin, IC-Ground and Cout should be minimized, otherwise you will get all kinds of headache.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上是什么问题?

我看你是没读过手册吧,凭着普通PWM芯片的理解瞎画。
这颗芯片是靠输出纹波来振荡的,要求输出滤波电容有一定的ESR,ESR太小时要串电阻或者用额外反馈电路来满足最小25mV纹波的要求,结果你还并了一堆MLCC……

网友:
这颗芯片价格好感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端的贴片电解电容放不下了,改成3个2.2uF 1210 100V 的MLCC
输出端把MLCC和电解电容位置换了一下,

你输入电容在58v下估计能剩3uf就不错了吧,如果你保证负载不超过标称4w是足够了的,上a的负载会造成大的输入纹波(需要在示波器上确认)。输出那块的vboost要注意,哈哈,电压达到输入电压+5v,所以应该是你图上的c41,位置要好好调调,不要离下面的元件太近。

dcdc就这毛病,退耦不好会大量发热啸叫超级纹波等等。除非你几k频率才不用mlcc。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是没读过手册吧,凭着普通PWM芯片的理解瞎画。
这颗芯片是靠输出纹波来振荡的,要求输出滤波电容有 ...

这片子不会是古董级的吧。。。。竟然没有内置rc。。。

网友D:
楼主找到之前频率不同的问题了,,,大师厉害

网友E:
这个芯片有太多的坑,建议用新出的LM5161

网友F:
gzhuli大师的说法是对的,我最近也在折腾这种constant on time的降压电路,关键是输出的纹波,TI的文档说了这个问题,但是你要是用网页的设计工具,设计出来的电路肯定没有对应的电容,总的来说mlcc的电容的话,最好是type3的电路。

网友:
膜拜大师

网友G:
楼主要不要试一试芯龙的XL702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是没读过手册吧,凭着普通PWM芯片的理解瞎画。
这颗芯片是靠输出纹波来振荡的,要求输出滤波电容有 ...

非常感谢,之前只用PWM开关电源芯片,没想到有这么多讲究。

看到ti的WEBENCH算出来的电阻那么小,就直接给忽略了。。。

非常感谢帮我解答了这么多,过几天再验证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F:
gzhuli大师的说法是对的,我最近也在折腾这种constant on time的降压电路,关键是输出的纹波,TI的文档说了 ...

所以体积不是问题的话直接上电解,还便宜,问题也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找到之前频率不同的问题了,,,大师厉害

目前还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是没读过手册吧,凭着普通PWM芯片的理解瞎画。
这颗芯片是靠输出纹波来振荡的,要求输出滤波电容有 ...

大师您好,SW输出的,出现这种波形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有太多的坑,建议用新出的LM5161

这个价格有点感人 我用不起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价格有点感人 我用不起

为什么不试试MP9485?某宝4元

100V Input, 500mA,
Step-Down Convert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片子不会是古董级的吧。。。。竟然没有内置rc。。。

开关电源的控制模式你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试试MP9485?某宝4元

100V Input, 500mA,

上次我同学在试MP9486 据说datasheet还是内部资料,绝密文件

结果代理明白的告知,不能按datasheet上的搞,datasheet上全是错的。

MP的这个玩意儿要是稳定,就不会藏着噎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要不要试一试芯龙的XL7026

打算用LM5008。

你量产在用XL7026吗

网友:
就是输出电容的ESR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gzhuli大师的说法是对的,我最近也在折腾这种constant on time的降压电路,关键是输出的纹波,TI的文档说了 ...

这个是正解。
3型效果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我同学在试MP9486 据说datasheet还是内部资料,绝密文件

结果代理明白的告知,不能按datasheet上的 ...

MP很多物料是特定渠道特定客户专供的。
MP一些细节问题做的也确实不太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师您好,SW输出的,出现这种波形是什么原因?

你在LM5017手册里面找我贴的三种纹波配置方法那个图,上面有个AN-1481的链接,打开就能找到28楼的图片,和你的波形一模一样。

网友:
仔细阅读规格书和应用手册,一般可以在规格书上的NOTE里面找找原因,另外建议楼主把布线和过孔放大、多些,58->5.5V 太大了,细微的回路阻抗变化会引起一些奇怪的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LM5017手册里面找我贴的三种纹波配置方法那个图,上面有个AN-1481的链接,打开就能找到28楼的图片, ...

做了一个测试评估板,帮忙看看33楼和34楼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gzhuli大师的说法是对的,我最近也在折腾这种constant on time的降压电路,关键是输出的纹波,TI的文档说了 ...

帮忙看看33楼和34楼的更新图。

楼主:
在此感谢上面积极回复的各位,非常感谢。
感谢阿莫论坛这个平台。

MLGB,问题终于找到了!

我后端给LDO供电,还并联了4个MLCC,导致输出的ESR非常小。
今天光去找LM5017电路部分的问题了,把后面忽略了。

刚刚把后端的MLCC全部拆掉了,问题立马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找到之前频率不同的问题了,,,大师厉害

现在问题解决了,37楼是答案。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电动车的案子,用过贝岭的片子,比较简单

网友:
这么高的电压差,可以考虑做隔离的了。可以借鉴很多POE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此感谢上面积极回复的各位,非常感谢。
感谢阿莫论坛这个平台。

这根本不是正确的解决方法好吗……
你要做电源,后面接啥都是可能的,你这样是削足适履
TypeIII才是正道,COUT的ESR多低都没问题,AN1481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其他很多电源也都是这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根本不是正确的解决方法好吗……
你要做电源,后面接啥都是可能的,你这样是削足适履
TypeIII才是正道 ...

嗯,下次设计会按TypeIII来做。

现在改了上面的那块板子只是想解决之前的疑问。

不过,我同学按TypeIII来设计的板子,他去年做了3个评估板,有2个出了也这个异常波形。所以TypeIII我也得去验证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价格有点感人 我用不起

LM5017感觉上有些缺陷,TI原厂也都没搞太清楚失效机理,后来他们推荐其他型号;1、其中TPYE3的方式,一定要注意那几个RC器件的容值,耐压,这几个器件一旦损坏,有80%的概率烧芯片;2、这个芯片在母线电压急剧变化及或者有很高的高频分量时,芯片有一定概率出现无负载能力(空载正常,0.1A负载都无法带起来)原因不详;3、芯片的输出端建议串一个二极管再到后端电路;4、LM5017后端如果再接DCDC降压电路,后端的DCDC会影响5017,原理大概是影响到了LM5017反馈的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下次设计会按TypeIII来做。

现在改了上面的那块板子只是想解决之前的疑问。

要好好看看假纹波是不是不正常。
你们这个布局布线也不太讲究的感觉……
Buck的大环小环回路面积、反馈分压网络的摆放都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5017感觉上有些缺陷,TI原厂也都没搞太清楚失效机理,后来他们推荐其他型号;1、其中TPYE3的方式,一定 ...

LM5008有上述缺陷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LM5008有上述缺陷吗?

LM5008没有用过,LM5009见其他家用批量用过;不过推测这几个应该没有问题,他们控制方式好像和5017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5008没有用过,LM5009见其他家用批量用过;不过推测这几个应该没有问题,他们控制方式好像和5017不太一 ...

LM5008和LM5017都是恒定导通时间,调频的。区别在于同步整流(5017)和非同步整流(5008)。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上次我同学在试MP9486 据说datasheet还是内部资料,绝密文件

结果代理明白的告知,不能按datasheet上的 ...

刚刚测试完MP9486,照datasheet上的电路做的,手上没有33uH的电感 ,就用了47uH。
测试是50V输入。
10V部分一切正常0.35A左右。
5V部分不行,不能启动,哪怕负载就只有一个STC8,通电电压就只有0.7V。但用外接3~5V电源点一下,就能正常5V。
无意中在5V的两个电解中加了一个2.2uH的电感,一切都正常了。

之前用的是XL7005A。0.2A12V时就烫得不行,1分钟都撑不了。

网友:
LM5017 价格太猛了,,,算了,还是玩山寨的XL 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下次设计会按TypeIII来做。

现在改了上面的那块板子只是想解决之前的疑问。

TYPE3的图,个人认为官方的理念都是错的。。。
如果你要纹波,,,后面那个电容都帮你吃了,哪还有呀
最好的就是让他有纹波!
这IC我不懂。

网友I:
原来还有这么奇特的片子,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来还有这么奇特的片子,见识了

你看我33楼的图。就输出电容的位置不同,GND走BOTTOM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TYPE3的图,个人认为官方的理念都是错的。。。
如果你要纹波,,,后面那个电容都帮你吃了,哪还有呀
最 ...

Type 3的理念是用Rr/Cr将电感两端的方波转成三角波来模拟纹波,再经100nF隔直电容耦合到FB,没错的,算好时间常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TYPE3的图,个人认为官方的理念都是错的。。。
如果你要纹波,,,后面那个电容都帮你吃了,哪还有呀
最 ...

你的理解有问题。
Type III就是靠电感旁边的RC当积分器制造假纹波,Artificial Ripple,Artificial Ripple,Artificial Ripple

网友:
引用 网友C:
Type 3的理念是用Rr/Cr将电感两端的方波转成三角波来模拟纹波,再经100nF隔直电容耦合到FB,没错的,算好 ...

看错了,看错了,,,

网友:
看COT的内部原理就知道为啥要个纹波了,内部是个比较器参与反馈,比较器你的能区分出输入谁大谁小啊,所以要个纹波,上面的图感觉噪声比较大,导致不断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Type 3的理念是用Rr/Cr将电感两端的方波转成三角波来模拟纹波,再经100nF隔直电容耦合到FB,没错的,算好 ...

我之前用过TI的LMZ14201h,这个也是COT,但是手册并没有对输出ESR有强调。可能内部自己加了。

楼主:
楼主位的板子,发帖之前已经发出去做了。
今天拿回来焊了一片测试。LM5017的波形是正常的,不知道是否是因为ti对新生产的LM5017做了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位的板子,发帖之前已经发出去做了。
今天拿回来焊了一片测试。LM5017的波形是正常的,不知道是否是因 ...

居然还打码……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刚刚测试完MP9486,照datasheet上的电路做的,手上没有33uH的电感 ,就用了47uH。
测试是50V输入。
10V部 ...

因为电容充电也要电流啊……

楼主:
盖掉不相干的东西,避免干扰视觉。

网友(2020-09-10):
你这波形也不对啊,正常的波形应该是周期相同的方波,你这波形周期明显不一样。应该还是ESR过小的原因。

网友:
lm5007,lm5008 生产过10w+片了,暂时没发现啥问题。5017没用过!嫌封装太大!

网友:
关注。。。还有这种方式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