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频率低,会不会更容易磨损碳刷

楼主(2018-06-10):
用一个NMOS 放在低端去驱动一个电机,调速,单片机输出PWM信号,PWM 频率为100HZ ,频率太低,会不会更容易磨损碳刷,现在问题是使用2天后,就出现12V电被拉低的现象,一查,都是电机处短路,电机碳刷磨损了,在两个电极间形成了短路。12V 被拉低, 单片机掉电,系统关机

网友A:
电机驱动PWM频率不宜低于10kHz  建议20kHz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驱动PWM频率不宜低于10kHz  建议20kHz以上。

我看别人的驱动频率也是 100HZ ,我的工作模式当中有完全打开的,占空比100%,也会出现关机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别人的驱动频率也是 100HZ ,我的工作模式当中有完全打开的,占空比100%,也会出现关机现象 ...

你是不是负载太重了,或者小马拉大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负载太重了,或者小马拉大车?

没有,带动的是一个偏心轮的电机,就一个小的振动电机,转动起来后的电流,只有12V 0.3A,电流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负载太重了,或者小马拉大车?

而且是客户用2天以后,电机就坏,打火花很明显, 这个只是消费类的电子,估计一天别人也就用1,2次,还不是经常用,估计是电机质量太差

网友C:
你也别PWM了,直接12V加上去让电机转上一两天看看。
八成也要完蛋,大概率电机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也别PWM了,直接12V加上去让电机转上一两天看看。
八成也要完蛋,大概率电机质量不行 ...

是的,你说的有道理,如果坏了的话,碳刷为什么这么容易坏呢?

网友:
碳刷也有质量区别的,有些会比较耐磨
话说,网上买个二手的有刷电机,也不止一、两个月的寿命吧。你这才2天

网友D:
为什么不用永磁无刷电机

网友E:
每天用一两次?振动棒?跳蛋?

网友F:
可能和震动有关,如果电机轴和轴套之间间隙太大或碳刷压力不够,震动带动轴或碳刷一起震就很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和震动有关,如果电机轴和轴套之间间隙太大或碳刷压力不够,震动带动轴或碳刷一起震就很容易损坏。 ...

电机碳刷内部坏,会不会造成电机内部短路?

网友:
振动电机吗?魅族的线性马达了解下

网友G:
低频驱动估计是为了兼顾低速扭矩吧
我这边某设备,要PID精确控制位置,电机驱动频率高了,稍微有点负载,低占空比时就根本不走;频率低一点虽然有点抖,但是占空比低到8/1000都能走。用了有多半年了,电机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H:
电机转子是3极还是5极?5极的会好很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低频驱动估计是为了兼顾低速扭矩吧
我这边某设备,要PID精确控制位置,电机驱动频率高了,稍微有点负载,低 ...

你需要电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转子是3极还是5极?5极的会好很多

电子转子是3极的,其实说短路,就是用示波器量12V的电源,一直会有电源被拉低的现象,电源被拉低,12V电没有了,5V电也没有了,单片机就复位了,复位后,12V 电又有了,现在把12v到5V 电源那加个二极管,让12v,拉低,不至于5V 被拉低,虽然现在12V电源还是会被拉低,但是电机还是一直能转的,这样算电机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低频驱动估计是为了兼顾低速扭矩吧
我这边某设备,要PID精确控制位置,电机驱动频率高了,稍微有点负载,低 ...

你这个频率低,是多少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频率低,是多少频率?

10Hz
static void MOTOR_TIMx_Config(typeof(TIM1) TIMx)
{
    TIM_DeInit(TIMx);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x, &TIM_TimeBaseStructure);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你需要电流环……

不用搞这么复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每天用一两次?振动棒?跳蛋?

这频率也不算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搞这么复杂吧。。

这么低,都可以,电机刚启动的时候,电流会是正常工作的时候的多少倍?

网友J:
电机这么垃圾,才用2天?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么低,都可以,电机刚启动的时候,电流会是正常工作的时候的多少倍? ...

你自己的电机,直接接DC12V,测一下电流波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么低,都可以,电机刚启动的时候,电流会是正常工作的时候的多少倍? ...

我这个电机很小,全速空载时电流不到10mA,所以不用管启动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这个电机很小,全速空载时电流不到10mA,所以不用管启动电流了

我这个空载也才40ma ,全速带偏心轮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自己的电机,直接接DC12V,测一下电流波形

没有测电流的仪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机这么垃圾,才用2天?

还不是一整套用,按摩类的东西 ,一天只会用几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测电流的仪表啊

没有钳形表?没钳形表采样电阻总有吧?串个电阻,示波器采样电压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频率低,是多少频率?

这样只能再延长点时间而已,建议换5极电机

网友:
加个电感电容平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只能再延长点时间而已,建议换5极电机

客户不愿意换电机,没办法,

网友:
估计和震动有关

楼主:
和电机振动,有关系吗,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永磁无刷电机

多了励磁机,结构复杂、成本、后期维护都上去了。

网友:
没这个说法。磨损程度和你的转速、刷架弹簧压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