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DRAM作为缓存VGA输出有误的问题

楼主(2018-06-10):
最近在移植crazybingo的例程到自己的开发板上。例程名:04_SDRAM_VGA_Display_Test640480,就是利用SDRAM做显存测试VGA图像输出。

当关闭Bank乒乓操作时“Sdram_PingPong_EN=0”时,实验现象和pdf教程一模一样。但是打开Bnak乒乓操作时,就会出错,只有两个图像正确(略有误差),另两个完全对不上。

关闭乒乓操作显示图像如下,开启时只有图3图4正确(也有瑕疵),图1图2完全对不上。

我自己的板子和CB的板子有两处差异。一:CB是C4的FPGA,我是C1的FPGA,涉及到的IP核都重新生成过了,并通过验证(关闭乒乓方式);

二、CB的SDRAM是单片1M*4Banks*16bit,我是两片4M*4Banks*8bit拼成的16bit。两种sdram的图分别是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尝试过降低SDRAM的速度,无效。

网友:
我估计是时序约束的问题,你可能没设好或没设。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版的dqm是直接接地的,相应的pin没有引出。我自己板子上的dqm是引出到fpga上的,这两个信号没有分配引脚,所以造成数据读写出错。
任何时候,都要先排查硬件和引脚。呵呵,也算是为大家踩了个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