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0kW左右的实验室用的直流电源

楼主(2018-06-10):
不知道什么牌子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的?
10kW左右,最好能做到最大电压1000V以上,最大电流30A以上。

网友A:
电镀电源应该能满足要求。只不过那么大功率的,输入大多数是用的三相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镀电源应该能满足要求。只不过那么大功率的,输入大多数是用的三相电。 ...

电镀用的电源纹波蛮大的,看有没有纹波要求咯

网友:
多台并联或串联吧

找到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网友:
我靠这么高电压

网友:
艾德克斯的可以联系试试
他们也有电源串联方案
不过高压半导体器件比较少
你这个要1000V可能难找

楼主:
安捷伦(Keysight)的N8950A能满足要求,要八万多一台,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性价比高点的牌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