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M3517 MCU在片BOOT ROM问题

楼主(2018-06-10):
维修一设备,经检查为主板1.8v电源短路,拆掉电源芯片仍然短路,1.8v主要为MCU和DDR内存供电。
MCU为BGA封装的AM3517(ARM Cortex®-A8 Core),查资料其内部有在片的132K BOOT ROM。
请问:此BOOT ROM是芯片厂家出厂就固化进去代码了吗?假如该芯片损坏,直接更换新的芯片可以吗?还是需要重新烧录BOOT ROM代码?

网友A:
这是厂家固化的。直接换芯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厂家固化的。直接换芯片即可。

谢谢,那就放心了

网友:
这个芯片偏贵啊

楼主:
是的,150元左右,设备维修,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