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L7045,56V降压5v,二极管,线圈发热高,什么原因

楼主(2018-06-10):
请教用XL7045,56V降压5v,二极管,线圈发热高,
手不能放ic上了,热度,什么原因呢,电路参考手册的。

编辑加图

网友A:
电流多大,电感有没有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大,电感有没有饱和

才30ma啊

网友B:
what is the switch frequency?

网友C:
线宽太细了吧。建议淘宝先买个一样的模块来参考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at is the switch frequency?

100khz,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宽太细了吧。建议淘宝先买个一样的模块来参考layout

这小电流会影响吗?不知布局,会不会影响,某宝没有这个模块啊,等下示波器看看

网友D:
二极管是啥,可能是二极管的反向截断速度不够导致的。

网友:
电流大或者电阻高导致温度高,检查下型号规格或者元件问题

网友:
好像是自动布线

网友E:
7045下边放热焊盘了吗?

网友:
检查输入和输出电流,就是知道损耗有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7045下边放热焊盘了吗?

没放热焊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是啥,可能是二极管的反向截断速度不够导致的。

用的是ss210肖特基,可以吗

网友:
在当前频率下,ESR过大了……看下电感的数据手册

网友F:
看样子芯片地下没散热焊盘,芯片设计了就要用,不要以为是摆设,如果接地的同行接到信号地。还有你这布局是自动布线的吗?本来高压差降压效率低,二极管和芯片都会热,你这布线完全没考虑寄生参数影响,芯片2脚开关节点你都快绕芯片一周了,转个90度不是很好吗,输出电压采样不要从电感上拉,要从输出电容上接,并远离开关节点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7045下边放热焊盘了吗?

第2脚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样子芯片地下没散热焊盘,芯片设计了就要用,不要以为是摆设,如果接地的同行接到信号地。还有你这布局是 ...

确实没有很严格小心去布局画dcdc电路,大意了,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at is the switch frequency?

实际工作在40khz左右

网友G:
你这电感用的感觉有很大问题啊,能把电感型号和参数发上来吗?
还有就是布局布线太差了……
手册中我记得有Layout说明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这电感用的感觉有很大问题啊,能把电感型号和参数发上来吗?
还有就是布局布线太差了……
手册中我记得有 ...

我倒是觉得电感没有多大问题,看样子应该是顺络的SPWA8040M101或者其他品牌的类似型号。。。
问题应该还是出在布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倒是觉得电感没有多大问题,看样子应该是顺络的SPWA8040M101或者其他品牌的类似型号。。。
问题应该还 ...

楼主的应该是没加热焊盘散热,本来这种条件下芯片就不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倒是觉得电感没有多大问题,看样子应该是顺络的SPWA8040M101或者其他品牌的类似型号。。。
问题应该还 ...

不是8040的尺寸的吧,SO8封装体才5mm,我觉得应该是6028或者6045这种的
如果真是顺络的SWPA6028的100uH,那确实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电感用的感觉有很大问题啊,能把电感型号和参数发上来吗?
还有就是布局布线太差了……
手册中我记得有 ...

这个电感
帮忙看看,开始用风华的6020,100uh

楼主:
用XL7005
会不会好一点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感
帮忙看看,开始用风华的6020,100uh

这个系列没有看到100uH的产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系列没有看到100uH的产品啊……

这个啊,嘉立创商城

网友I:
国产的片子你都要按手册来,之前用金升阳的ACDC,输出要lC要330uf,手头没有,就用了100uf,死活不出5V,后来换成470uf,就有了,我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国产的片子你都要按手册来,之前用金升阳的ACDC,输出要lC要330uf,手头没有,就用了100uf,死活不出5V,后 ...

哦哦还有这回事

网友:
好风骚的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啊,嘉立创商城

商城给的手册也没有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国产的片子你都要按手册来,之前用金升阳的ACDC,输出要lC要330uf,手头没有,就用了100uf,死活不出5V,后 ...

容量不够所以不启动?真没遇到过,经历过的是电容太大而不启动

网友D:
负载 30几mA 用 SWPA4030S101MT 都够了 Isat = 0.6A。

DCDC 布板还是很关键的,如果有厂家的推荐布局,那就老老实实的COPY一下。
如果没参考,那一定是要关注地和主电流走向的,一定是环路面积最小,优先布通这两点,反馈啥的可以走在外围。
如果主电流要分层,那就加多点via。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 30几mA 用 SWPA4030S101MT 都够了 Isat = 0.6A。

DCDC 布板还是很关键的,如果有厂家的推荐布局,那 ...

好的收到建议,谢谢

楼主(2018-07-13):
好像是过流烧了,不是有过流保护吗?

网友(2018-11-22):
布线太垃圾,DCDC布线有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