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NC04雕刻PCB遇到问题

楼主(2018-06-11):
我刚购买一台 AMCNC04,准备雕刻PCB。固定垫板,铣底,覆铜板贴上双面胶固定好,使用CopperCAM生成G码,导入Repetier-Host软件运行,出现以下问题:
1、用CNC上位机第一次设定原点后,Z轴不能调节至原点以下(负数),这时如果重新抬高Z轴再次设定原点后,这时Z轴又能下移至原点以下,一直可以下移至第一次设定的原点。
2、Z轴不能调整至原点以下,如果雕刻PCB发现下刀浅了,想加深什么办?
3、雕刻机运行G02代码运行轨迹怪异,我要用0.8的铣刀扩孔时发现Z轴运行的轨迹不是圆形,而是大孔时变成不规则的多边形,小孔变槽型;

附上CopperCAM生成的钻孔代码:
( CopperCAM 3 - 25/09/2008 / ISO-Mill Output )
( C:\COPPERCAM\123.iso created 11/06/2018 at 13:22 )
( Workpiece dimensions: 98.044 x 66.294 x 2 mm )
G00 G90 G94 G71 G40 G54 G80
T13 M06
M03 S12000
G00 F3000
G00 Z2
G00 X90.3 Y45.85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90.6
G02 I-0.3 J0 X90.6 Y45.85
G01 X90.3
G00 Z2
G00 Y50.93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90.6
G02 I-0.3 J0 X90.6 Y50.93
G01 X90.3
G00 Z2
G00 X90.25 Y56.36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88.67 Y57.02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88.09 Y58.52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88.65 Y59.99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90.25 Y60.68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91.85 Y59.99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92.41 Y58.52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91.82 Y57.05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90.3 Y58.55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91.5
G02 I-1.2 J0 X91.5 Y58.55
G01 X90.3
G00 Z2
G00 X80.65 Y58.25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81.6
G02 I-0.95 J0 X81.6 Y58.25
G01 X80.65
G00 Z2
G00 X71.45 Y56.1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71.9
G02 I-0.45 J0 X71.9 Y56.1
G01 X71.45
G00 Z2
G00 Y51.1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71.9
G02 I-0.45 J0 X71.9 Y51.1
G01 X71.45
G00 Z2
G00 Y41.3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71.9
G02 I-0.45 J0 X71.9 Y41.3
G01 X71.45
G00 Z2
G00 Y36.3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71.9
G02 I-0.45 J0 X71.9 Y36.3
G01 X71.45
G00 Z2
G00 Y30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71.9
G02 I-0.45 J0 X71.9 Y30
G01 X71.45
G00 Z2
G00 Y25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71.9
G02 I-0.45 J0 X71.9 Y25
G01 X71.45
G00 Z2
G00 Y15.2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71.9
G02 I-0.45 J0 X71.9 Y15.2
G01 X71.45
G00 Z2
G00 Y10.2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71.9
G02 I-0.45 J0 X71.9 Y10.2
G01 X71.45
G00 Z2
G00 X80.65 Y8.05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81.6
G02 I-0.95 J0 X81.6 Y8.05
G01 X80.65
G00 Z2
G00 X88.09 Y7.72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88.65 Y9.19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90.25 Y9.88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91.85 Y9.19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92.41 Y7.72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91.82 Y6.25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90.25 Y5.56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88.67 Y6.22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90.3 Y7.75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91.5
G02 I-1.2 J0 X91.5 Y7.75
G01 X90.3
G00 Z2
G00 Y15.37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90.6
G02 I-0.3 J0 X90.6 Y15.37
G01 X90.3
G00 Z2
G00 Y20.45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90.6
G02 I-0.3 J0 X90.6 Y20.45
G01 X90.3
G00 Z2
G00 Y25.53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90.6
G02 I-0.3 J0 X90.6 Y25.53
G01 X90.3
G00 Z2
G00 Y30.61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90.6
G02 I-0.3 J0 X90.6 Y30.61
G01 X90.3
G00 Z2
G00 Y35.69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90.6
G02 I-0.3 J0 X90.6 Y35.69
G01 X90.3
G00 Z2
G00 Y40.77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90.6
G02 I-0.3 J0 X90.6 Y40.77
G01 X90.3
G00 Z2
G00 X26.45 Y36.3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26.9
G02 I-0.45 J0 X26.9 Y36.3
G01 X26.45
G00 Z2
G00 Y30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26.9
G02 I-0.45 J0 X26.9 Y30
G01 X26.45
G00 Z2
G00 X8.51 Y30.61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8.81
G02 I-0.3 J0 X8.81 Y30.61
G01 X8.51
G00 Z2
G00 Y35.69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8.81
G02 I-0.3 J0 X8.81 Y35.69
G01 X8.51
G00 Z2
G00 X7.7 Y56.36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6.12 Y57.02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5.54 Y58.52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6.1 Y59.99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7.7 Y60.68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9.3 Y59.99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9.86 Y58.52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9.27 Y57.05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7.75 Y58.55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8.95
G02 I-1.2 J0 X8.95 Y58.55
G01 X7.75
G00 Z2
G00 X17.65 Y58.25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18.6
G02 I-0.95 J0 X18.6 Y58.25
G01 X17.65
G00 Z2
G00 X26.45 Y56.1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26.9
G02 I-0.45 J0 X26.9 Y56.1
G01 X26.45
G00 Z2
G00 Y10.2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26.9
G02 I-0.45 J0 X26.9 Y10.2
G01 X26.45
G00 Z2
G00 X17.65 Y8.05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18.6
G02 I-0.95 J0 X18.6 Y8.05
G01 X17.65
G00 Z2
G00 X9.86 Y7.72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9.3 Y9.19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7.7 Y9.88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6.1 Y9.19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5.54 Y7.72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6.12 Y6.22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7.7 Y5.56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9.27 Y6.25
G00 Z0
G01 F180 Z-2
G00 Z2
G00 X7.75 Y7.75
G00 Z0
G01 F180 Z-2
G01 F120 X8.95
G02 I-1.2 J0 X8.95 Y7.75
G01 X7.75
G00 Z2
M05
M02
%

楼主:
用G代码查看软件检查代码没有什么问题,已经联系吴师傅了,在等待答复。

楼主:
反映问题差不多一周了还是没有解决,吴师傅不懂什么原因一直没有给处理方法

网友A:
Z轴不能调至负数是3D打印固件普遍存在的安全限制(3D打印机Z轴跑到负数就撞台面了),一般是在固件内有个编译参数设置。
G02/03圆弧插补也是3D打印机固件普遍缺失或做得不好的功能,因为3D打印切片软件输出的一般只有G01(STL文件本来就没有圆弧),没什么应用场景就没人去完善。
而CNC专用固件一般会有机器坐标系MCS和工作坐标系WCS之分,通过限位开关自动找原点设定的是机器坐标,然后对刀后归零设置的是工件坐标,两套坐标系在固件内自动转换,所以Z轴在工作坐标系跑到负数是没问题的,圆弧插补一般也比较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Z轴不能调至负数是3D打印固件普遍存在的安全限制(3D打印机Z轴跑到负数就撞台面了),一般是在固件内有个编 ...

谢谢您的解答,现在关键问题是不会设置雕刻机,没有相关的教程和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现在关键问题是不会设置雕刻机,没有相关的教程和说明

我的是01,没用过04,没办法具体告诉你怎么解决,只能给个思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问了kaif_w,他说你不会使用雕刻机。他已经建议你看我们的amcnc-01的教程,是一样的。

一口吃不了胖子 ...

我看了01教程,按照里面设置了,但是遇到现在的问题,我问吴师傅了,他说04和01不一样,但是他还没有告诉我怎样配置

网友C:
把你的软件截图看看,会不会是专门的控件没安装,我记得有个单独定义 xyz值的输入框

网友D:
Repetier-Host 是3D打印用的软件?

为何不用mach3 。

网友A:
关于G02/G03代码的问题,CopperCAM菜单的Parameters -> Output data format对话框有个选项可以关闭,如下图,把勾去掉就不会输出G02/G03代码了。

至于Z轴不能移到原点的问题,我只知道Marlin固件(我的3D打印机用的是Marlin固件,不知道04是不是)的配置文件里面MIN_SOFTWARE_ENDSTOPS选项默认是打开的,也就是说软件上限制了归零后Z坐标不能小于0。

同时也看到注释里说M211代码可以打开或关闭软件限位功能,你可以试试M211 Z0 S0指令看能不能关掉。

我试了下我的3D打印机是可以关掉的,但是不是真的有效并没去试,毕竟对于3D打印机来说Z小于0就撞台面了。

网友:
为什么要用Repetier-Host作pcb雕刻?这个软件是3D打印专用的
04机因为设计初衷就是多用途,雕刻、3打印都可使用,按理说配套软件应该同时提供mach3
coppercam输出刀路要用mach3控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软件截图看看,会不会是专门的控件没安装,我记得有个单独定义 xyz值的输入框 ...

谢谢,要装个插件。按照说明书装了,就是原装配有的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Repetier-Host 是3D打印用的软件?

为何不用mach3 。

04版本集成控制部分,可以脱离PC机独立工作。不能用mach3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G02/G03代码的问题,CopperCAM菜单的Parameters -> Output data format对话框有个选项可以关闭,如下图 ...

谢谢你的解答,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kaif_w 是我认识的最有耐心的人。

你要检讨自己的提问技巧了。

谢谢您的教导!有冒犯吴先生的地方,在此表示歉意!

网友:
沟通是需要技巧的……
有些客户咨询问题时,往往会加入个人的主观判断。而判断错误的概率相对高,从而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