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互感器如何检测

楼主(2018-06-11):
100A/100mA的电流互感器做简单检测的话是不是就给220V交流电串一个放电负载?实现起来不太方便,有没有什么仪器或者设备来实现这个功能?谢谢。

网友A:
220v/5v变压器50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5v变压器500瓦

还是必须要有个,500w的用电设备才行

网友:
是不是想检测100A的时候有没有100mA输出?这个还真不好搞,我就想到用低压大电流电源,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
一般都电流互感器都是用单根的导线当初级的,那么初级多缠几圈用个小功率的负载不就行了。

网友:
不是有电流发生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必须要有个,500w的用电设备才行

再加个调压器,调压器输出接变压器,变压器输出穿互感器接电流表短接,看电流表慢慢调压器升压.

网友B:
国标GB 50150-2016《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中的第9章,有详细的互感器试验项目和方法。FYI。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标GB 50150-2016《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中的第9章,有详细的互感器试验项目和方法。FYI。 ...

没有变比和误差测量的具体内容,只是说用于计量的应该进行误差测量。

网友:
买个继保仪,专干这个的。

网友:
这个简单,用一个互感器输出接一个电阻就行了,如果需要后面做处理,最好接一个高输入阻抗运放

网友:
功率源输出就行,

网友C:
要用大电流发生器就可以,买好点的,大电流时的波动会让精度很难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变比和误差测量的具体内容,只是说用于计量的应该进行误差测量。

国标《GB 20840互感器》里的第1、2部分(互感器通用技术要求、电流互感器的补充技术要求)里有讲到。
比如   ”7.2.6 准确度试验"   中提到的   “7.2.6.601 测量用电流互感器的比值差和相位差试验方法“。

网友D:
找一个功率500W左右的变压器,有空间2.5平方电缆5股直接在侧边绕3圈左右,准备1个1000W的调压器输出直接短路100A应该可以达到都是这么干的,只适合短时间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一个功率500W左右的变压器,有空间2.5平方电缆5股直接在侧边绕3圈左右,准备1个1000W的调压器输出直接短 ...

需要测试较多设备,可能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大电流发生器就可以,买好点的,大电流时的波动会让精度很难控制

能不能推荐一个厂家、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推荐一个厂家、型号。

厂家就不推荐了,我也没买过好的大电流发生器;互感器的测量基本上都是交流的,原理是通过调压器调节不同的交流电压让电流流过很大很粗的铜条或铜棒来产生很大的交流电流,大电流时的波动得看厂家做得什么样的精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推荐一个厂家、型号。

http://www.xcxjdc.com/cp_show.asp?id=288

网友:
推荐你个业界领先的吧,搜  欧米克朗,OMICRON CT Analyzer,用在电力设备上的,不需要大电流,价格有点贵,估计好几万吧,还有一种能出大电流的,价格我也不知道,这个牌子是我知道做的最好的